擴大器電源的變壓器選擇

楼主(2009-06-20):
小弟近日要黑白舞組一台動態a類擴大器來玩,其中會用到36-0-36 3a 的變壓器,這個size在電子材料可能不好買,

我可能會到洛陽街找或訂做,可是一直沒機會玩到環形變壓器,想嘗試看看,但不知價錢如何?如果價錢跟傳統變壓器

差在千元以內可能會嘗試,萬一價錢是傳統變壓器好幾倍就會考慮,不知有無前輩有這方面資訊分享,環形變壓器的接法

跟傳統的接法會有不同處嗎?謝謝先..

网友:
現在傳統的外鐵式也不便宜了,受到銅鐵雙漲的結果,前一陣子有去洛陽街買小變壓器,十年前賣 40 元的現在要賣 120 元。
3 安培給 100 瓦怎麼夠?至少也要 4 安培才行,自己再算一算(W = I*I*R)。

乾脆直接用好一點的內鐵式,反正 100W 以內的線路都能用,可以拿她來試幾台不同線路的擴大機聽過聲音後再決定固定裝給誰用。
而接法是完全一樣,可完全互代沒問題。

提醒您要多跟不同家老闆聊聊問他要用什麼料又如何製作才決定給誰做,好壞真的差很多。
電源用的只影響到溫升與功率,但是真空管用的輸出變壓器學問真大能繞出好聽的台灣還沒幾個行。

楼主:
謝謝版主,其實我也不知道,是我問朋友要買多大?他告訴我的...

剛剛上網查,原來還有這樣差別...

電源電壓(±VCC) 負載(RL) 靜態偏流(Iq) 輸入端閘偏壓(Vgss)

※"純 A 類"輸出功率(Pa):
1). 先計算最大峰值電流:Ip = Iq × 2
2). 再求輸出電流有效值:Irms = Ip ÷ √2
3). 最後代入電功率算式:Pa = (Irms)^2 × RL

※"AB 類"最大輸出功率(Po):
1). 先計算最大峰值電壓:Vp = VCC - Vgss
2). 再求輸出電壓有效值:Vrms = Vp ÷ √2
3). 最後代入電功率算式:Po = (Vrms)^2 ÷ RL

真怕他又記錯,耳擴已經發生一次,幸好耳擴的變壓器是原配備,而這次要作的是

10~20年以上的機子,真怕這位老朋友又來給我考試...

至於功率計算,老實說我已搞混..  ,SEPP 算B類嗎? D類又該如何算?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869&extra=page%3D1

网友:
不要管他是什麼類放大還是要用什麼公式來計算,用我的觀念來算就可以了。

首先要算負載上的電壓與電流,因為這是最終要得到目的。
8 歐姆的喇叭上要有 100 瓦的功率:P = I^2 x R
√(100 / 8)= 3.535 A
8 歐姆的喇叭上有 100 瓦的功率需要多少電壓:V = I  x R
3.535 x 8 = 28.28 V

擴大機的需求:
功率電晶體要有一倍的瞬間電壓與電流承受規格,單顆晶體 7 安培兩顆並連 3.5 安培,耐壓要有 60 伏特。
工作電源要高於輸出電壓因為功率晶體會壓降至少 2 伏特,所以工作電壓要有 30 伏特以上。

變壓器的需求:
二次繞組電壓就用 30 - 0 - 30 的,電流也是 8 歐姆上的 3.5 A。
不要用 100W / 60V = 1.66A 來算那是理論值,實際上變壓器也要抓一倍的安全容量,其原因如下:
變壓器商家規格很偷常常達不到其額定規格,額定規格要打 6 折來用。
變壓器也只有 60%的功率轉換效率,剩下的 40%會轉換成熱量。
1.6 A 的銅線與 3 A 用的漆包銅線很可能粗細會不同。
1.6 A 與 3 A 的變壓器價錢不會差一倍。

自己用的不要太省,規格都要放大且保守,有問題再討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版主..所以我當時抓的數據應該算對只是太保守..

當時是    P=V^2 / R    √ 100x8 =V   V抓30V

100W / 60 V = 1.66A  抓2A  ,2A / 變壓器規格打7折≒3A

經由版主的推演,終於有點信心,年代久遠,我要跟老朋友再確定一下....

想順便請問版主該買喇叭保護器嗎?謝謝..

网友:
喇叭保護器過幾天我再寫一篇較詳細的文,看過後您再決定要不要加裝。

簡單的說,線路好零件好就不要裝,怕機器不穩燒喇叭就裝吧!

网友:
中信變壓器規格
主要是現成的而且不會是發燒的價格
pt-42,43大概65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阿龐兄,心中已估了一些價錢了,洗板pcb *2 ,變壓器,濾波大電容,散熱片外加一

些不要頂級發燒零件,大約1500~1800就可搞定一台練習機(一次就試機成功的話)

,真希望颱風趕快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版主...,暫時就不考慮裝,至於線路跟零件用料的話,ㄟ..目前我是

無法分析,只好等組裝完測試才知,所以我可能會在機殼裡預留空間,謝謝..

网友:
預防直流燒喇叭,
建議還是裝上保護器吧~
畢竟好的喇叭價值不斐,
如果是老手有把握,就請跳過!

有裝有保佑喔~

网友:
自家要用的變壓器不要小器~
這家的產品還不錯用,
我的管前級用他家的產品聽起來很舒服,
有一次手賤不小心短路燒掉了,
換一顆環形的,
聽起來就是沒原本那顆傳統灌膠的好聽!
後來聽前輩們的解釋是說,
真空管音響要用傳統的變壓器比較匹配,
環形的或是R型的適合晶體機,
提供您參考~

楼主:
變壓器買回來了,花了500元,環狀變壓器沒現貨要訂做,時間一星期,價錢1200元,

經過思考後就買這一款現貨,老闆也推薦..

有點累累...要去睡了...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看起來有點不太夠力的感覺,有點小有點偷,這是給小功率的綜合擴大機用的。
買了就給他用,看它能夠輸出到幾瓦。

那條綠線是接地用的,不要把它接到市電去,用電錶與外殼螺絲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實我也不太了解,老闆說有足4a,滿重的輸出可達120w..12-0-12那組電流很小..

至於版主說要測出幾瓦,是說等組好後串數位電錶測電流嗎?謝謝..

网友:
不要忘了這是立體聲,擴大機一聲道就要吃 3A。
沒關係電流功率不夠再去買一顆,做獨立左右聲道供電,這也是最標準的作法。

變壓器的直接電流功率測量要有適當阻值的大電阻,或是找一堆電燈泡來串並連。
或是組好擴大機後用示波器看最大輸出功率波形也能夠知道電流夠不夠,8 歐姆假負載也要去借或買。

楼主:
毀了..我又作傻事了,不過8a的變壓器不就世界大了..

等下星期零件齊了先試作看看,如果都正常再來考慮如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