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源管理 IC 找不到相關資料<無資料>

楼主(2009-06-20):
小弟是個新手 , 目前正嘗試修理 [視博通] 的電源供應器 !

目前卡在找不到 此顆 IC 的資料 !

請各位大大幫忙 !

整個電路板只用這顆 ic 當電源控制 !!

2009.06.21 補充 :

我大至量了一下腳位

PIN.1= 10 歐姆 接 +5VSB
PIN.2= 3.5 K   接 PS-ON
PIN.13=接 PG
PIN.16=接 GND

网友A:
Use Google to search " Advanced Technology Electronics Co., Ltd" or I can send the Data to you directly.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e Google to search " Advanced Technology Electronics Co., Ltd" or I can send the Data to you directly.

可是它的AT2008是DIP-16的....
樓主要不要再確認一下是DIP16還是DIP20....

楼主:
感謝提供訊息 !!!

可是我實體 ic 是 DIP-20 就是 20支接腳的 !!!

AT 2008  是 DIP-16 支腳 , 應該是不一樣的 !!!

网友B:
我也有一顆類似的 ..不過上面寫的是2003...最後也是放到牆角等待電路圖 ....因為搜尋不到

楼主:
看樣子是找不到資料了 ~~~

也只能等 [殺肉的] 才有解哦 !

第一次出手就踏到鐵板 !

真令人喪氣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顆類似的 ..不過上面寫的是2003...最後也是放到牆角等待電路圖 ....因為搜尋不到

狼大的文章似乎有提到~丫水大轉貼
不過~樓主的是20PIN的~又不同了 似乎能往這方面去找找??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353&extra=page%3D1

楼主:
我花了三天的時間爬完了有關的文 !!!

內容有提到  2003 這顆 ic 但是就是找不到 2008 這顆 !!!

不過有一篇是 IC 2003 壞了 , 但並不是用 TL494 代用 !!!

而是找到其他同型的 POWER 的 2003 IC 換上的 !!!

网友:
這顆可能是TL494等PWM IC的延伸版(例如多加Error Amp等實現保護電路),不過似乎只有較低階的半橋電源會用這顆,比較嚴謹的廠商還是會挑TL494+一般常見OPA。

网友: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00/ETC/SG6105D.html
SG6105D PWM + Regulator + Supervisor
不知道與這顆是否相容。

楼主:
謝謝狼大提供的資料 !!!!

原本我也是認為有可能是這一顆 !!!

可是經過跑線比對了一下資料 !!!!

可惜!!! 不是使用這一顆咧 !!!!

不知有哪位大大知道 [視博通] MODELNO : LC-D320EXP

ATX 12V V2.01 所用的 IC  !!!!

好心提供一下資料 !!!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