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P F1523 液晶螢幕閃綠燈黑屏維修實例

楼主(2009-06-21):
大家好!這邊小弟分享一下小小的液晶螢幕維修範例!小弟拍照技術爛,加上拍照時手都會抖(太緊張了,相機的防手震功能也不佳),所以拍得不好,加上懶得調相機的時間,這邊請各位大大們見諒!
HP F1523 液晶螢幕 (型號:PE1233)
故障狀況:接上市電後螢幕不停閃綠燈,無法正常啟動。
更換零件列表:1000uF 16V*2、470uF 16v*5
維修流程:
我父親給我這台液晶螢幕,跟我講說無法使用,他也沒時間拆來玩,於是便交給我並跟我說:給你修修看!
於是乎,我便直接接上市電測試,沒有畫面,並且電源燈不停的閃綠燈,顯然是無法啟動。
看到這狀況,我差點慌了,還好突然想到,linhauyu大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225&extra=page%3D1,接著便開始拆機了(外殼實在有夠難拆)
,首先見到鐵罩了
,拆掉,
目光直奔高壓版,
馬上看到有幾顆電容都「碰豆」了,馬上便直覺得找相同規格的來準備換上,直接找「殺肉」的電源供應器來拆了
,插下正常可用的電容後,便換拆高壓板上的那幾顆電容
,接著便把它換上去。
換好了!便直接裝回去(這時我只把電路板恢復原狀,並沒裝上外殼,才不會又有問題時,又要拆那難拆的外殼)
上電,耶!會亮了,成功了!
這時便把它鎖上該所的東西,裝上外殼!燒機測試,OK!
維修完工!

网友:
恭喜維修成功,不過換上的電容應該是富之餘(FUHJYYU)的,也是"膨龜"常客

网友A:
萬萬沒想到大廠用料這麼省,讓人有種氣很卡好的感覺...

謝謝s大提供寶貴維修經驗..

网友:
恭喜維修成功,S大你的照片怎麼停在2000年,日期還有二個。

网友:
電容最好再換掉,換好一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真厲害!我相片拍得這麼糊還看得出來電容是用什麼廠牌。
同時也謝謝大大的提醒,小弟會再注意看看,看電容會不會再「碰豆」!
改天有去電子材料行再買固態電容,用起來比較爽!
現在這台我爸在用,他很少在使用,應該可以撐一陣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大大!小弟的維修能力實在只是皮毛而已,還要跟各位大大們學習!
HP原廠本來是用,HERMEI的電容,我為了方便,隨便找些壞掉的爛Power的電容來換,改天乾脆把它換固態電容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相機的日期根本沒調,而會出現不同日期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會被大家誤會我是抄襲網路上的東西,真抱歉!
下次如果我有貼照片,我會注意一下!謝謝大大的提醒!

网友:
出現不同日期
可能是靈異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萬萬沒想到大廠用料這麼省,讓人有種冷氣很涼卡好的感覺...

謝謝s大提供寶貴維修經驗..

這塊P/I板和HP-1502某一版相同,電路板及電容爛到爆,建議9顆電解電容全換台製大廠或日系電容,夠你用到不想用,不需要用到固態電容。
HP-1502另一版電路板用料超好操不壞,反而是燈管燒斷了。

网友:
IBM某幾型15吋螢幕也愛用同型P+I(不過拿掉3.3V出力,可能是同一代工廠),電容多是Elite(金山)及HERMEI(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真厲害!我相片拍得這麼糊還看得出來電容是用什麼廠牌。
同時也謝謝大大的提醒,小弟會再注意看看,看電容會不會再「碰豆」!
改天有去電子材料行再買固態電容,用起來比較爽!
現在這台我爸在用,他很少在使用,應該可以撐一陣 ...

富牌爆彈的MARK實在太好認了
也不用換到固態,用一般日系優質電解就好。

网友:
現在螢幕都用很濫的電容讓螢幕提早掛點,懂得人換換電容,就還能繼續使用,換成日系電容再把奈壓值用大一點,就能撐很久了.

网友:
電容型號

請問是否可以告知各電容位置, 47uf 16v and 1000 uf 16v,我的螢幕 1000uf 16v 比較多現在開機 5 秒內背光銷失, 無電容鼓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萬萬沒想到大廠用料這麼省,讓人有種冷氣很涼卡好的感覺...

謝謝s大提供寶貴維修經驗..

其實不是大廠用料省,是因為液晶銀幕說穿了也沒什麼技術性!

不是兩塊板就是三快板....A/D板,電源板+高壓板<=燈管不亮的主因!

除非面板破損或故障沒救外,大部份應該都能替換處理!!!

再來就是處理的功力了!

网友(2009-07-21):
廠商是希望能早點讓user換螢幕,刺激消費

网友(2009-08-23):
有人有故障的螢幕要賣嗎(限同一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