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保護器

楼主(2009-06-22):
喇叭保護器是個讓人又愛又恨的組件與電路,要裝還是不要裝真讓人頭痛。
裝了傷音質,不裝又怕傷喇叭。
許多日本機內部都有裝,又許多歐美機都沒裝,實在看的"目煞煞"不知如何是好?
在這裡簡單說一下其工作原理,最後要不用讓您自己做決定。

喇叭保護器其主要功能有下列幾項:
一,開機延遲:有些擴大機送電開機與斷電關機時會產生暫時的輸出不穩定現象,可能會是短暫的大信號(砰)或是會飄移的直流電壓。
            所以裝上時間延遲電路來讓擴大機開電後一段時間後(幾秒至數十秒)喇叭才會自動接通,擴大機斷電關機時馬上切斷喇叭迴路。
二,直流偵測:DC 交連的擴大機可能因為輸入的微小直流成分或內部電路工作不穩定而讓輸出也有直流電壓存在,這是喇叭殺手之一。
            裝上直流檢測電路後只要一查驗到高於設定的直流電壓保護器就會馬上切掉喇叭迴路了,這也會與開機延遲電路同時動作。
三,高頻偵測:擴大機可能因為零件老化或內部電路工作不穩定產生高頻振盪現象,這很容易會燒掉高音喇叭的。
            裝上高頻檢波電路後也會主動的檢測高頻振盪而切斷喇叭迴路,達到保護的目的。

喇叭保護器的缺點:
只有一項,因為是使用有接點的繼電器(目前還沒有這種音頻用的固態繼電器 SSR),會造成接觸音質的損失長時間的使用會使接點氧化變得更嚴重。

有其他方式不用喇叭保護器?
可以的,用保護器是最簡單的辦法,其他的方法就得重從擴大機的本體下手了。
一,輸出變壓器:像真空管功率擴大機有輸出變壓器所以不會有直流電壓輸出,變壓器也會隔絕不正常的高頻信號。晶體機也能裝上輸出變壓器這也會有管機的味道。
二,直流伺服線路:在晶體擴大機的負回授電路上裝上直流伺服線路就能解決直流位準存在與飄移的問題了,這是目前很常用的方式之一。
三,優良的線路與零件:優秀穩定的架構,少數量的線路零件並搭配高品質可靠的用料都能完全解決此困擾,但是這需要具有一點功力。

測試:
剛裝好一部擴大機後不要冒然的就接上喇叭來試聽,請愛用假負載。
靜態不加測試訊號讓她熱機,不時的用電錶來量一下輸出有沒有直流與交流電壓,摸摸散熱片再量一下靜態偏壓,長時間下來都穩定沒什麼變化就能進行下一步。
動態測試,加上測試訊號後使輸出達到額定最大輸出的三分之一,期間摸摸溫度拿掉測試訊號再照先前靜態測試用電錶量量有無變化,要反覆長時間的測。
這個測試有通過才能接上喇叭,如果無法通過就必須多下功夫解決問題,這時如有裝上保護器會自動幫您檢測擴大機輸出是否有無問題。

以上這些資訊幫您選擇保護足夠的保護器線路,或是讓您判斷決定是否要裝上保護器。

网友:
15年以前自己也組過前後級
配線還是用無氧銅材質
3年前以退休送至回收場

以我的經驗還是裝好了
其實裝了損失一點點聽不太出來的音質是無所謂
喇叭總比保護器貴吧

网友: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點,這整篇文我已下載收藏...

哈哈..也不知能不能組裝成功?但我知道如果不

勇敢踏出第一步,一切都是空談,謝謝各位前輩

若有問題我會po上來..

网友:
這是多年前某DIY網站的裝機報告,
裡面有線路圖及零件表,
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我在想一個問題,有些裝保險絲的擴大機也會燒掉,在對岸裝喇叭保護器也有會燒

掉喇叭的案例,一般繼電器也是有壽命,當不良時也會影響音質,好的繼電器很難

買到,所以想說可不可以在開機時,把音量調到最小在開機,這方法行得通

嗎?

楼主:
想辦法將擴大機做的穩一點可靠一點才是最實在的辦法。
用兩付喇叭也是個辦法,便宜的小喇叭固定接著,機器沒問題又想聽好聲音時才切到大喇叭,減少受損的機率。
開機時將音量調小本來就是基本動作,要養成關機前先調低音量的習慣。

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來考大家,請做答。
CD、前級、後級共三台機器,請問開機與關機順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 開機   CD、前級、後級

           關機   後級、前級、 CD

楼主:
哈哈!我也忘了要怎麼開關機,就讓大家來說說,看誰說的有道理。

网友(2010-12-17):
哈哈!我也忘了要怎麼開關機,就讓大家來說說,看誰說的有道理。
引用 网友B:

呵呵!k版大真愛說笑!這是音響迷的基本功,
我先說一部份好了,
先開前級或cd是讓前級先處於穩定的工作狀態,而且有音量控制要關到最小,以免送出脈衝或過大音訊至後級,使後級或喇叭造成傷害。

网友C(2011-02-07):
裝了喇叭保護器雖然會損失一些音質(理論上),可是實際差別真的聽不出來
一般都是DIY擴大機或電腦喇叭才會需要裝,市面上的各廠牌擴大機都已內建在其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倒是看了許多歐美名機都沒有喇叭保護器,而較便宜的日本機大都有內建。
以前 DIY 的擴大機沒有一台有裝置過,也從來沒故障壞過。
倒是喇叭單體有燒壞過好幾隻,都是開太大聲而燒壞的,過大功率這項喇叭保護器也不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行家出手便知有沒有

從ID看如沒認錯您應該是那位高手

希望以後還能見到您的音響知識文章

网友(2011-03-12):
小弟曾測試許多有礙音質的元件及線材...不太明顯.....
但不及環境因素來得重要!

网友(2011-10-07):
感謝提供教學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

网友:
施出變壓器一顆也不便宜,5K 5W就要一千多...晶體機很多都是大功率的,幾十瓦甚至幾百瓦,恐怕沒辦法...且瓦數一高,變壓器就變很大顆。
不過倒頭來,還是比不上喇叭那麼貴...不知道有沒有賣8:8的變壓器?!

楼主:
OPT 對晶體機並不合用,能直接交連到喇叭不是最好為何要多此一舉來裂化音質?除非是大眾廣播用的 AMP 要採用高壓傳送非得用 OPT 來升阻抗。

OPT 當然也能定做規格,但是聲音好壞就另當別論,我就是沒學自繞變壓器所以不玩管球機,OPT 的好壞比管球廠牌大的太多了。

也可以在晶體或 IC 機的來源訊號側多加一顆 600 比 600 的變壓器,除了可以做出平衡與非平衡的變換線路外還能創造出較飽和溫暖音色弄出點管機的味道來,但是前提上還是要有優良的音頻專用變壓器。

网友(2011-11-25):
此处果然高人众多啊!喇叭保护器不用还真不怎么放心,不过普通玩家用的继电器太次,所以只能很受伤!发烧的继电器用起来,那就更受伤了!

网友(2012-02-10):
引用 网友C:
裝了喇叭保護器雖然會損失一些音質(理論上),可是實際差別真的聽不出來
一般都是DIY擴大機或電腦喇叭才會需 ...

新品確實聽不出來
時間久了
尤其是大功率後級
接點碳化,音質變差,是很明顯的
~個人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