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維修D-Link DI-704P

楼主(2009-06-22):
前些日子無聊跑到之前工作的斗六順X找以前的同事聊天~

剛好看到這台DI-704P被丟到回收筒去....問了一下~原來是客人不要的!!

在徵求朋友同意下,把這台撿回家研究~!

回來之後插上電源後,咦?沒有電源反應!!
嗯~開始來看看到底那裡出問題!!

用三用電表量變壓器,有電源反應,顯示為5.5v

打開內部,用三用電表量插座的地方,有電壓2.27v

心裡想說怪了~有電丫?怎麼會動不了~又在704P板子上四處量測那裡有問題
後來還在版上爬了二天的文,才看到有大大發表的DI-604P+的文,看到阿水兄說變壓器問題
才讓我懷疑到變壓器是否有問題~

努力把變壓器給撬開,說真的~還真的不好開~結果一看,果然是變壓器出問題!!電容都凸了

這時廢板很有用..,剛好找到主機板上有16V1000uF的電容可以使用
底部線不用夠長用焊接延長,然後記得要注意極性的問題,焊完後裝回去

緊張時刻來臨了!!把變壓器插上插座
然後把接頭接上,哈哈~成功了!!看到燈號嘍~

其實這次維修說真的,我自己也很怕弄錯會導致電容爆掉
在爆掉電容拔掉後,我在焊接孔做上正負的符號,就是怕焊錯
拜讀許多的大大發的文章,真的收獲很多

网友:
恭喜c大修復成功,其實d-link系列的變壓器很容易壞,多年前我撿到一台di-724P+

,檢查後竟然沒壞,但是變壓器不見了,只好另用atx電源接個5v給他用..

因為家裡只有我一台電腦,所以就把他打入冷宮(不想浪費電)...

网友:
會熱當的機器請用手摸一下哪顆晶片溫度高,直接給她貼上一片散熱片,可以延長使用壽命。
這些廠商的工程師不應該連這散熱的道理都不懂,可能是故意的吧!

電子裝置的殺手就是溫度,電解電容會爆漿損壞也是溫度。
只要將溫度控制好包您高枕無憂。

网友A:
努力把變壓器給撬開
請教一下如何撬開

网友:
謝謝您的經驗分享,分享器壞了就丟實在也是一種浪費~

to playx大.... 您的分享器真幸福呢,穿洞洞裝耶

楼主:
T大要把變壓器撬開丫~ ...講真的,需要用點暴力啦..
我是用小支的一字起子慢慢撬開,要看卡榫位置在那啦...再把卡榫撬開就好了~
這個變壓器我撬開時...太暴力了點..有一邊的卡榫被我弄斷了~還好還可以蓋上蓋子

网友:
變壓器真的是D-LINK的通病。
恭喜你維修成功

网友:
換上變壓器電流大一點的,不曉得變壓器會不會撐久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論上會!變壓器大一點散熱片也會大一點,溫度會低一點,但是還是沒人知道它哪時會壞,這可能要問電容器生產廠商。

网友C(2009-08-27):
感謝 Chtsin 大大無私的分享及教學

小弟的 D-Link DI-704P 才能再度使用
一樣也是在變壓器內的電容爆裂了,只不過連同該電容下方的 "二極體"也一起爆了
還斷成兩半了,看不出型號,所以拆了個1W ??v的稽納二極體來換上,
目前短時間上電源還可正常運作呢,
再次感謝大大的教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努力把變壓器給撬開
請教一下如何撬開

我是用香檳鎚敲擊到超音波黏合部份鬆開再用起子挑開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到p大跟k大的文章, 不禁在想: dlink這些變壓器的外殼是不是也該開洞給他散散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D-LINK 的 5V 2A 跟 5V 2.5A 變壓器大小居然一樣.......

所以一樣很容易壞, 全天候開機大概一兩年一定剉賽

网友(2009-10-12):
引用 网友C:
感謝 Chtsin 大大無私的分享及教學

小弟的 D-Link DI-704P 才能再度使用
一樣也是在變壓器內的電容爆裂了,只不過連同該電容下方的 "二極體"也一起爆了
還斷成兩半了,看不出型號,所以拆了個1W ??v的稽納二極體來 ...

小弟的稽納二極體也爆了
斷掉的屍體連一點字也沒有,
可否請教您用的幾V的穩壓管??

感謝~~

网友:
小弟一年多前也收了一台 DI-704P ,可用但沒有變壓器,一樣接 ATX PSU 5VSB .用到兩三個月前,再也進不了 WEB 介面,只能當 HUB 用.這樣一直用到今天,上網搜尋找到一篇文章:
http://www.cppblog.com/tx7do/archive/2006/09/11/12311.html
於是死馬當活馬醫,當看到久未不見的 WEB 介面時,真是高興極了!在此感謝眾網友及 Google 大俠.

网友:
之前就聽說 D-LINK 問題很多
又學會解決的一種方法了
感謝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香檳鎚敲擊到超音波黏合部份鬆開再用起子挑開

請問 louis 大大  ,什麼是香檳鎚?
有卡準的變壓器,基本上我想拆變壓器跟拆遙控器的方法差不多吧,
變壓器的接合方式我看過的是用黏合的,這一種我的方法是用熱風鎗直接吹接合處,吹到發燙,注意不要吹到外殼熔掉,再用適當的一字起子慢慢撬開,要邊吹邊撬喔

网友:
原來可以用熱風槍吹喔.....
我拆這類的變壓器都是暴力拆解
使用小隻的一字起子往接合處敲下去
長的那一面敲2個洞短面中間敲一個洞就開了..
(力道...要哪捏好不然會連零件一起敲壞.千萬不要敲變壓器的位置)
修好之後我都用貼布把殼包起來....不然就用AB膠黏(要等一天保證下次拆不開)
這類型的IP分享器不只是D-LINK的有這問題起他廠牌也幾乎都有這問題
遇到變壓器壞是最好處理的..如果是遇到8隻腳的穩壓IC壞...
連想買各替代用的材料都要找上一整天都還找不到

网友(2009-11-21):
感謝分享。
請教一下,如果照片裡頭那個變壓線圈(?)未拆下前,一次側可量到輸入的電壓,但是二次側0V,這樣是不是代表這個元件掛了呢?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我也可以回去查查看被我冰起來的那台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被我刷壞了n_098| ,找時間拿來試試,已經放好久了,都捨不得丟n_127|

网友(2010-12-02):
D-Link ip分享器 已經用掛4台了,
所以....我備用 都保持 1~2台。

网友:
D-Link 這台ip分享器
變壓器操久一點很容易壞
我也換過一顆
上個月也一樣電容爆漿
更新後又是一條活龍

网友:
我也可以查查看那台D-Link ip分享器.又學會解決的一種方法.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嗯,經手過幾部di-704p除了過熱當機外,再者普遍就是電源故障,或是電容都爆光了!
用過相對比較穩的大概就vigor 2104p、zyxel金屬殼機種…

网友(2011-09-27):
我有一台DI-704p突然無法連線,有電源指示燈反應,但其餘燈號均不亮;依各前輩所述,變壓器為可能禍首,
今日即將變壓器打開,發現內部小變壓器旁的一顆電容(330UF/25V),已有輕微爆漿情形,經更換後再插電,各燈號均出現了,亦能順利連線,完工,謝謝

网友:
拆這種變壓器有時候還要靠一些運氣,
我都是用美工刀片瞄準接合處,
再用鐵鎚敲在刀片上,
四個邊都敲過(一次不行敲兩到三次),
大部分都可拆開,
造成損壞的情形還可接受,
修好內部再黏回去就看不大出拆殼所造成的損傷.

网友:
看來大家拆變壓器各有千秋
但幾乎都是暴力破壞居多
對這種變壓器故障每次都是很頭疼的
想弄漂亮點, 花費太多時間及精力
暴力點, 事後又得整理.
只能說有一好沒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