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p-ds3除錯卡無顯示

楼主(2009-06-22):
各位大大好.小弟爬了不少舊文.也修復ㄌ一些主機板.因為各位大大ㄉ詳細解說.讓我有基本ㄉ概念.正當往更高階ㄉ主機維修時卻遇到怪問題....問題就是............小弟有一片技嘉的主機板.(ga945p-ds3).插上除錯卡不顯示數字.把所有ㄉmos用熱風槍拆下量結果都正常.量cpu供電也沒問題.正當準備量bois卻發現他不知整合在哪裡.(意思就是沒看到.)這真ㄉ滿麻煩ㄉ根本無法量....量i0供電也大約正常也嘗試想換.可是發現他型號也是s尾巴的..有可能是南橋或北橋燒毀嗎請各位前輩大大救救我吧.....真的頭皮都抓破ㄌ...

网友:
正當準備量bois卻發現他不知整合在哪裡.(意思就是沒看到.)
...SOP 8 腳的 BIOS 長的不一樣 ~
技嘉的 都會點上顏色 你注意看一下

楼主:
找到ㄌ謝謝大大的解說..但是電壓正常也沒燒毀痕跡.埃..真ㄉ需要買燒錄器ㄌ...不過還是謝謝熱心ㄉ大大.小弟會更努力ㄉ學習..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片主板這麼快就過保?樓主提到除錯卡不顯示數字,相信沒幾個人看懂樓主的意思,

例如是短路造成無顯示無供電,完全不上電,有過電不跑碼...等

网友:
我去技嘉官網看囉 ~~~~
應該還沒過保吧 ~
下載位置 F1 2006/10/18 首次量產  .......VER2.0
別忘囉 技嘉的產品 ~可以多8周保固 .................3年過8周.

网友:
這樣有拆過MOS了,技嘉不知道還會不會受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你焊的漂亮  應該看不出來吧 ~...因為我技嘉 華碩拿回來的 ~說真的
也焊的 不會很漂亮...

前幾天拿回的 華碩 顯卡..9800GT 風扇不轉 .這顆壞.

前幾天拿回的 華碩 顯卡..9800GT 風扇不轉 .這顆壞.

网友:
回复 网友C:

畢竟手工沒像機器焊的那麼漂亮,要焊的和機器一樣,那焊接功力可為爐火純青的地步了!
華碩的維修工程師是趕時間嗎,真的焊的不是很漂亮!

网友:
她們一天要修幾百塊主機板,應該是很趕,其實只要你不是換電容換別的牌子,應該她們是不會不讓你換,用吹的上件比較漂亮,用焊的就要看個人的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