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接再厲不氣餒

楼主(2009-06-22):
因為想學修電源供應器 ,
所以就跟認識的電腦公司凹了很多故障POWER
前前後後修好了幾十顆 , 都不收費 , 零件也自己出錢
雖然修好的數量不多 , 但是可以看出一個大概
POWER真的可以用重量決定質量.............
跟電腦公司他們只有一個約定 , 我修好的都有做記號 , 如果再故障記得告訴我
我一定拿回去要研究是不是我維修流程有什麼問題導致再故障 , 好作為可以改進的方向
但是都沒有回修 , 說實在有點得意
-----------------------
這幾天逛街後去他們店裡 , 看到他們桌子底下有一個大箱子
打開一看 .......都是我修的 , 大概有10幾顆
頓時 , 心情真的壞到極點
細問一下 , 都是不能啟動的 , 我拿測試器測一下
大半都是OK的呀 , 只有幾顆是真的有問題
不死心 , 再問清楚一點
原來他們把這種爛電源供應器接在目前最新的電腦上做測試..............
真是n_028|
我也不想怪他們不回報 , 只怨我學藝不精
就像W大說的 , 修好的機會是很大的
大都是電容爆 , 電阻燒 , 晶體掛 , IC故障
真正難搞的沒有幾顆........
------------------------------
來這裡有個好處 , 看不到自私的人
因為再下所學很淺 , 所以學東西特別慢
我想我還會在電源供應器上摸索一陣子
最近我修POWER手不會發抖了
還有拿起POWER來就知道這東西的價值
拆開POWER大概就知道要注意哪裡
還好
還是有從各位身上學到一點皮毛
想到這裡就不會太難過了
好想跟大家繼續努力下去n_062|

网友:
能樂在其中...就是最好不過的了

网友:
那種POWER       拿到目前最新的電腦上做測試  應該很快就死翹翹囉...
(用電太兇)..........
加油哦....   別灰心   我也常常燒壞東西

上次為了學修LCD 燒了2張公版的 驅動版...............一張350元
今天又燒壞囉.2張 TNT M64顯卡(老古董 拿來練習 BGA)...

恩恩~學習真的 有時會有灰心感... 但是東西能動的時候 哪種感覺 真的很棒..
加油歐

問大大一下 修好的東西 用示波器 有辦法看出 他的穩定嗎?...

网友:
別氣餒我也一樣常修不好
大不了殺肉

网友:
其實舊POWER修好後~可能某些零件也都老化快壞了吧?
線材來說~線材還OK的話(裏面銅線沒有氧化很嚴重)~隨機的便宜的POWER就會想救一下..
線材不行的變硬了..設計優一點的POWER會換個線組.隨機的便宜的那種就直接當料板或回收了.

電容 470uf 以上的我都是全數換日系電容..當然~樓主是做經驗的..如果是自用的可以全換掉.
耐伏50V以上的電容會拆下來量看看是否故障...

晶體方面...雜牌的那種用2支二極體的~我會找特性更好的換上...

接下來沒有大問題就上電測了.小弟是裸測~測時沒組裝回去 因為想看那裏還會有問題~最重要是測溫~修好的POWER我是用 EVEREST 這套軟體看電壓跟溫度~ 用 OCCT 軟體實測1小時看電壓有沒有飄很大...當然這是軟體帳面上的~因為是裸測 實際上還有用溫度計測量那裏有高溫.使用溫度計的測試頭去點零件..超過40度的我就會注意一下 要怎麼去散熱.千萬不要用手去測..因為用點的去測有4X度~實際可能已經是5`60度了~會燙手.

雜牌的有些電感會高溫...溫度高的我會把它週邊的電阻電容之類黏膠拆掉 然後掰開一點..讓它有散熱的空間.雜牌的大都後抽型的~在後面有一個8*8的風扇那種~那種大都板子上大都會有2組風扇的接腳.一般只接一組就後抽那顆風扇用.另外我會在前面另一面的地方再弄一個6*6再接上另一組沒使用的風扇接腳.裝在那個高溫的電感前增加散熱...

我弄好一顆POWER都很久=.= 清理~拆件~測件~上電測試..OK後弄散熱...

以上..小弟維修POWER的過程...給各位大大參考...過程如有誤或建議的~請指教...謝謝

网友:
哀,看到樓主的經驗有時真的會遇到很悶的問題。
之前常常維修公司客戶不要的MINI CASE的POWER,因為規格不常見,所以要買要訂而且很貴,想說修一修可以幫公司省錢,而且修好的POWER在使用上感覺也比較穩定,但.........有天,BOSS 告訴我,POWER這種東西很注重穩定(@@"我修的就不穩嗎?)要是故障的話可大可小,你修好的POWER壞掉了還好,要是把客戶的機板或硬碟之類的零件用死了你該怎麼辦!

聽到這我無言了,只好...自己修修當練功。公司的....買新的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