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漿撒尿電容特輯

楼主(2009-06-22):
在下無聊時喜歡收集故障電子產品,分析故障原因,下面的圖片是這段時間以來,收集關於電容異常造成故障情形的實況照片,供各位參考。

國產/大陸電容篇

自隨殼電源中,拆下的HEC、JEE以及Fuhjyyu(富之餘)。

某款電源內二次側的Fuhjyyu,大部分已經膨脹突起。

該電源5VSB輸出端的Fuhjyyu,同樣也凸起。

另一款電源內,兩顆Fuhjyyu中靠近整流器端的已經膨脹,並導致輸出不穩。

之前炒的火熱的僑威550AD機種爆漿事件(此顆為採用同結構的Antec電源),元兇也是Fuhjyyu,故障後造成輸出壓降異常。

TT早期Purepower系列內的JENPO電容,也曾發生異常。

早期主機板上的GSC電容,也是爆漿黑名單。

磐石店早期LGA775板上,CPU迴路側使用的OST也是爆的七零八落。

478時代使用的Elite也有類似案例。

Acer P3時代準系統內的YEC,為當時該機種爆漿常客之一。

同樣是早期主機板常見的TAYEH,不僅爆了還把旁邊電源迴路的MOSFET弄壞。

看過爆的最噁心,是磐石店準系統內的TAICON(台灣電容製造廠),頂上一大坨東西不知道哪跑出來的。

某款網路集線器內電源模組的Ltec,在長期開機使用下也是鼓起來。

自己家中用的T07AW ATU-R內的CAPXON電容,也因為連續開機加上高溫,難逃爆漿命運。

日系電容篇
日系電容是比較耐用沒錯,不過不要以為就不會爆漿,時候到了還是要走的。

雞排店478主機板上的NCC(Nippon Chemi-con)長時間開機下,當然是鼓了。

K8雖然低溫,但星星店主機板CPU旁邊的NCC也是難逃爆漿命運。

雞排店K7主機板上的Nichicon,不爭氣的鼓了,旁邊SANYO仍不動聲色。

DELL伺服器主機板上,處理器12V輸入端的金色Nichicon,鼓了+吐了。

不要看到鋁殼就認為是固態,即使脫了外皮,"偽"固態照樣爆給你看。

之前最靈異的新巨爆漿事件簿,整顆電源內就只有一顆NCC頂上開花。

結果原來是上料時極性接反,比起用錯電容是更致命的錯誤......

最不想見到的死法,外觀看到是一顆正常的Rubycon電容。

拆下來一看,才發現是內爆斷腳而死,遇到這種狀況,會讓維修的人無力的。

今日維修的不開機磐石店主機板,記憶體、北橋、AGP旁邊的NCC鼓了,有的也吐了。

換下的05年NCC KZG。

裡面的東西快吐出來了。

一片GF4 MX440老顯卡,2D正常,3D不行,拔出來一看,果然又出現電容爆彈

G牌電容,已經呼之欲出。

全部一起請下來。

路過電腦店,再度發現受到爆彈所苦的電腦。

磐石店老K7板,上方的Nichicon部分已經"綻放"。

爆發之後留下的一團棕色物質。

一張很老的Socket 370主機板,CPU附近的CHOYO牌電容同樣爆漿。

黑白監視器內電源端濾波用的STONE牌電解電容。

損壞的電源內再度見到富牌爆彈,真是爆漿常客。

迷你電子變壓器內的電容也是會有爆漿情形。

液晶螢幕電源迴路內12V端的Elite電解電容爆漿,導致液晶螢幕無法過電。

同樣款式的液晶螢幕電源板,兩顆黑色的Hermei電解電容爆發,使液晶螢幕無法顯像。

圖中最上面的紫色電容及兩顆T型防爆紋的黑色電容已經鼓起失效,不過該電容並非松下(松下也是T型防爆紋),而是Hermei的產品。

"全世界都在看"的液晶,內部使用的SAMXON(三信)電容在連續開機下,一年多後爆了。

目前唯一遇到一顆鼓起的松下,原因是因為極性接反。

使用一段時間的大眾FIC ATI晶片組合板,上面的Nichicon幾乎全爆光了。

記憶體旁的也鼓。

在N牌爆掉電容旁邊的SANYO、Rubycon仍不動聲色。

小鳥牌VX912內部電源高壓板上呼之欲出的Capxon,造成了螢幕的故障。

因為VRM輸出電壓異常,導致Vcore端的NCC電容頂部還來不及鼓,底部橡膠塞就先擠出來。

另一張IBM電腦主機板上CPU Vcore側NCC牌電容同樣也難逃底部爆發命運。

電容也會玩欺敵戰術:

這是一顆正面看起來很正常的TEAPO。

但有一顆底部已經撐裂了。

另一顆底部膠塞呈現詭異溶解狀,當然也壞了。

底部膠塞溶解的OST,左為正常,右為異常。

看起來外觀很正常的DON牌10V 1000uF電容,其實容值只剩1.6uF。

無變形的GoldLink的16V/1000uF,容值只剩109uF。

Elite的16V/470uF,容值只剩不到十分之一。

這顆Capxon的100uF/400V高壓電容已無任何容值,喪失濾波功能。

繼續收集故障中。

网友:
感謝狼大~ 像是逛了一圈電容爆漿博物館!
(零件都有壽命的!)

网友:
謝謝分享 ~ 好多的照片 ... 有些零件 真的需要靠 測量 才有辦法看好壞 ~..

网友:
以前修過沒有防爆裝置的 !!!

直接炸彈開花 ~~~~~

真是名符其實的 [炮仔] ~~~~

一不爽就爆給看 ~~~~

网友:
這個專輯很精采很好看,給您拍手!

看完後不禁想要罵這些廠商都專做 / 專用一些很會壞的電解電容。
大家都用好一點的電容成本是會增加多少?大家都改用好電容後一些便宜的爛電容廠商就得倒店或是轉為生產高品質電容。
這不是做不到的事,是很多人不願意這樣做。

我維修時碰過一些電路上小容量的電解電容,使用工作時沒有被周圍零件烤過一樣時間到了也是壞,因為內部電解液還是會乾掉。
這從外觀根本看不出來,要從線路原理去推才能找到問題零件,但是這樣又太費工了。
找到問題方塊區後就將範圍內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新,小容量的全部換成一勞永逸的鉭值電容,要記得零件便宜工時貴這道理。
例如電視卡或電視盒內的選台器單體出現畫面不穩都是亂畫面時就是該換內部電解電容的時候了。

网友:
感謝狼大的分享,我家的電容表很可憐....

買回來他沒派上幾次用場,就躺在哪邊了XD

這樣我又更清楚,電容故障的判別方法了,如果無爆頂搖搖看,如太好搖就有可能故障了。

网友:
好多電容的死狀啊.....感謝狼大辛苦分享的 電容慘死照片集@@"
說實在的 投資一台電容表是值得的.=.=

网友:
死法真是千奇百怪

利害

网友:
之前爬文時看過,原想轉帖過來,現在狼大自己來貼是再好不過了,謝謝分享

网友:
謝謝版大的專輯,
讓我們見識到電容的生死百態!

网友:
真是很文章一篇,謝謝分享

网友:
現在正準備做那個單片機數位lc表,原設計只能測1uf以下的
看到最後那幾幅圖後,考慮做一個專測大容值感值的lc表,不用很精密,10%就ok
反正h1n1令夏令班停課,有時間設計,有空再發佈出來

网友A:
看到那被摧殘的手指頭 就知道您的經驗值了 相信 在你手指下撫慰過的零件跟機器 也該是物盡其用了吧
  零件東西不怕被用壞 就怕被商人利用來謀害 問題輕的 只是燒壞自己產品 嚴重的話 該是品牌肇成的無形損失吧

         小小愚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被摧殘的手指頭 就知道您的經驗值了

所以修理時最好要戴手套,以免不小心觸電或傷害手指

网友:
在網路上有一篇 電容器風暴 的文章,提到當年大批主機板使用台製電容器,大量暴裂的原因.
台製電容至今仍是無法建立使用者的信心.其中最重要的電容液配方沒有大改進(當然有改進一些,但還無法與日貨比).
翻修機板當然要找可靠的元件,我們沒有時間及能力去作進貨品管,只能相信廠商的信譽,如果買得到,多花一點錢,品牌還是很重要的.

网友:
剛剛看了一圈爆漿的電容照片,無限的感觸丫~

因為小弟之前也修過很多類似的案件,尤其看到GSC電容爆的最多

以前待過電容器廠,也曾經幫日系S牌電容代工過

見識過日系廠對電容的要求,一批貨只要有一二顆沒達到標準

等著退貨吧!!

小弟所在的地區不好買到電容,所以都叫客人換掉最快~

网友B:
站在使用者立場,爆容是罪魁禍首,站在靠維修過活的......算是衣食父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在使用者立場,爆容是罪魁禍首,站在靠維修過活的......算是衣食父母吧!

不過有時電容問題排除了,卻仍有異常,表示有更大條的維修在等著你

常常遇到一些採用高品質電容的故障電源供應器,其異常點都是在意想不到的小地方(小二極體、小電阻等)

网友C:
圖中各種死狀都見過
還見過屍體只剩兩隻腳的.......碎片不知道飛哪了
這還不算離奇
我見過最怪的,也是唯一一次看過的死法
不是凸上面,不是凸下面,而是靠底部的那環本來是凹進去的地方,變成凸出來的
可惜沒像樓主照相留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中各種死狀都見過
還見過屍體只剩兩隻腳的.......碎片不知道飛哪了
這還不算離奇
我見過最怪的,也是唯一一次看過的死法
不是凸上面,不是凸下面,而是靠底部的那環本來是凹進去的地方,變成凸出來的
可惜沒像樓主照相留念 ...

您說的第一種是沖天炮,本體(電容)飛了,只剩下發射台(腳,有時還有橡膠塞)
側面膨龜的通常是有熱源或有瑕疵,在比較大型的電容常看到。

网友:
這幾天整理手上一些電容
還有沒用過掛掉的,
蠻有趣的收集

网友(2009-10-21):
受益良多,感謝:)

网友:
真是非常精采的電容爆漿秀阿
感謝上了一課

网友:
看到這篇
只能說太精采啦
有精采的圖檔做講解說明
相信大家一定都有相當的認識
謝謝狼大

网友:
小弟曾拆修過一x牌的大陸製電源供器,新的哦裡面很乾淨,最後結果竟是:一顆電容腳插歪了沒焊到‥

网友D:
了不起
原來爆漿那嚜普遍
幹,我的二台螢幕剛過保固所以給外面修理,半天就修好了,問店家換了哪塊板子拿來瞧瞧,店家支支屋屋卻拿不出換下的故障版子,現在拜讀這篇文章後,想想很有可能只是電容爆漿而已,修起來好貴喔,果真如此,那原廠真是沒良心。
以後我會注意,凡是電子版子故障,先看看電容....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了不起
原來爆漿那嚜普遍
幹,我的二台螢幕剛過保固所以給外面修理,半天就修好了,問店家換了哪塊板子拿來瞧瞧,店家支支屋屋卻拿不出換下的故障版子,現在拜讀這篇文章後,想想很有可能只是電容爆漿而已,修起來好貴喔,果真如 ...

站在店家的角度看,除非您自己有能力修!
不然說實在話,這就是技術錢,所以說液晶維修一般不會說哪裡壞收多少錢,一般是固定費用就是這樣
因為裡面也沒多少零件,我相信這邊自己有開公司的都能瞭解
必竟租店面也需要租金,水電網路電話保全哩哩扣扣的加起來一個月不少錢
基本上維修是有行情價的,同行之間的維修價,或者對end user的維修報價,一般都是差不多。

网友(2009-11-25):
電容真得是很容易爆漿, 之前送修主機板,也是因為CPU附近的電容全爆= =
話說日本有三大con吧?沒想到nichicon居然也很容易爆耶...

楼主:
Nichicon某些系列(以HM/HN最多))遇到的異常比起其他日系品要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Nichicon某些系列(以HM/HN最多))遇到的異常比起其他日系品要多。

原來如此,之前有一批更換電容的主機板,過不到1年就又送回來,還以為是買到山寨版的電容.

网友(2009-12-26):
這真太精彩了,狼大辛苦了,小弟受用無窮,感謝!!

网友:
請教各位前輩

一般測量電容大約小於標示值多少,可以判定為故障

网友:
NNC 看來最不好的一個牌子

网友(2011-05-18):
精采爆電容分享!受教了!感恩!

网友:
已經不錯咧 有時在對岸那邊網站看得開箱報告
打開POWER機殼 看到是台製電容 都說是很有誠意的大禮
我們在標榜日系電容時 其實對岸在標榜台系電容 甚至台系電源供應器製造商

其實電容製造商已經明白標示規格 承受漣波電流 自發溫升5度C  加上環境溫度 壽命小時

該殺的是 電源供應器製造商 壽命計算之後 直接COST-DOWN  因為只想保固一年
過保固一年立刻故障  促進資訊業成長
價格戰爭下 自我安慰 不是每個POWER 會滿載24時運轉 ... 似乎又有COST-DOWN 空間
然後是HEC、JEE以及Fuhjyyu(富之餘) 導入
台商系還好  對岸把 PCB 銅厚 搞0.5OZ 已不是新聞

网友(2011-07-11):
電容爆破秀~~很詳盡~

网友:
好像爆米花

网友:
原來電解電容各種排子的都會爆漿

网友(2011-08-31):
內爆斷腳而死>>>這個太慘了 外觀根本查不到

网友(2011-11-10):
樓主收集了那麼多照片,可見已經修好不少咚咚,真是一位環保尖兵!!

网友:
強強強狼大就是強感謝狼大的教學受益非淺

网友(2012-01-13):
一口氣看了不少電容的死樣~
感覺又喜又驚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