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1780PS 17吋 開機顯示約2秒後 暗屏<已解決>

楼主(2009-06-23):
這顆LCD的情況是開機顯示有畫面,約2秒後就暗屏
所以就拆機看看
拆開後發現高壓板上有數顆電容爆頂(藍圈部份)

先換電容看看
上電開機看看

哈,果然不會暗屏了,還好遇到的都不會太難,要不然就慘了…
這是我第二個完修品,換電容時,結果電容不夠,只好從報廢的power上拆
與其說是報廢的power,其實是拆開後,不知如何修,就放著了,還好有零件可拆。

网友:
恭喜完修,最近大家都很幸運,修到爆爆族的。

网友:
ㄆㄆ...半年前我的MOZO跟你同一台  壞的電容也是同地方呢~~QQ

网友:
+1
大大你好  我的 HANNS-G 型號P170  跟您的機 版是一樣的 壞的東西也一樣

网友(2009-11-01):
大大您好~~~

小弟我已經把大大所說的那幾個位置確定與大大所說的狀況一樣
也都有換了~
但狀況一樣
一亮即滅(暈)

有勞大大位小弟解說
是否還有其他問題

网友:
表示尚有電容異常或是電路/燈管有問題。

液晶螢幕內溫度較高,可以的話盡量換好一點的電容,以免修好一段時間後又因電容異常/退化而故障。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

你是說燈管也有可能是壞的嗎?

但是一樣開兩秒就馬上滅了

有勞大大解說了

网友:
這問題 我也遇過 但最後是解除TL1451保護後(第15pin GND) 就不會亮一下熄滅了
但不確定未來會怎樣 有一點怕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你是說燈管也有可能是壞的嗎?

但是一樣開兩秒就馬上滅了

有勞大大解說了

除了燈管因為電極老化使電子放射能力降低(就像家中日光燈管壽命告終),線路破損導致相碰/碰到外殼都會使燈管電流異常,電路偵測到後就會關閉。

強行跳過保護可能會在未來破損嚴重時造成高壓漏電或是因輸出空接電壓急升,損壞電路或是造成電擊事故。
曾經有遇過因高壓漏電漏到面板驅動電路,使面板及驅動電路遭到損壞的案例。

网友:
哈哈 大家好 我第一次回應,超級大菜鳥,目前爬文長知識中,目前我的成績修好一塊主機板和一台LCD都是電容爆凸,更換後就OK,超級有成就感的,其實目前我只會燒電容,加油中

网友:
算是通病,這我修了好幾台了。

网友(2009-12-09):
換電容就可以
真好....

网友:
x美的電容器你要加油了

网友:
板主您好~~我用的液晶螢幕跟您的一模一樣,我剛好也有跟您同樣的問題~但是我拆開來只看到有兩顆圓頭的電容(微微爆漿的電容),所以我就只換那兩顆~但是換好後問題還是沒解決,請問您替換的電容是用特殊製程的還是就一般的電容?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電容我是用一般的電容,換好後,就可以了
但事後怕其它電容也會掛(沒電容錶),就把其它的電容也一次換了
到現在那台螢幕還好好的。

网友:
恭喜大大唷
撿到軟的工作呢
之前我也是有這樣的經驗,換了電容就好了,那種感覺真好...呵.

网友D:
恭喜大大把螢幕修好了
小弟新手練習
我手邊也有一台同型號的 但是他電容沒爆,電源開了有畫面有斯斯聲約2秒綠燈變橘燈,爬過文章後先試著把MOS解下來檢測。希望問題不大

网友E(2010-01-11):
引用 网友D:
恭喜大大把螢幕修好了
小弟新手練習
我手邊也有一台同型號的 但是他電容沒爆,電源開了有畫面有斯斯聲約2秒綠燈變橘燈,爬過文章後先試著把MOS解下來檢測。希望問題不大 ...

不知道大大換了MOS的結果如何~我的狀態也是跟你一樣~電容都換過了~~但是還是一樣
也是2秒後一樣斷電~我是新手~爬了文~還是不懂MOS要怎麼測試才準~懇請大大分享維修心得:) :)

网友F:
換電容的朋友,千萬不要只換壞的電容,最好是同一區域的電容都要更換,因為其他的電容以受到影響了,還有耐壓要加大,應電路老化,耐壓直要加大

网友:
請問大大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大大換了MOS的結果如何~我的狀態也是跟你一樣~電容都換過了~~但是還是一樣
也是2秒後一樣斷電~我是新手~爬了文~還是不懂MOS要怎麼測試才準~懇請大大分享維修心得:) :) ...

請問大大 我也遇到兩秒後斷電,請問是哪裡出了問題
可以分享經驗嗎

网友:
量產的話,日系電容應該不貴才是
為什麼要堅持用爆漿牌呢..................
難道是怕USER用不壞,沒錢賺..............................................
恭喜樓主輕鬆修復:on_131|

网友(2010-02-22):
引用 网友F:
換電容的朋友,千萬不要只換壞的電容,最好是同一區域的電容都要更換,因為其他的電容以受到影響了,還有耐壓要加大,應電路老化,耐壓直要加大 ...

我的是LM729的, 與先前照片幾乎一樣的電源機板, 同區域6顆電容中凸起了2顆, 全部都換了.
470μF 16V 2顆, 1000μF 16V 2顆, 150μF 25V 2顆
其中150μF 25V的買不到用220μF 25V代替, 更換後ok. 這幾天再觀察看看. 感謝各位的指點.
p.s. 換的過程最難的是解焊舊電容, 怕弄壞周邊尤其是SMD的零件.

网友:
之前幫朋友看兩台液晶,一台笨q17吋另一台雜牌15吋
也都是跟你電容問題,結果我去拆沒用的powre的零件看一下
拆下來後,裝上去,兩台都ok上路
看來液晶螢幕最多通病都是電容問題居多

网友:
MOZO的牌子電路設計更換零件比較少,如果是BenQ的話那就得多換一些場效/電晶體了!!

网友(2010-05-01):
外觀正常的就不知道從那兒查起...

网友:
外觀正常的電容也是會騙人的~

网友(2011-02-22):
對阿電容全換這樣比較OK的
但燈管壞也是可以換那但要先外接測試修很多了

网友:
我一台也是外觀電容正常看不出電容異常使用約30分鐘就自動關機拆開後用手摸如圖之電容發覺溫度很高就一一拆下用電容表量1000uf 16v 剩下897uf   968uf 在5%標準值內為了保險起見都更換新電容最後裝機測試完工無再有自動關機現象

网友:
昨天想樣拆開換lcd電容結果拆外殼的部分卡關 好難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