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有音控的耳機放大(二)

楼主(2009-06-23):
非常經典簡單好做的耳機放大器。

IC 可以使用 IC 座,上頭放置例如 NE5534AN 或 TL071 等音響上口碑較好的運算放大器。
電晶體也可以用插座,用常見日系小信號晶體或歐美小鐵殼電晶體。
電源濾波電容不要太省,用 2200uF 好了。

換換看玩玩看,看什麼零件比較好聽。

网友:
K大 我又有問題了><
因為看到他正電是第7腳,所以去看了LF351的PDF
發現他有balance
肖想說是左右聲道平衡,但又不像
它是平衡輸入正負電位差的嗎(像是讓正負電趨近+-12V不要一個12.5,一個-11.5)?
另外,使用雙電源方式,正負電的精準度,影響聲音大不大?

最近也有看到有前輩電晶體用插座的方式來裝n_131|
然後有點想說......那..電容不知道可不可以也這樣,因為聽說輸出入的交連電容也蠻有影響性的,想說這樣就不用動烙鐵

楼主:
您所說的 IC 資料裡的 balance 就是指運算放大器內部正負邊緣結構的平衡,也稱為 input offset voltage,用音響名詞稱為中點電位。
幾乎所有的單組包裝的 OP-Amp 都會有這個補償接腳可利用,這個微小 DC 電位會隨著電路結構、電路增益、電源變動、工作溫度等因素而變動。
此電位會因 IC 型號不同而有差異,電壓約在幾  mV 至幾十 mV 之普。這偏移電壓對一般的使用(音頻電路)不會有困擾,但是為了安全起見您還是要測量與注意他。如果您很在乎或有實際需要就能裝上一個 SVR 來調整他。

LF 351 是 FET 輸入結構的泛用 OP-Amp,音響用的至少要選用低雜音型的,例如 TL071 這類的。

正負電源的精準度對 OP-Amp 不會影響很大,除非差異很大。您可以自己實驗測試看看,這電路非常適合實驗也很實用。
放大器的電源需不需要穩壓也是不一定,有人說加上穩壓反而使電源內阻提高對音樂的再生反而不好,對我而言我還是聽不出差異來。

電晶體用插座不是特殊,在國外還能買的到各類型專用的電晶體腳座,這在實驗上與有維修考量時非常方便。
舉例來說,示波器第一品牌在以前某個年代生產的高級貨內部的各類主動零件全都是用插座,這種插座是單 Pin 的,IC 用它 TR 也是用相同的它,但是這個 Pin 腳是他家的獨特專利外面根本買不到,裡面除了鍍金很厚還有橡皮圈避震裝置,真是非常理想的電路元件。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買較高級的鍍金圓孔 IC 座拆來用,只要電流不超過 0.5A 還沒有容易氧化與震動的環境就能安心使用。
實驗好了後還是乖乖的將插座換下會比較保險。

電容器要用插座也是可以但是找不到適合的,電容腳都會比較粗那種 IC 座的不能用。
交連電容器不需迷信品牌,那些品牌是比較耐用與穩定可靠,聲音要好一定要用多種電容多顆並連來用。
例如電路上需要一個 104 的交連電容,那就用 100nF PP(聚丙稀) 材質的再並連上 10nF PS (聚苯乙稀)材質再加上一顆 1nF PS 電容。
讓高中低音有各自的交連迴路,而 PP 與 PS 電容公認聲音最好。

小小的電路不同的零件就有不同的表現,不會花上多少錢但是有無窮的樂趣。

网友:
感謝k大的說明n_082|

本來對於電源穩壓我也是一直覺得有疑問,我看一些有賣套件的地方
會看到有賣專門給放大器用的穩壓電路,需要上的料件還比放大器本身的東西還多><
除了線性穩壓還上成對的或以上的電晶體,看到這就讓我覺得電源很重要,
可是有的地方並沒有特別做穩壓,直接拉變壓器或電池或用個稽鈉解決而已
因為覺得還沒玩那樣大,又為求保險..所以我現在用電池供電(想說前級與音控線路也用不到什麼大電流)
這下可以跳過那些成本增加因子

並電容的用法也是
看到的說法也是大小電容下去搭以展現不同寬帶的的聲音
昨天才跑去買低內阻的電解電容(100uF/25V- ESR 0.082)想來替換USB DAC的輸出交連看看(因為總覺得好像也沒比主板內建的音效好)
現在又有點想去買PP跟PS來試試耳擴的部分了n_096|

楼主:
交聯電容使用電解電容是不適當的,容易老化又聲音不好,要不要試用鉭質電容阿?體積小內阻還要更低又不會老化。

實際上在音響電路上不需特別找用低內阻的電解電容,因為很容易並連上小容量的電容來降低內阻,而且也沒有交換式電源內的幾十 KHz 的干擾訊號需要旁路消除的。

日系還有音響專用的電解電容呢!在我的觀念中同樣規格的電解電容體積越大越好,能買到歐美製品壽命會更長。

在音響電路上電容器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盡早將他們搞清楚,要搞清楚最好的方式就是每一種都可以買回來裝上去聽聽看。

网友:
音響專用的電解電容實在是......貴阿
不然也是會有想試試那些高貴品(ELNA Simlic G或是飛利浦BC系列的)
也想知道那種香檳金顏色外皮的是多麼神奇,而且光看都覺得很漂亮n_093|
還有WIMA的也是,真是價格不凡

最近高雄有位前輩要收攤
他那有好多電容選擇,不過我還是在滴口水階段
實在是買下企也是不小的開銷
上次去拿東西時,本想現場看電容的,可是那裡也是人家的辦公場所,又有好幾位員工在辦公
所以就拿了東西就走了(雖然網頁上有說可以現場看)
不然給他逛下企覺得自己應該會有股衝動買一堆
畢竟那些種類的電容,電子街都沒有><

怎麼辦...晚上一回來就看到勸敗文n_133| ,又想去滴口水了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這麼實用的東西,謝謝喔

网友(2009-12-02):
每次看到這些分享出來的好東西~都很恨自己高中為什麼不學好~
很感謝分享

网友(2010-07-13):
受用了,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0-09-21):
好東西值得收藏哦,感謝分享

网友:
好東東,非常值得收藏,謝謝分享!

网友(2010-11-03):
電源濾波電容不要太省,用 2200uF 好了。
要加上0.1u 的薄膜電容會好一些

网友(2011-07-28):
謝謝大大分享,下來研讀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