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機pcb洗板--第一次給了它

楼主(2009-06-23):
看了這位好人版主的教學,鼓起勇氣給他洗下去,首先買塊玻璃5mm 30cm x 38.5cm 80 元

用檯燈給他照15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063&extra=page%3D1

買1包現像劑 50g 10元,等時間到放下去現像,很快就現像..(朋友的電路不想公開,所以...)

然後到浴室,又2個盆子,外盆用熱水,內盆裝藍色環保蝕刻液,1包200g 35元,搖啊搖ok了

原本想說洗板很困難,沒想到這麼輕鬆,一次搞定...

因為少了3 mm 鑽尾,先不鑽洞跟檢查是否短路或開路,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你跨出第一步了
真的一點都不難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版主教學,可是我洗完後仔細發現有些線路有些坑洞,不知是曝光不足,

還是投影片上的碳粉脫落,我重補過準備給他洗第二次..

网友:
P大  把第一次給了擴大機了n_097|
切割方面,您是用小電鋸還是用壓克力刀呢

原來玻璃也不便宜><

楼主:
對不起,回晚了...跑去買0.1 & 0.3 鑽尾,很難買單獨的都要整套,最怕0.1cm

會斷,最後也買不到,到五金行更不用說,我是用大支美工刀慢慢割,玻單的很硬不好割...

我原本要買壓克力比較好收藏,但壓克力更貴..玻璃我記錯,原先開價100,後來

老闆拿一塊38.5cm  x 30cm  以上長要切割給我,問我可以嗎?我說ok算我80..

楼主:
第二次終於搞定,沒有秘訣,多作就會...

网友:
總算跨出第一步,要玩音響電路還是得要會自己洗電路才行。
零件的擺放位置與銅箔的粗細走線都會影響到聲音的表現,用洞洞板只適合一般的數位電路。

可以將銅箔全部吃上錫防止銅箔氧化並有效降低線路內阻,順便練練拿烙鐵的功夫。

下一步應該就是如何找零件吧!

网友:
playx線路坑洞有兩個因素 1.底稿碳粉脫落
                                              2.過曝
0.1 & 0.3 mm鑽尾我都沒用過playx你零件腳這麼細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版主說得對,接下來才是開始要傷腦筋的地方,買套件可以省下

很多時間與煩惱,但學不到技術,自己diy卻是很煩但無形中可提昇功力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時間不夠用又沒經驗,可是想著自己的目標已慢慢

看到了,即時做的很爛也值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對不起,打錯了已修改,是1mm&3mm...

同事說在化成路有幾家很專業機械五金行可以問問,

走..出發..謝謝版主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台北市的太原路可以買一支兩支的ㄚ,
不用買一套啦,
又不一定會完全用的到!

楼主:
謝謝chin大..我買到了..

右邊是一整套,左邊是單買1 mm"鑽尾",為何買5隻?因為有人說容易斷,我是

認為萬一頭鈍掉無法磨..

用手電鑽在鑽銅箔容易滑走,再加上我又補過線,有些鑽孔已不見,於是用尖頭長螺絲

當中心錘,分別在各鑽孔上釘一下,一來好鑽不滑,二來也可防斷掉..

网友:
有些地方好像有毛邊快短路,用強光照著看,並用電錶確認。

网友:
下回洗製時,可印兩張相同的投影片後,
再用雙面膠黏合,這樣保證一定粉'黑'
又不透光,一次成功的機率就大增了
反正多一張投影片,一定比你不成功時,
又要多買一張感光板來的便宜多了
這是我多年手工洗板的經驗

网友:
問個問題以前我製片都用膠帶貼

那如何把書上電路..用掃瞄器掃..然後又可輸出投影片且不會效果變差
洗出來效果要可以
想玩玩............................好久沒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掃描後要用影像軟體修圖,銳化、去雜點、提高對比,再用雷射印表機與透明投影片輸出。
要注意尺寸比例不要跑掉,印表機也不能設成省碳模式,最後在用黑色油性簽字筆修碳粉附着不好處。

楼主(2009-07-25):
終於到了最後階段,不另開一帖了,直接貼在這..

在另一篇vr已有討論過,我最後參考各位前輩文章,再加上近期都沒簽中,就買2顆

日式vr來裝,我同時也觀察到許多名機後級也都採用這方式....

原本是裝小一號vr,後來改比較大一號,所以腳位不同,變成vr腳位無法向下,但不影響全機運作..

就算相同型號vr買來,阻值都無法一致,再加上手工鑽洞的誤差,務必進行校正...

最後剩下裝導火線,進行中心電壓跟電流調整,就可以進行測試波形跟引爆了,太累了明天再搞...

楼主(2009-09-01):
本來不想po出來,因為做的不是很好看,但有人要看只好獻醜...

我不是專業的音響人,所以線材很亂,有什麼線就接.....

本來想錄音給大家聽聽偶的美妙聲音,後來想想為了世界和平還是作罷,謝謝收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感謝p大您PO的擴大機「從無到有」製作、裝機報告!
看到p大您這裡提到洗板子的過程,讓小弟想到p大您之前提供的那個電容表小弟都還沒洗出板子n_119| .......還有LGA775腳座改裝n_123| ......不知道哪時候才會弄出來.....應該是開學後吧!才有機會去電子街買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青菜做做沒什麼技術性,目前這台只適合5~10坪聽,功率不足是它的最大敗筆,

因為是自己親手做,即使功率不足在我心中也是100分,不過聲音很乾淨倒是真的,

不太適合拿來唱歌,聽cd的聲音是一流滴.....

网友:
啊.P大. 你要印的話,不要用透明片, 你買描圖紙, 到美術社去買。
那個透明片印的時候, 比較容易脫碳, 描圖紙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不過,我現在比較懶, 都用貼紙簿, 用轉印的

网友:
P大,不急不急,您還有測試還沒交代,包含靜態與動態測試。

靜態是指輸出中點電壓的穩定測量與偏壓之測量與調整。
動態是接上假負載用訊號產生器與示波器看最大不切割電壓與方波是否有高頻震鈴現象。

第一次能做這樣子已經很不錯了,想當初我做的第一台還是買套件來裝的,用了半年多後才突然發現功率晶體的接腳是接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娘都是認為自己的孩子最可愛、最漂亮,這是全部由你自己動手做的作品,這樣就是100分了啦!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朋友交待我3件事....

1. 調電壓   2.調電流    3.信號輸入端輸入正弦波看波型

調電壓我已交待過,電流我調不出來,我朋友也調不出來,年代久遠可能他搞錯了,至於波

型要等我回家搬出那2位不太熟的朋友,照片要等凌晨在補上,順便再來請教版主....

网友:
靜態偏壓電流調不出來?那您知道現在的電流是多少嗎?

楼主:
回复 网友J:

靜態偏壓電流至少要0.3a,可是不管如何喬,始終無電流,必須要負載才有,但是機子擴音

一切都正常,只怕我朋友記錯台了,上網查動態A類好像也是要有電流,波形跟中心電壓如下..

光是投影片就有2個版本,是我先發現跟手抄搞不對,10幾年了那位老朋友怎麼會記得,這是完全山寨版怕觸法就不能公開手抄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只有噴墨印表機,第一次洗板我是跑到7-11影印,後來我就在網路上買噴墨投影片,

效果不錯,你說的方法不知是不是熱轉印?那是需要雷射印表機...

网友:
p大您要調整中點電壓和靜態電流可觀看下列網頁,雖然跟您的電路有很大差異,但同樣都是A類,不會差太多。
http://www.diyresearch.net/?p=17
我記得我看過我高職的老師有調過中點電壓給我看過,好像他說這最主要是調整整個直流工作點,還有消除電晶體的切入電壓,使整個聲音近乎完美。

靜態電流小弟就不太了解了。

网友:
中點電壓很好調,但是要常常去測量,就怕冷機與熱機後會不一樣,其穩定度非常重要。

動態偏壓的確在靜態沒有接負載時也要有電流流過,否則以現在情況就跟 B 類放大器沒有兩樣,應該是偏壓電路中的電阻數值有誤,如果能夠自行計算是比較好(可以參考以前貼過的擴大機設計的帖子)。
大家都知道靜態電流越大就會越接近 A 類其聲音就會越好聽,但是您的機器能夠調到多大要看您用的散熱片有多大,要跟調中點電壓一樣要冷機熱機都要去調。
重點是要能得到熱平衡,沒辦法抓到熱平衡冷機不好聽,熱機時溫度會一直飆升。
這跟裝電腦沒什麼兩樣裝機初期要監視 CPU 的溫度,能放進電子式溫度計監視會比較方便。

利用示波器的動態測試使用正弦波來看是看不出什麼端倪的,正弦波是測失真用的,如果用肉眼可以看出失真波型其失真已經大到 5 至 10 % 以上了。
測最大不切割輸出要用三角波才容易分辨有沒有開始峰點切割。
還要用方波來看擴大機的速度,要用示波器雙軌同時輸入測試信號與輸出電壓來比較方波上下昇邊緣的延遲,單位是每微秒多少伏(V / uS)。
用方波還能看出擴大機工作穩不穩定會不會高頻振盪,看方波上頭有沒有毛邊就知道了,有的話就得調整電路中小 p 數的補償電容的數值。

希望能夠看到這些圖片,P 大再麻煩您了,順便給其他朋友當活教材。

楼主:
回复 网友L:

其實示波器跟信號產生器我必不太熟,短時間可能有困難,昨晚我想一個晚上,問題可能

出在輸入電壓值,因為我沒照朋友指示購買變壓器,也就是我要自己重新去推算電流值,

我先搞定這一點先...

网友:
您想太多了,電源電壓高低只會影響輸出功率,跟電路能否正常工作沒有關係。

楼主:
利用示波器的動態測試使用正弦波來看是看不出什麼端倪的,正弦波是測失真用的,如果用肉眼可以看出失真波型其失真已經大到 5 至 10 % 以上了。
測最大不切割輸出要用三角波才容易分辨有沒有開始峰點切割。
還要用方波來看擴大機的速度,要用示波器雙軌同時輸入測試信號與輸出電壓來比較方波上下昇邊緣的延遲,單位是每微秒多少伏(V / uS)。
用方波還能看出擴大機工作穩不穩定會不會高頻振盪,看方波上頭有沒有毛邊就知道了,有的話就得調整電路中小 p 數的補償電容的數值。

希望能夠看到這些圖片,P 大再麻煩您了,順便給其他朋友當活教材。

====================================================================

這些測量技巧說實在對我來說應該是第一次聽到,我的學習管道就是網路資源,當網路

找不到這些資料時我就沒辦法自修,示波器有w大教學稍微懂,但要運用雙軌來測量比較就

有點困難,通常只拿來看主機板波形,信號產生器買來也不會用,一直包著好好的,照片可

能要等我摸索一下這些工具才能補上來,不是我小氣喔,是我不是本科系,有些工具基本使用真的不會用..

网友:
許多知識都要靠自學而來,網路與書籍只能學到片段,願不願動手是關鍵。

W 大寫的示波器操作教學寫的已經夠淺顯了,只要有示波器來實際操作就能學會如何用。
訊號產生器的操作更為簡單,只要您將他接到示波器,轉一轉旋扭按一按按鍵就能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要玩電子這些儀器的操作是基本技能。

我也只能就自己的經驗跟您說要用什麼方式來測試,如有名詞或哪個步驟不懂盡管上來問。
我當然也可以用您 PO 的這些照片來寫測試與操作步驟讓您按圖做,但是我還是希望您能夠自己玩出來,這樣子的經驗是一輩子都忘不掉的技能。

示波器雙軌的操作與延遲觸發的功能在我說的測試中都會用到,能儘早學會最好。

楼主:
方波波形如下...

其他三角波跟雙蹤等我機子混熟在試,因為亂調一個按扭導致擴大機冒白壓,要拆下來檢測....

也謝謝k板主熱心指導...要來睡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M:

p大您好,方框圈起來的是信號波形輸出的電壓大小。
若因為調這個旋鈕,右轉到底的話,又擴大機的音量轉到最大,那擴大機就有可能因為輸出功率過高而冒煙。往後級功率放大的部分查看看!有無元件燒毀。

楼主:
回复 网友N:

謝謝s大...那單字實在無法跟電壓聯想,初步檢查好像沒事,以我目前功力也無法

查出為何無偏壓電流?但至少可以聽,等功力稍長再來除錯,免得越搞越糟,這篇文

也越來越長了就此喊停,不再回應任何問題,同時也謝謝各位前輩指導,小弟資質太

差也讓各位費心勞心了,謝謝...

网友(2009-10-16):
以前手工洗板時,會用雷射印表機印出走線圖,印在投影片上,再將投影片拿去用影印機用加黑印到描圖紙,然後曝光到板子後,
在顯影後,用奇異筆補強板子上顯影後的走線,再拿去蝕刻,有時走很細的線也可以手工洗的出來,參考一下。

网友(2010-01-10):
回复 网友O:

這有趣,真是的妨礙經濟發展的資訊,不過呢,倒是我喜歡自己DIY動手作。拍拍手

网友:
實在太佩服了!以不計時間、金錢成本制造出來的擴大機!想必多年後一定會留下深刻印像!

网友:
自製的耶‵~~~~~...想到我以前讀電子科的時候
當時的實習...是每個人自己做一台簡易型放大器
雖然只有5W...不過聲音大到夠嚇人的.
當時只用了1顆變壓器10幾顆電阻加上6顆電機體與10幾顆電容
二極體6顆左右..洞洞版一片.....就做成了5W的放大器了....
我還做過20W的放大器~~~學校的實習課做的~那台名稱叫火狐
現在在各大高職好像還可以看到他....因該是必備的學習過程吧...
不過~~~那台電路板早就洗好了....只要把那一拖拉庫的零件給裝上去就好了...

對了~~~我記得~~~~我在液晶電視上看到一個14W高功率的放大模組....
只要幾個簡單電路~~~就可以完成....放出來的聲音還不錯~~~
以後有拆到~~~再拿來玩玩~~~~因為~~一般的傳統電視
最大也才5W~~這個14W的~~~可以拿來玩玩~~~

网友:
記得以前是用奇異筆直接畫線路.用綠化鐵洗基板.搖到雙手都是黃色洗不乾淨
現在材料比以前好用太多啦!!!!!!!!!!!!

网友:
喔.報告一下.氯化鐵沾到. 可以用"草酸"清洗.
就可以把它的黃黃去掉了.

网友(2010-03-10):
不是科班出來的作這樣已經很好了,如果線可以用束線帶整理一下會更漂亮喔

网友:
依零件排列方式看來應該是點型雙差動電路(早期音響技術SF-106就是此架構)好懷念

P大第一次洗PCB有此成績算是很好了

网友:
我從頭再看一次,還是看不懂為什麼要0.1mm及0.3mm的鑽尾?我的迷你魔鑽床官方數據只能夾到0.5mm。

网友:
回复 网友P:

W大,好像不是0.1mm、0.3mm的鑽尾,單位應該是cm。
0.1mm、0.3mm........這種大小的鑽尾,一般的鑽床已經夾不到了吧!

不同size的鑽尾鑽的孔,是為了配合不同元件腳的大小。

网友:
是有"PCB微型鎢鋼鑽針"這種玩意兒:PCB微型鎢鋼鑽針

网友:
回复 网友Q:

你說的鑽尾我知道,我的意思是這片電路板為何要用到0.1mm及0.3mm的鑽尾?還是如s10274chen所說的是0.1cm及0.3cm?一般這種DIP型的零件最多就是0.8mm及1mm,0.3cm應該是要鑽螺絲孔吧!

网友:
您知我知,貼出來之後會讓更多人知不是嗎?

网友:
這種鎢鋼鑽針真的很好用,很鋒利所以鑽孔的速度快也不會有毛邊,推薦使用但一定要有鑽床。

以前曾經在南部廢五金加工區買到好大一箱有各種規格,自己用不完轉賣給 PCB 工廠。
現在手邊還留有幾盒但是都用不到了,因為都是花點錢直接請 PCB 工廠做樣品。

网友:
回复 网友R:

0.1mm及0.3mm的鎢鋼鑽針大都用在不同層走線的貫孔用非DIP元件腳孔用。自已洗感光板應該沒人用到,最常見的SMD 電源腳0.1uf的走線貫到Power層or Groun層一般會用綠漆蓋掉。

楼主(2010-07-04):
這位老朋友已離我而去(往生了),我很傷心不想回應任何問題....

這有一份原始電路圖,有興趣的人拿去研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S:

故人已遠,逢知音,如子期與伯牙一般,千古傳誦。

网友(2011-11-25):
楼上几位老兄可能没把前面一直看完整吧,P大早就报告了,他自己打错了,钻头是1mm、3mm,各位老兄再回头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次終於搞定,沒有秘訣,多作就會...

可以請問一下,藍色環保蝕刻劑買回來的粉末是白色,加水後溶液也是透明無色,蝕刻後才會變成藍藍的?
他跟三氯化鐵比較,哪種效果好?目前洗板都是用三氯化鐵溶液,不過廢液非常難處理...

网友(2012-01-05):
感謝提供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