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 ,POST 卡 A4D4

楼主(2009-06-23):
大大好:
     小弟一片p4p800的板子,前幾天突然就無法開機,空板用debug(PT093)卡片查看,四位數LED顯示:+12V -12V 3.3V reset 恆亮, LED無顯示, 裝上CPU, RAM 後, 顯示A4D4, 請問一下從哪開始查比較有方向?

標題不符板規,代為修改。

网友:
ASUS 這系列的版子 都有很多的問體...
A4D4  通常 有時候是 記憶體 你換條或是 換BANK 插.
有時候 他一系列 的版子 也要插上 顯示卡 才會POST 正常...
先把 COMS 放電  看看. 之後  壓壓 CPU座 然後南北橋 再來就刷 BIOS.........

是有 跑 還是直接 A4D4? ...

.

网友:
我在猜,應該是你的顯示卡故障,你試試看顯示卡不裝,看會不會跑過A4D4

請確認周邊無誤,並且確定是主機板故障,在來討論吧。

网友:
不用問了,P4P800系列如果是A4,A6,D1,D4都是北橋不良影起的,為通病.
更換北橋OK.

网友:
今天遇到 顯卡 壞掉(晶片 短路囉6200TC PCIE) 檔C1 (GA8-915PL)跳不過.....拔起來 或換上新顯卡就OK的 ...害我 以為 北橋有問體 因為C1跳不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