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W1623燒錄器不燒片維修

楼主(2009-06-24):
同事小孩的,主訴能讀片,但是放DVD-R空片會有卡卡聲並且不能燒

拆開檢查進退片皮帶鬆弛,連帶造成上片定位故障,因壓片較厚故不影響,空片較薄導致上片異常

更換皮帶后正常

皮帶鬆了

皮帶鬆了

网友:
剛好我前幾天也修了一台 CQ1232  放入片子後 , 沒有回應馬達未起動 !!!

燒錄時會告訴你片子未放入 ~~~~ !!!

拆開檢查 , 發現皮帶有點鬆弛 , 會打滑無法正常推動感測開關 !!!!

一時間也沒有皮帶可替換 , 原本打算拿橡皮筋入替 !!

發現橡皮筋太軟 , 轉一下就自動脫掉 !!!

後來直接把皮帶拿去冰箱冰了起來 !!!

隔天取出裝回 , 就正常了 !!! (哈 !!! ~~~ 哈 !!! 偷吃步啦 !!!)

但是我想應該撐不久吧 !!!

网友:
冰到冰箱裡的確是個好方法,

下回可以多蒐集一些不要的光碟機來“殺肉”!

网友:
光碟機 皮帶 久囉 超會鬆的~
一條10塊 .只是規格好像還漫多的~

网友:
之前要買
結果人家拿出一個本子的規格來給我選>< ,而且說皮帶不能退換
只好回家拿屍體在去對

楼主:
小弟這個例子不是難修,而是容易誤判

因為進退片皮帶另一個用途是當承片盤進到底后,盤底有個斜面會推CDM組件向上,抬起光碟片並吸住上片夾,一旦皮帶打滑CDM組件抬不上去,CDM組件會沿斜面滑下來一點,馬達又把CDM組件抬上去,就會有卡卡的聲音

現在的光碟機COSTDOWM很兇,皮帶打滑會立刻連承片盤都不會動,這台是早期的8X機,當時要將近4000元,料也比較好,反而撐在哪裡能進片不能上片,因為壓片大多比較厚,可以補足推力差額,空片比較薄(又是COSTDOWM),就會推不上去而維修時誤判雷射2極體功率衰退

网友:
我想:皮帶打滑,除了變鬆外,皮帶表面應該太光滑而變成沒阻力才會打滑,
若用砂紙磨一下皮帶表面,讓表面粗糙,應該可以增加阻力進而不會打滑。

网友(2009-09-17):
有種一元大的橡皮圖圈也很好用阿.

网友:
有些則是機內無片要退出拖盤時,主軸與轉盤間吸附磁石太強,使承載機構無法順利下降,托盤無法退出,有片時就比較可以順利退出。
這也是屬於皮帶老化的問題。

网友(2009-10-21):
我也修好了兩部的dvd-player了耶!
其中有一部我一直以為是轉盤磁力太強,
還給他粘上了一片塑膠片,結果也是沒有用
換了皮帶後,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2009-12-31):
關於這個問題,我以前是把皮帶轉動的圓盤用黑色膠帶貼上一圈,就不用去買皮帶了

网友:
好像很多光碟機都會遇到此問題^^ll

网友:
 小妹上次幫朋友修光碟機退不出來的問題,我把皮帶取出發現很滑還粉粉的(可能是灰塵吧~),所以小妹我就把皮帶拿去洗了一下後擦乾,放回去試試就退得很順了耶~
不是垂直升降的要鬆弛應該機率不大才對←純屬個人想法~
這方法大家可以來驗證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