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Viesonic VA902 零件規格

楼主(2009-06-24):
Viewsonic VA902 開機亮綠燈,但燈管並無點亮
拆開後發現是P+I+AD三合一的板子,正面零件無明顯損壞
將板子拆下觀看背面,發現有兩顆SOP8的IC已有明顯突起(懷疑是mosfet),
只看的到零件上的編號為9977GM,其餘已看不清楚,也不確定這是否為正確的零件編號
上網google過,找不到這顆的datasheet。
目前僅知此零件的56與78腳位分別是一組(意即在板子上5腳與6腳是短路的,7腳與8腳也是一樣)
想請問是否有哪位大大可提供這顆的datatsheet,或者是有哪顆可代用的?

网友:
搜尋"AP9977GM"吧  POWER MOSFET,dual n_channel
我自己的VA902 現在也是有問題!元件外觀 無明顯毀損
不過 開機後 backlight 卻是間隔3秒的閃
一起加油 修好它吧!!!

网友(2009-07-25):
看來這故障是V902的通病吧!我的也是如此,在保固內就送修過二次了,現在過保拆過看,也是這IC燒毀,不知哪可以買到此IC,否則就要改高壓板了!

网友:
檢查麥拉電容是否有裂痕或擊穿,接點是否虛銲。若要更換建議換一對0.22uF/250V較耐用。

网友A:
VA902之前修過兩部,都是電容問題(外觀OK實測不行),換過就好。

网友:
請問是那顆電容?位置大約在那裡?
謝謝!!

引用 网友A:
VA902之前修過兩部,都是電容問題(外觀OK實測不行),換過就好。

网友:
都是電源區的電容,目前修理過還沒遇到mosfet異常(也許是案例數不夠多)

网友(2009-09-02):
換電源區電容就會好,其實是運氣好,此機通病都是在INVERTER上,如果只換電容返修機會頗大,只是時間長短。

网友:
AP9977GM ................

95.65 KB, 下載次數: 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