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家LCD開一小時之後 溫度大約都幾度阿

楼主(2009-06-24):
大家LCD開一小時之後 溫度大約都幾度阿
小弟的一台翰宇 因為原本燈管很燙燈座燒掉..拆開之後  發現燈管一條線燒斷
於是換上新的燈管
開一小時之後 溫度大約43 45度正樣正常媽?
我是用電子體溫計測的

网友:
温度.应不会很高.你测的是那个位?

楼主:
螢幕最上方的地方大約40~45度C

网友:
我等2小時量壁掛螺絲孔已經超過43度(我的耳溫槍超過就只會說HI),量接排線鐵殼外露部分40.1度
1小時量的話在39度與36度 (都是有蓋塑膠殼一般使用下量)

楼主:
恩..那因該OK  感謝囉 因為有點驚驚怕再燒~~!! 這兩天換兩台燈管  真夠費工夫的

网友:
現在的液晶顯示器大都內置電源, 因此機器內的温度會增高, 對電子零件來說, 是最大故障的殺手, 這裡看到的故障的機種大都是電源內置型
所以建議改裝一個小散熱風扇抽出熱氣.

网友(2010-05-19):
我也想改個小抽風扇
問題我不知道要從哪裡偷電源來用

楼主:
我想因該[很簡單  雖然我沒試過.....直接從  5V 或  12V拉電過來...在接個  RELAY...RELAY利用  on/off電壓控制開關~~!!!
是不是超級簡單呢 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