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響鐵殼功率電晶體一問

楼主(2009-06-25):
朋友特別交代我,第一次diy用料別想太多,先正常有聲音就好,所以也給我4個電晶體去實驗,等各方面都熟手

後在另組一組較好的,這樣才容易比較,風險較少也省錢...

但我發現電晶體mj15003~4有好幾種型號,價錢也不一樣,請問有前輩知道差在那嗎?謝謝

一對 120 元 ----想買來裝,朋友說散熱片不好挖要小心

一對約 500 元

一對約  200元

MJ15003    NPN

20A/140V/250W

TO-3

HEF=25(MIN)

IC=5A

VCE=2.0V

网友:
你有拆過壞掉的鐵殼功率晶體嗎?

你會發現一塊小小的矽晶片,拉了兩條線到兩支腳....

其實鐵殼封裝比較好!

正如CPU一樣!,正常使用都不太會有問題,但是超頻的話...

以2.4G來說,鐵殼的可以超到3G不會有問題,另外一般封裝的可能到2.8G就不太穩了!

所以說為何一對配對過的鐵殼功率晶體會貴很多的原因...

型號不同有時只是各家的編號,或是替代型號而已!

你可以查電晶體規格書就可以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e大的解說,小弟不解的是這三款的datasheet都一樣,也可以互相

替代,為何motorola會那麼貴?莫非是產地的問題?便宜的都是阿六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已經在找我多年不用的晶體曲線掃瞄儀了,找出來後再測量給大家看。
如果你是用電晶體的工作曲線來看(Datasheet都有),我實在沒辦法跟音質好壞做連貫,也可能是我對音響的敏銳度不好。
雖然對放大器的電路架構並不陌生,但是要聽出是那一台好那一台不好,我實在聽不出來,所以賣音響的人很難賺到我的錢。
有一次去台中電子街,聽到某一家音響店在播放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就進去裡面看看,老闆正在用著切換器切換不同組喇叭給客人試聽......,最後客人中意了其中幾種。老闆又把這幾種喇叭用切換器切換幾台不同的後級擴大機給客人試聽......,我發現(是指我)換喇叭的音色差異極大,但是換後級的音色幾乎沒有差異。
當然音響這種東西還是回歸專業問音響版的版主比較客觀,如果你是從Datasheet裡的工作曲線看音響,我想你可能會跟我的看法一樣。
至於為什麼Motorola比較貴?其實Motorola的半導體本來就比別牌貴一點點,不過很多玩音響的人很注重配對,或許你問到的價錢是是別人幫你配對後的吧!

註︰配對就是用晶體曲線掃瞄儀來做的。

网友:
歐美鐵殼晶體比日製塑料晶體聲音要好是不爭的事實,日本晶體聲音就是比較尖不耐聽。
對岸的鐵殼晶體我是沒用過,價格便宜的話倒是可以買來一試,但還是怕買到 Remark 的山寨版。
以前台灣有些電料行就常常做這種事,舊貨鐵殼晶體接腳用錫爐整過外殼再用噴砂整新,一律蓋上 2N3055 或 2N2955,反正買的學生多做實驗燒壞很正常。
買音響零件也是門學問,建議先選用最普遍最實價的,那些發燒級的零件以後有閒錢再說。

Motorola 半導體的口碑與耐用是有名所以貴那麼一些是合理的,他甚至還能夠提供 JAN 編號的軍規級零件,以前待過的工廠生產軍用通訊機在設計上所有的半導體零件我們都是一律採用 Motorola 軍規級零件。
況且這個 15003/15004 還是 Motorola 原創的。

我以前也曾經問過朋友是 Motorola 半導體經銷商 15003/15004 的價錢,價錢還好一對約 100 元上下但是一次要買幾百顆,幾百顆下來也是好幾萬元也不知民國哪一年才能用完。以配對的觀念來說也是要有一堆同批號的才能挑出特性相近的,所以這些賣家的售價內包含了進貨成本、庫存利息、配對工錢、行情利潤,配對配的好 500 元也不算貴。

配對的方式有動態配對與靜態配對兩種,動態配對就是用 W 大所說的晶體曲線掃瞄儀,有專用類似示波器的儀器或是一台測試盒外接示波器設定為 X Y  模式。這樣的測試我只在半導體生產工廠的生產線上看到是標準流程,它可以同時看到不同的 I b 電流對應 I c  電流的數條曲線。
這種晶體曲線掃瞄儀在 RD 工程師的手上就能來決定晶體的偏壓工作點,看著螢幕畫面找出比較直線性的那段區域,在以前半導體詳細資料不容易取得時代是很好用,但是現在都是直接看資料頁比較快。
大部分的配對都是採用靜態配對,根據晶體電流大小決定好測試 I b 電流後就能夠用簡單的表頭讀出 I c 電流了,再用簽字筆將數值寫在鐵殼上,這樣子簡單又省事。所以如果您拿到的零件上頭沒有人為標記那我就不知道他是如何配對了。(照片上的晶體日期數字也不一樣所以也不是同一批的)
我也待過 PA 生產工廠曾經問過生技工程師說晶體怎麼配對?他說不必配對阿!只要是同一批的都不會差太多。

採用互補對編號的 NPN PNP 晶體生產工廠就已經將特性做的很接近了,不需太煩惱配對(您要配當然也行)。但是如果您做的是超大功率的擴大機就會用到數顆並連接續的電晶體,這些電晶體就必須經過簡單的靜態配對來挑選增益相近的,不然工作時有些會燙有些還是冷冰冰。

類比系統例如無線電與音響都具有相同的物理特性,影響無線電通訊好壞第一要素是地形高度、第二是天線系統增益、第三才是收發機感度與功率。
影響音響聲音好壞第一是空間環境的 acoustics、第二是喇叭系統(是失真最大的組件)、第三是訊號源好壞、第四才排到擴大機本身。
所以不要在簡單的擴大機上鑽牛角尖,要用什麼零件完全看您的預算,零件很貴聲音也不一定好因為還有技術,同一台機器有人說好有人不喜歡,有些音樂在這台好聽有些又平平,這些完全都是主觀的感覺無法從測試數據來量化,所以才創造音響這獨特的產業。
還有,音響店老闆的銷售要訣:要讓客人心情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果然是專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网友:
受教了
這些知識真的可當作收藏

网友:
不好意思,亂七八糟講了一堆,如有哪裡講錯了要出來說一聲阿!

楼主:
各位前輩果真是高手,也謝謝k版主跟w大詳細解說,跑去血拼回來了,鐵殼電晶體

我買到這型號2對320元,其實電料行也不懂這些,我更青菜有就好,我有看到

Motorola只剩一隻15004要賣我80元,問題買了也沒用就沒買,店員說Motorola已停

產,所以網路就亂賣...

所有零件都買齊了剩塑膠電容,塑膠電容很難買到,除了鐵殼電晶體外,總共

買了4聲道零件,其實只要2聲道就好,但怕會燒掉所以多準備零件..總共花1500元

很省了..

网友:
光華數位新天地 4 樓川禾有各類電容器算是很齊全的,去找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版主提供資訊,塑膠電容我朋友說要寄給我...

剛剛上網查濾波大電容,jamicon 4700uf 75V 竟然是台製,那家電料

行裡的大電容只有這牌子,一顆多少我也沒問就一起結帳,現在有點

後悔,當初應該要回西寧找,因為單行道多就很懶,要巫卒失眠了

网友:
花錢學經驗阿!
有空還是一家家慢慢逛,有時會找到一些便宜的好料,常去逛逛以後就記得哪家有賣什麼零件。

但零售的零件品質常會出問題,即使是大牌子的料件也可能是工廠檢驗不良踢出的廢料,有些人會將這些廢料賣給這些電料行當新品賣。
所以要裝之前一定要用電錶量一下確認一下品質才裝上去(電阻不必),料錢事小花時間抓問題才麻煩。

零件不必買多買一套啦!只要裝機測試時在電源端串兩個限流電阻就不會燒零件了,先前的帖子有。

楼主:
終於完成一部分,真累早知就買套件....

大家看看,笑一笑就好,零件都是最普通滴,一些較好的電容跟vr是朋友供應,

精密電阻還缺幾顆,再缺一個美美的家跟喇叭保護器就可搞定,聲音不敢想

有多美...會叫就好..

网友:
以前高職時,零件焊成著個樣子,鐵定被老師罵的臭頭....

高職一年級的實習課就是練習焊接!

零件最好貼平PCB,除非特別註明會發熱的零件,例如水泥電阻...

且中功率晶體的散熱片也必須用螺絲固定在PCB上....

以上所述參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e大說得很好,我也覺得真醜,那些電阻真難ㄠ的漂亮,散熱片可能

要去買適合的用或者買攻牙重鑽過,沒工具暫時用,鑽孔也很重要,一歪

後面跟著歪...基本功真要多學習...

网友:
沒關係,技術與手工慢慢練,裝的起來會唱歌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初學者很容易將電晶體的接腳弄錯,最好是先用電錶確認好接腳對著線路圖再焊上去。

預計幾號要試爆?要記得拍下影片給我們大家看歐!

网友:
回复 网友F:

P大勇於實作的精神,實在令我佩服!
能自己親手做出這樣的成品來還真是不簡單,你跟小龐大一樣厲害喔!
期待成果驗收!............(迷之音.....趕快站遠一點!)

楼主:
沒有啦..隨便亂舞,接下來才是重頭戲,一閃失就全毀...

剛才到三重某電子材料店買精密電阻跟喇叭保護器零件,結果還是買不到
         (好幾百年沒去了)
56跟4.7歐姆,只好用一般電阻替代,無意間發現鋁殼機箱,有便宜一點點

就買了2咖順便買一顆歐姆龍繼電器...

鋁殼機箱    120x420x300  ----- 800元 -- 自己用

                 100x380x245 ------ 650元  --幫朋友買

omron 繼電器  120 元--- 看他接點滿大的

因為相機被保養廠借去無法貼圖,只能找類似圖貼,也很想趕快試爆,但全機

都是手工做,雖然很粗糙不好看,但畢竟是我小小的夢跟打發時間用,所以進度

會有點慢,希望大家別笑的太用力,這是偶的第一次...

ps:散熱片終於買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棒喔!自己設計的耶!
P大也真厚本耶!電阻都用精密電阻....比較貴喔!
其實前面e大在14#說要把電阻弄好看點,P大可以在把電裝配到電路板時,稍微比對一下接腳的寬度,然後再用尖嘴鉗折好,便可以焊的很漂亮了!(功率不高的電阻可平貼板子,功率高的則架高約3~5mm即可)
電路板方面可以用Protel之類的PCB layout之類的軟體來佈線,會比較好看!
有幾棵稍微大顆點的電晶體要記得鎖上散熱片喔!(沒看到電路圖,猜測這幾顆大顆應該是負責功率放大部分)

小弟這裡提供小小建議!

网友:
回复 网友G:

開機離我遠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爆汗了
P大的經驗值高過我好幾級的, 而且實行勇氣與能力也是我望塵莫及的n_065|

期待P大的試機n_002|

网友:
裝好之後別急著送信號,接喇叭試聲音.....

先在擴大線路的輸出接個8ohm的水泥電阻....調整中點電壓....

調完中點電壓後,燒機個半個小時,看會不會飄移.....

確定無直流輸出再接喇叭測試了.....

网友:
三重某電子材料店買精密電阻跟喇叭保護器零件
三重還有電子材料電店.................我住三重都不知道阿

有機會公佈一下有空我也去逛逛

看你在裝音響我就想起我十幾年前裝了一個真空管前級賣給我朋友想想那時真閒
以前修進口音響好多年因為那時在音響進口代理工作.......我會修nec的LD
LD是甚麼可能年輕人很多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I:

千萬別這麼說,我只是在亂搞,打發時間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就是湯城地下室,名字忽然不會寫,不是良興就對了..

网友:
我住台北橋去西寧還是比較近的

湯城有經過時好像外面都沒人....有點怪

楼主:
回复 网友K:

m前輩你好..,自從家樂福移走,地下室就顯得冷清,我不常去是因為我熟識

那裡賣得東東,我比較需要的是主機板零件跟電源控制IC,老實說台北城不見得

有賣,但購買成功機率比他大,台北城的電料行有個缺點,沒集中管理,每到一家

店基本消費就20元(機車停車費),有時花了快百元還未買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散戶真的有點可憐..

PS:那家店名是堃邑,不會打字用貼文,裡頭小姐都滿客氣,是家不錯的店,大家有空去逛逛

   比源X店裡的老小姐好太多,價錢更不用說...

网友:
回复 网友L:

現在有心學類此的好少了

因為自己改行十幾年對電子也生疏了

人為生活做的不見的是自己最喜歡的工作.....
年輕無負擔是最大的本錢

网友:
回复 网友L:

之前比較迷diy時,把三重湯城、光華商場、新德昌...那幾家較大的都逛熟囉,

零件在那個位置、那家賣的某個零件比較便宜,當時都記的很清楚(新德昌例外,因為它的產品都不標價格)...

剛找到2年多前拍的"共陰LED燈"照片,就是去你提的堃邑買的.
不過印象中,良興已很"沒良心",堃邑更貴...,散戶就是這麼可憐...
ps:去光華買東西,我現在都停在附近的小巷子,小巷子不用20元的機車停車費.
   如果去洛陽街那帶,就停在新德昌旁的小巷子...也不用付機車停車費.

网友:
會不會冒煙
如果會
要記得拔電源

楼主:
回复 网友M:

謝謝s大..是堃邑沒錯,老把堃邑記成堃喬已修正,不知這2家有沒有關係..

S大也該出手吧,就算在別的地方已發過,這塊園地也需要你的肥水啊,

從你發文中就知道你是位愛DIY的老手,分享你的經驗吧.....

最近進度又停下來了,七月抓正版搞得自己很累,都要幫朋友重灌原版XP

,一台灌好加一些軟體平均要一小時,待會又要出門灌6台,時間真不夠用..

网友:
回复 网友N:

說來慚愧~~
之前裝機都是買現成的套件來焊,只是一個焊接工,根本沒去了解電路...

現在每種器材差不多都裝出一台後,想說該慢慢減少去裝機的時間了,
應該像你們這樣慢慢去增加在電路、電子零件上的知識,

最近這幾天都在網拍上逛逛有無便宜的2手示波器,
想說那天敗到一台便宜的示波器,就可以像你們這樣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