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電安全] 檢查家中的電器插座吧

楼主(2009-06-25):
真的很奇怪, 明明最近公司的工作一堆, 回家吃完飯, 洗完澡 10 點多就睡了.....
不知道為什麼半夜會醒來, 睡不著 !! 連二天了....

就在我躺在床上輾轉難眠之際, 突然來了聲 "霹靂~~~" "霹靂~~~" ................."貓" (我正在想最後的那個貓字會不會出現),
整個思緒突然像遇到液態氮般, 凍結了兩三秒, 一股很熟悉的味道穿過我的嗅覺神經打破這個神經的冰原 !!

不妙了....我從床上跳起來, 扮起 google 大神的角色, 利用敏銳的臭覺, 開始做地毯式的搜查,
在哪裡 ? 在哪裡 ? 不要隱藏你自己....( 愛神 這首歌突然在心裡響起....這是甚麼狀況 ....)
冷靜....整理思緒, 檢查飲水機 --ok, 檢查使用中的冷氣 -- ok , 順便檢查有沒有小強光臨 -- ok ....我在幹什麼啦 !?
冷靜.....再一次.....檢查廚餘, 發現小強, 給他屬.....任務完成..............

不對不對, 冷靜冷靜再一次......檢查所有運轉中的電氣........找到了....冰箱用的多足插頭燒毀了 !!

正面有商檢字樣喔, 15A 的插座就這樣燒掉了 !!  冰箱總用電量 為 260W 左右 !!
也許有人會說我ㄧ定和什麼電鍋, 開飲機啦, 用共才會......才不是, 我向來沒有共用大瓦數電器的習慣 (衛生署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共用針頭喔, 會得愛滋病的喔...)
回到正題, 其實, 偶 「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成龍先生自己承認了, 兇手不是我 !!!
我當初只是圖個便利, 想說偶而幫手機充充電 ! 所以上面的插座一放就是 五年了....可能, 應該吧.....噫 !! 我突然失憶了 !!

再次回到正題, 冰箱用電量 260w / 110v = 2.36A , 照道理(有嗎? ) 15A 的插座不應該會被燒毀, 可是事實擺在眼前, 也不容不相信 ( 不知道 經濟部標檢局核准標章 是否有規定類似的使用年限 ), 產品的老化當然是問題之一, 可是我覺得 110V 的插頭的設計上面本來就不是很恰當, 尤其是兩孔插座的穩定性很不牢靠, 如果再像我這種天下男人因為圖便利使用那種可以搖擺的多孔插座, 那離危險應該是不遠了......
同樣的, 三孔延長線雖然可以避免穩定不良的問題, 但是材質依樣會老化 !! 時間久了接點一樣會過熱, 同樣燒的變形了 !!

現在是用電高峰期, 趕快檢查家中的插頭插座吧 ??

後話 :
1. 今天, 我睡到 4 點多, 突然聽到遠處傳來警笛的聲音, 我想....我有責任 po 這篇文章 !!
2. 為什麼會失眠 ??  是冥冥中有神佛的保佑 ? 是多年前的檢核表起的功用 ?? 還是我根本有預知危機的能力嗎 ??

總之, 天亮了.......不用睡了 !! ( 為什麼我感到有微微的地震呢 ? )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觀念正不正確,原則一個洞一個蘿蔔,若是插座不夠要用到延長線就會

使用有保險絲的延長線,但看到這篇文之後,開始擔心安規這種規格在台灣是用錢

就可買到還是必須經過重重檢驗呢?目前很多電子產品都是阿六製,都有通過檢驗喔!

但在網路上常看到一些抱怨文......

我爺爺以前總是很早就去睡,很早就起床跟版主很像喔..

网友B:
個人覺得,延長線不要買太便宜的,例如:199,
我會看插座本體材質,線材不要太細,要有無熔絲保險等等。

高瓦數的電器用品應該盡量避免共用一條延長線,還有那種扁扁的一對三插座也要避免接高瓦數的電器用品。

總之,用電要小心,別拿身家財產開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爺爺以前總是很早就去睡,很早就起床跟版主很像喔.. ...

既然你誠心誠意的發問了.....我就大發慈悲的告訴你
為了防止世界被破壞 為了維護世界的和平 貫徹愛與真實的邪惡.....所以.我必須早睡早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覺得,延長線不要買太便宜的,例如:199,
我會看插座本體材質,線材不要太細,要有無熔絲保險等等。

高瓦數的電器用品應該盡量避免共用一條延長線,還有那種扁扁的一對三插座也要避免接高瓦數的電器用品。

總之,用電要小心,別 ...

我老婆說....那個斷電保護器, 怎麼沒有發揮作用 ??
粉不幸的, 那鍋要電流超過 10A 以上才會斷電 ! 所以......

用電還是要小心依點 !!

网友A:
既然你誠心誠意的發問了.....我就大發慈悲的告訴你
為了防止世界被破壞 為了維護世界的和平 貫徹愛與真實的邪惡.....所以.我必須早睡早起 !!

哈哈..開開玩笑,我都晚上不睡覺守護全宇宙的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開開玩笑,我都晚上不睡覺守護全宇宙的安全..

   這位好心的施主....請保重 !! 那我可以更早去睡了 !!

楼主:
我剛剛看了線上新聞.....昨晚真的有地震 !!
我還以為自己驚魂未定呢 !!

网友:
原來睡不著也有好處哦 !!!

至少可以避免一場可怕的災難 !!!

平常多關心 , 睡覺可安心 !!!

用電安全要注意 , 生命財產有保障 !!!

网友:
板主想必平日多行善事.方能化險為夷!善哉!善哉!
回歸正題.用電量較大的電器(冰箱'冷氣等等)還是盡量使用單一插座較好.
雖然依照計算公式電流應不至於太大.但瞬間啟動的電流常昰平均值的數倍以上.
加上插座常會有'積汙導電'現象!
所以誠如板主所言.還是常常檢查家中的電器插座吧.

网友(2010-01-06):
哈哈~~~~這個好笑~~~這摸久的文了~~~要不是看到..2009 最後一天的提醒
我還不會注意到這一篇文章~~~~~
不過好像都沒有人說為何會出現這問題.........

其實~~~不管是冰箱~~~還是冷氣~~~就連電暖爐.飲水機.洗衣機.電風扇與熱水器
這種有瞬間啟動電流的電器產品...都不能使用延長線或是一對多組的額外插座 ....
雖然在合乎的功率與電流的使用範圍..但是為何還是會燒掉延長線

原因有以下幾點~~~
1.常見的問題~~插頭與插座氧化~~~產生阻抗..過電流時..會產生高溫
2.馬達類因啟動不良..卡在瞬間啟動電流...有可能卡在15A以上長時間下來..
   就會把延長線燒了..或是把插座溶化
3.電熱線阻抗降低..造成過電流發生..也會引發這現象
4.插座與插頭接觸不良(這也常常發生.....)..不知道被用幾次了...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我最常遇到的就是插頭氧化~~~~所以~~~這種高瓦數的產品...請不要延長插座...
如果真的不敷使用...請使用~~~插頭是純銅且厚度夠厚的~~而插座~~必須是要很緊的
外面賣的便宜延長線..有的插座都很鬆....這很容易引起電線走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快進來學知識唷!  有看到的賺到! (ps: 之前狼大也有分享一篇電源插座的很精彩!)
沒想到有知識的竟然在閒聊版! 沒看到的真的虧大了!

謝謝 s 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