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華碩主機板零件RT9173A替代問題

楼主(2009-06-25):
請問維修機板的高手.RT9173A這顆零件在哪買的到.或是有哪顆零件可以替代??
如果我想用SOP-8 (RT9173)這個零件下去替代是否行??

网友:
基本上是可以代用,但是你要用SOP-8封裝來代,要注意原本主機板上RT9173A的封裝是不是SOP-3,如果不是,就要做點電路修改,那洞洞板來自行DIY!
給你Datasheet參考一下!
RT9173A: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55874/RICHTEK/RT9173ACM5.html

RT9173: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55873/RICHTEK/RT9173.html

网友:
FP6137A也可以代用。

网友:
W大所提的FP6137A 網路上找不到

UR5515 名稱及規格比較接近.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760/UTC/UR5515.html

9137 兩種封裝,可提供的電流數不同,smd 的要注意散熱問題,而且電流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