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救命喔

楼主(2009-06-25):
1.硝酸鉀在40度時的溶解度是60(克/100克水)這代表硝酸鉀的濃度是60%嗎?
2. 如果有一杯40度、320克的飽和硝酸鉀水溶液那如何列出計算這其中含了幾克的物質呢?
3. 如果他在20度時溶解度是20(克/100克水)這濃度有變嗎?
謝謝

网友:
1  60/(60+100) *100% ->37.5%  W/W
2  37.5%*320 ->120
3 有變 ,光看20(克/100克水)與60(克/100克水)就要知道每100g的水其中差了40g的溶質

年代久遠,希望沒記錯
不知道這是什麼時期的問題?

楼主:
國中的化學,女生對化學真是一個頭兩個大
1.哪如果在一杯40度、320克的飽和硝酸鉀水溶液溫度降為20度時加入多少的水可以完全溶解其中的物質?
2. 20度時濃度是16.7%嗎?

网友:
ㄏㄏ
剛剛計算式我都打錯了,把%*打成+,

2. 20度時濃度是16.7%嗎? 以你第一次提供的數據來說--是的

在一杯40度、320克的飽和硝酸鉀水溶液溫度降為20度時加入多少的水可以完全溶解其中的物質?
已知  如果有一杯40度、320克的飽和硝酸鉀水溶液那如何列出計算這其中含了幾克的物質呢?
目前有 37.5%*320 ->120 g 硝酸鉀
降溫到20度時溶解度剩16.7%-----需要加?的水
120  / (320+?)*100% =16.7%
這樣求?裡需要加多少水應該不是問題吧

---- -----嗯----我承認第二次回文是因為............

网友:
各位真強~ 我化學真的 IQ 0 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為......把妹嗎??

 小龐大別打我!

楼主:
我怕我女兒上高中跟不上,只好多少自己幫他加強加強

楼主:
我看不懂書上的奇奇怪怪的解說只好自創說法了,譬如(1) 人蹲在體重計上不動時,我就說假設拉你向下的引力叫A,而你有一股跟A抗衡的相反力道叫B, A=B 時你就處在靜止狀態
(2) 你突然站起來的瞬間多增加了一股新的向上力道C, A<B+C 所以體重計在這瞬間讀數變大
(3) 站起停下的瞬間, C不見了增加一股與C相反的力叫D, A+D>B所以體重計在這瞬間讀數變小
(4) 等到D消失後,你又回復到A=B的靜止狀態
可以這樣教嗎?

网友:
顯然物理比化學強 !!

网友:
我是覺得父母不要給小孩另類的教學方式
這樣會讓小孩子混淆

就拿您的例子改編
(1) 人蹲在體重計上不動時,我就說假設拉你向下的引力叫A,而體重計彈簧彈力的數值為B, A=B 時你就處在靜止狀態
(2) 你突然站起來的瞬間多增加了一股新的向下力道C, A+C>B 所以體重計在這瞬間讀數變大,因為彈簧反應出增加的彈力
(3) 站起停下的瞬間,增加一股與C相反的力叫D,D是因為彈簧受重力加速度慣性運動後產生的拉力, A+C-D<B+C所以體重計在這瞬間讀數變小
(4) 等到C與D消失後,你又回復到A=B的靜止狀態

體重計的彈簧彈力數值多少反應出施加於上頭的重量
站裡來時人體向下踩施力C,彈簧受力擠壓增加了彈力數值也增加了體重計反應的數值
停下的瞬間體重計彈簧產生的相反拉力D減少了體重計反映的數值
靜止時人體受引力產生的身體重量A會由體重計的彈簧彈力反映出相對的數值B

如果一個解釋方式可以因不同人有不同的說法,那就不是很好的教學方式
當然學校的也不會是最好,不過總是檢討後的最好結果

除非是小孩子實在怎麼都搞不懂學校教的,那才這樣做
不然以父母看不懂的理由改變而改變書本的解釋,我覺得這不會是好事
而且要改變的話你可能要做全盤的解釋,要能做到讓他被質疑時能有合理的說法

像要是有人質疑
為什麼站裡來是向上的力量,明明是腳向下用力
那站起停下的瞬間, C不見了增加一股與C相反的力叫D,D的力量是哪來的

....說出一個謊言隨之而來的是需要更多的謊言掩飾它....

唉....第三次都是水大逼我的n_102| ......
難得最近想換口味說...結果踢到鐵板...我的蘿莉阿n_100|

楼主:
溝通就是我丟個引子,換來許多不同的意見
其實我的說法是引用一位好像很厲害的達人的說法,我也不知對或錯,所以拿來請教這邊的高手
你的說法很有道理,可是就是問不到老師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