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tar GF191A LCD 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09-06-25):
HannStar GF191A LCD 型號 F199
開啟電源燈不亮,經檢試 P+I 電源高壓板
MOSFET CEF04N6 短路、三個貼片電阻燒毀不知編號(目前正求助中)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524&extra=page%3D3
圖一:
圖二:板型號 XLM1700390004
圖三:
圖四:
因為無法求得正確數值,只好暫時放一邊以後再處理
為了要先行完修,整塊更換是最快的捷徑
現經 Libra 大的幫忙順利採購到一款同型早期的板子
板型號 XLM1700390001 貨一到就立即開始工作,
首先 P+I 與 AD 結合定義腳完全相同,上電測試燈號亮了
圖五:板型號 XLM1700390001
再來將四燈線接上,開機正常 OK 完修!

板型號 XLM1700390004

板型號 XLM1700390004

板型號 XLM1700390001

板型號 XLM1700390001

网友:
那三顆貼片電阻,最上面那顆有連到一顆二極體,它會不會也爆了,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楼主:
那一顆二極體 D321 量過了單向導通
沒有爆,感謝 S 大的指點

网友A:
 靠....AMD K6................好懷念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AMD K6................好懷念的東西!

水大..我有AMD K6 350...十幾顆 新的喔~近期有拿出來測過一次~
全都OK..能開正常..要不要買一顆回去懷念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顆,K6-350,的確很懷念,我那顆有用過了,還可以用,把它留下來當骨董!
我也還有Pentium 100、Pentium 133,還蠻好用的,超頻能力還算OK!同樣也是把它當骨董!
說真的,以前被淘汰之後,大多數的人都把它給丟了,有這些骨董的人也不多了!

楼主:
真不好意思!
讓各位先進見笑了,老古董了
我另外還有一台 486/DX 33 就更老了
目前這二台都還在服役中,只是做點 DOS 下及 WIN98的處理
回想起以前剛開始學時在 DOS 下英文不熟,真的很難敲出字來
不像現在的小孩用mouse就能游走天下,真幸福!

楼主:
早期的電腦叫電子計萛機是用打洞的卡片輸入
夲來我還有留著被清出去了,要不又是骨董
那時私人不可能擁有電子計萛機太大了,學校也是租用私人的
記得電腦286出來了就開始學 386、486
現在想起變化真是很大,而且很快-----
--------------  ----------------   -------
不能再想了,再想只能說人老了!

网友:
GF191A這塊P+I最近才剛修過,不過很幸運是爆容,所以更換掉就好了。

网友:
更換R321,R327,R322,D321, IC(U320) , C324 ,

1.)   R321=0805 /  150R.
2.)   R327=0805 /  680R
3.)   R322=0807 / 51R  OR 68R
         (不過我建議只要用 22~68R接皆可)
4.)  另外當此狀況 MosFET燒毀時:
       通常D321 (41418),  IC(U320)6841 , C324(470pF)  ,
        R320(2w 0.6~0.68R)極度會一`燒毀!
5.)  R320需調整!

网友:
更正
R322=0805 / 51R  OR 68R (5%即可)

楼主:
感謝 N 大的指點
故障的電源高壓板要開始上工了
R321 、R322 、R327 更換時
我順便會將D321 、U320 、C324 一併更換
5.)  R320需調整(R320(2w 0.6~0.68R)極度會一`燒毀!)
不知是不是眼拙 R320 找不到 ,又要如何做調整

网友:
sorry
打字錯誤:
通常D321 (41418),  IC(U320)6841 , C324(470pF)  ,
        R320(2w 0.6~0.68R) 易燒毀!
R320  在Dip零件面(Mosfet 旁) 有黑色熱縮套管旁!

楼主:
N大
太謝謝你了,R320印在面板前找到了
目前正在備料中

网友:
保險斯絲 Fuse 與 R320旁(在焊錫面)還有一顆MLCC (SMD)
小電容(0805type)個人建議 :要一起更換!
另外補充一下~~~
小電容可以先不要裝置,可以先等組裝完成後~~~
     不會造成重載開機不良 (尤其在低輸入電壓90-110Vac)再裝!

网友:
此 電容MLcc 建議不要裝過大容量電容
否則易造成炸機(炸Mosfet)

R-sense迴路上 一般使用電容容量
100~1000PF即可~~~~
因您power  上PCB已裝兩個(包括先前敘述C324 / 470pF)
建此 MLcc 容量電容不要超過470pF

网友(2010-02-16):
有時故障的零件就像圖四一樣,燒到焦黑根本看不清型號,上網拼命爬圖還不一定能找到,最後只能找同型的機器,還是要耗很多時間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