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認識 AWG 規格

楼主(2009-06-26):
http://www.chipware.com.tw/chinese/sense/AWG.pdf

網路上 GOOGLE 查到! 直接下載!

网友:
感謝分享,以前上班的機構工程師有跟我說過。

不過忘得差不多,只記的前面的數字越大線越粗越貴><"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在這也分享另一個表給大家

http://www.cpu.com.tw/kh/wire/two/awg-1.html

之前會用這個表來看 用的線會不會太細

但我對電流的那欄最上面 寫的I at 3A / mm2

一直搞不太清楚   有大大知道的話,還請補充哦^^

网友:
感謝分享哦~受教了....

网友:
電流的那欄最上面 寫的I at 3A / mm2  一直搞不太清楚?

這應是電流密度的設定值,再乘以對應各種線徑的銅線面積,估算出可用最大電流值.

至於電流密度的值由何處來的,這就要看各種電氣安規所要求是多少了!

网友:
當初覺得很奇怪,為啥AWG號數越小,其線反而越粗,
後來google到下面這篇,才知道原因...
http://www.mes.com.tw/library/date/awg.htm
為什麼AWG號數越小直徑反而越大?如這麼解釋你就會明白,固定的截面積下能塞相同的AWG線的數量,如11#AWG號數可塞11根而15#AWG號數可塞15根,自然的15#AWG的單位線徑就較小。

网友(2010-12-28):
又上了一課, 感謝.

网友:
怪了~~~這我有貼過了阿~~~
http://bbs.pigoo.com/thread-20977-1-2.html

還有人提供圖表...

网友(2011-03-18):
很不錯的參考資料,謝謝無私的分享。

网友:
謝了....很有用的資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