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以解決~~BENQ T705維修問題

楼主(2009-06-26):
請問各位大大~~今天我維修一台BENQ T705

原來故障原因為~~燈管不亮~~

看大家討論區的資訊後我更換的零件如下~~

高壓線圈 X 4  3A電阻式保險絲 X1   C5707電晶體 X4  0.22UF 250V 電容  X1

現在更換後燈管如願點亮了~~使用上螢幕顯示還正常

但出現另一個問題

主機關機後沒訊號輸出入LCD~~但是LCD的畫面是全白的~~表示燈管還是持續亮著

或是螢幕面板的電源按鈕關了~~LCD面板還是全白

想請問各位~~我還需要更換什麼零件~才能解決這問題~~謝謝

=======================================================

謝謝各位的指導~~

的確是FU9024電晶體有問題~~

我更換後已經恢復正常~~謝謝大家的幫忙

感恩

网友:
FU9024 應該也短路故障了,換掉故障應該就解除了

网友:
FU9024換掉就不會有這種情況了!!
FU9024沒換~輸入訊號一樣可以正常使用~問題無訊號給他就變白屏了

网友:
高壓竟然可點亮燈管  那代表你的pi 應該沒問題  有訊號 顯示正常  表示AD OK 應該是T-CON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你從高壓的ON OFF跟STAND BY這兩個方向去找。

你關機之後電源燈有變成橘燈但螢幕背光仍亮著,代表的是AD的控制訊號並沒有傳到高壓那邊去或者是AD板ON OFF的控制出現問題,既然你有ReBuild過,在檢查是否有連錫一些小細節。

To foryang

  T-CON是連接source的板子,跟高壓無法關閉應該沒關係。

网友:
FU9024N老化~要壞不壞的~會造成此現象!!

网友:
請檢查排線是否有脫落!沒插好也會反白的狀況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