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分離式冷氣只會送風???[已正常]

楼主(2009-06-26):
我姊樓上的那台冷氣不涼了....原本以為是沒冷媒,請人來罐~~結果那個人說是電路板壞掉了....導致風扇沒轉!!要價1800元.......
可是有風耶~~只是不涼n_015|
結果那個師傅換了黑殼(裡面有兩塊電路板),插上電後"蹦~~"好大聲....他自己臉上也很錯愕....
然後他就跑回去買材料回來,換上黑殼以外的另一塊板子還裝了外接的有線遙控,插上電有指示溫度,然後按下開機就又"蹦~~"好大聲....
請問有那位大大能幫我?我總覺得那位師傅很矬....線也被弄得好雜,小妹目前只懂一些電路(高職的時候都再打混....)

网友:
蹦!......的好慘 電源板 溫控板

楼主:
 是不是這兩塊板子都給它燒了?

网友:
請問他更換的是原廠的板子嗎
貼張照片看看吧

网友:
那位師傅頭殼是不是有點混亂了!
碰!這麼大聲,問題可不小耶!
請順便PO上型號,有這台冷氣的大大們可以幫上不少忙喔!

网友:
依常理來說,有風則風扇馬達正常機板有給風扇馬達供電,不冷可能壓縮機未啟動,漏媒

楼主:
這台LG LSN721C
 今天回來,我姊說修好了.....問說壞哪....聽了可是n_012|
話說早上那位師傅又來了....換上一組材料插電又蹦了.......那位師傅又出去拿材料(經過2個多鐘頭才回來...),然後裝的過程就不清楚n_049| 畢竟我不在家,我姊只說裝好後沒蹦可是狀況剛沒修一樣,有風沒有涼~:on_068|
然後師傅走去室外機轉了一下風扇.....涼風就出來了.........:on_065|
:on_013| 當初只是要灌冷媒,他說不是冷媒沒有的問題,版主能容許我罵髒話嗎?OO你的XX:on_013|
結論是找錯醫生了.......:on_057|
我還拿WD-40給我姊夫到室外機那邊噴一下風扇....因為那個兩光師傅只有用手轉....沒有噴潤滑的....暈倒....真的好兩光....被騙了1800....還外加浪費一天............
:on_057| 感謝熱心的大大們為我找答案~~

网友:
恭喜您冷氣會涼了
這裡有很多師傅可以幫您出主意
碰好大聲可能是那個所謂的師傅配線錯誤
室外機散熱馬達轉一下才會動可能是啟動電容或散熱馬達故障
建議一起更換
不然那天半夜不涼
又要手動轉一下
花1800元

网友:
對冷氣的電路也蠻想瞭解一下的, 可惜似乎沒什麼電路有關! 一路看下來好像問題只是出在室外機的馬達油乾卡住, 可以轉後問題就解決了!

對那個兩光師父實在是...  上電之前是不是都沒量電壓跟電路板上是否又設定電壓?

圖能拍清楚一點就好了, 真想看看控制馬達的是什麼元件! 沒接觸過很好奇!

恭喜冷氣修好!

网友:
別怪那師傅了 , 碰了這麼多組 ,
他要自己吃下去 , 可能還賠錢哩

网友:
基本上!分離式的冷氣,室外機當冷氣有再運作時它是要散熱的,因此風扇會轉!

可能太久沒用,室外機風扇卡住,因此冷煤就不運作才不會冷......

但是應該保護線路或指示燈應該有顯示壓縮機不運作呀.....

為何會先換機板呢?

网友:
老機的話難說,小弟修過1台普騰冷氣,已經用23年了,症狀就是不冷,面板顯示一切正常

原因也是散熱馬達卡住不轉,噴過工業神油後,冷到想穿大衣

网友:
推測爆炸聲可能是從控制電路板上電源電路開花而來的

网友(2010-01-08):
外機風扇馬達束心噴WD-40擋不久 .更換軸承才正確

网友(2010-05-15):
又學到一步ㄌ,感謝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猜想那位師傅想A大條的
但人算不如天算,自己卻爆了那麼多塊板子
還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