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SH POWER JL-350P5無5VSB輸出檢修

楼主(2009-06-27):
這是一款由HEC代工的WISH POWER JL-350P5 350W電源供應器,故障原因為無5VSB輸出。

輸出規格標籤。

內部構造圖,為典型單晶順向結構。

因為無5VSB輸出,於是往輔助電源電路查修,發現到該處電路板有一明顯焦痕,上方紅框內,編號ZD4的TVS突波吸收二極體P6KE200A看起來也怪怪的。

拆下用三用表RX1量測,兩方向均已呈現擊穿短路。

繼續檢查其他元件,輔助電源電路二次側1000uF濾波電解電容外觀雖無突起,但使用電容表實測已無容值(1000uF僅量測到250nF)。

檢查其他元件無異常後,從零件堆中找出一顆可與P6KE200A代換的BYV27-200裝上。
http://www.alliedelec.com/Images ... assives_4310503.pdf

並將輔助電源電路二次側電解電容一起更新。

維修後嘗試送電,已可正常輸出5VSB電壓,將PS-ON接地後電源已可正常啟動。

网友:
果然是HEC代工的....
我手上剛好有一顆HEC 350W的POWER....
拆開看後....
還真的長的一樣....
特別是板子的造型....
一樣....
感謝狼大分享....

网友:
謝謝 狼大的維修分享,

正努力的學習中,希望有天也能自己動手修理!

网友:
今天拜狼大的維修分享,終於看到它裡頭長怎樣了n_148|
記的這顆2年前它的代理商跟HEC台灣代理吵的很
那時一顆500W的報價只要1450,代理又是在高雄,當時看那推好多,
口頭上是說3年免費更換新品,不過經銷報價單上沒寫就是
因為本來就對HEC沒好感了,所以也就沒買

那根替換的2極體真可愛,圓圓的
不知道是不是這種的都比一般長像的好
最近看音響的好像也推薦長的像這樣的1N5062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謝謝你分享一個好維修實例。
不過你是用BYV27-200代用P6KE200A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分享一個好維修實例。
不過你是用BYV27-200代用P6KE200A嗎?

是的,因為查一本簡易規格及代用的字典後,其P6KEXXX中代用欄位中有BYV27-XXX(XXX為相同),因為手邊沒P6KE200(只有P6KE180或250),所以就找BYV27-200來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因為不知道在這台電源供應器上P6KE200A是扮演什麼位置,如果以TVS的專長來說,它是專門設計來對付突波的。
它的編號是P6KE200A,所以它是單向的TVS,也就是它只能用在直流或脈動直流,從規格表中得知200A的Breakdown Voltage是171V,所以它應該是設計在保護110v整流後150V的峰值電壓處(當然5VSB的振盪晶體或MOSFET也是取用這組電壓),如果我猜想的位置是對的,那你用BYV27-200來代用防止突波的功能就失去了。
所以除非這個功能你認為不是很需要,否則我覺得還是跑一下線路了解一下它的位置及功能可能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不知道在這台電源供應器上P6KE200A是扮演什麼位置,如果以TVS的專長來說,它是專門設計來對付突波的。
它的編號是P6KE200A,所以它是單向的TVS,也就是它只能用在直流或脈動直流,從規格表中得知200A的Breakdown Voltage是 ...

因為此電源故障數量不少,故障點均相同,在下推測原因是二次側電容失效導致一次側電路動作模式改變,使該元件超出工作範圍,發出大量熱量(因為PCB被熱烤黑),最後承受不住便擊穿,使電路運作失效,但是在所有處理完的維修案例中除電容外都只有該元件損壞,因為之前拆機剩下的P6KE200用完,所以去電子材料店,發現到也沒有200的,最後查代用手冊找出BYV27-200,之前拆卸電源時發現到部分電源電路也有使用BYV27該型元件,且位置都在一次側,所以想說應是扮演相同角色,加上代用手冊也有寫,所以未追線路就直接換上,也可以使用,後續會進行電路相關追蹤,找出該元件正確位置及實際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期待電路圖! 謝謝!

网友:
主震盪電晶體off瞬間會有突波產生,緩衝電路是為了確保突波不會超過開關電晶體的耐壓值,二極體並不能完全替代tvs二者功能不進相同,如果不用tvs的話電路可能要修改一下比較好

楼主:
經過調查迴路,交換電路拓墣屬於Fly-back返馳式,此二極體透過電容、電阻及另一快速二極體構成一緩衝電路,跨接於一次繞組,於晶體截止時吸收繞組感應能量,雖然電源已經正常使用一週,不過為了符合原有電路要求,所以也尋找一P6KE200A換上。

看來代用手冊上面寫的還是要再行查證比較保險

网友E:
各大硬體討論版的POWER開箱王
您的開箱文是我選購POWER的指標
WISH是HEC的低價版,還以為內部用料會很差
內部用料看起來似乎跟HEC沒兩樣,只差了幾顆非至寶電容
偉訓、康舒好像很愛用至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內部用料看起來似乎跟HEC沒兩樣,只差了幾顆非至寶電容
偉訓、康舒好像很愛用至寶~ ...

不過很不幸的就是會壞這幾顆非teapo的....手上已經修過不少此型故障電源
此牌子為DON 昌皓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dons-web.com.tw/

在部分低階HEC電源上也有採用。

网友:
電容真是power的一大殺手

以前工廠出過問題很多都敗在電容手上

所以現在做power一直強調好電容的原因也在是如此
其他零件會壞生產時就死了.....就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F:

原來如此~ 謝謝狼大說明!

网友:
沒想到正好遇到一個Power在P6KE200A那邊黑掉
連PCB銅箔都脫離了
可是銲下來後來測試卻是正常的
有點不解
正好看到狼大這篇文章
可能還要查查附近電容是否有問題

楼主:
附近的電阻電容二極體都不要放過,一一抓來測試,有時也要看開關晶體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經過調查迴路,交換電路拓墣屬於Fly-back返馳式,此二極體透過電容、電阻及另一快速二極體構成一緩衝電路,跨接於一次繞組,於晶體截止時吸收繞組感應能量,雖然電源已經正常使用一週,不過為了符合原有電路要求,所以也尋找一P6KE200A換上。

P6KE200A是保護一次線圈用的,才會用到200V的崩潰電壓(Vrwm 170v),應選用齊納二極体。
P6KE200A是齊納二極体,BYV27-200是快速二極体,應用特性不同,
BYV27-200在製作上是有控制崩潰電壓的二極体,單從崩潰電壓值看(雖然兩者崩潰原理不同),兩者應是可共用,
但是再續繼細看在大於潰崩電壓值時,齊納二極体尚有最大反向電流可以控制.快速二極体可能電流接地燒毀其他元件.

在其他應用上若是要有高速變換及反向電壓限制時,就一定要用BYV27-200.不可用保護用的P6KE200A齊納二極体

楼主:
在拆過的POWER中,有的是用BYV27,有的是P6KE系列,但都尚未續追電路,僅測量元件好壞來決定是否要收起還是拋棄。

网友(2009-11-28):
感謝狼大的分享

网友(2010-10-26):
感謝狼大說明

网友(2011-05-31):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維修!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沒想到Wish大也有出POwer,真是意想不到!

网友:
謝謝狼大了 受教了@@

网友:
又學到新的知識~~~謝謝

网友(2011-07-12):
大家可能也要分析造成元件燒毀原因 ,一般為流過該元件電流過大 ,但造成電流過大原因又是為何?乃元件兩端電壓過高.該 TVS上端接入150VDC ,下端來自初級線圈反向電壓,此電壓只要超過150V+200V即會導通而形成電流.但該反向電壓,又可能甚高於350V,故TVS形成更大電流導通而燒毀,乃為可預期之事.至此,大家可想想可如何加以改善?

网友:
謝謝大大的詳細說明,讓我對電源供應器又有進一步的了解.

网友:
謝謝狼大和WISH大,,,,, 精闢見解, 受教了

网友(2011-08-14):
恭喜完修~又有新型的power迴路,經驗我吸收啦~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