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905電源高壓板背光不亮維修

楼主(2009-06-27):
一部BENQ T905發生有電源無背光的故障情形,面板顯像正常,表示背光燈管升壓電路出了問題。
拆開螢幕後,取下電源高壓板(P+I板),首先測量紅框內PF801的3A電阻式保險絲,若是已經熔斷,表示背光升壓電路內存在短路情形,保險絲過電流熔斷。

背光升壓電路(Inverter),用途將低壓直流(DC12~16V)提升至數十KHz,720~900伏特的高壓交流,驅動背光用冷陰極燈管(CCFL)

紅框內為2SC5707 NPN雙接面電晶體(BJT),利用升壓變壓器一次繞組及灰色方形220nF(0.22uF)電容構成振盪電路,於變壓器二次繞組產生高壓輸出。
振盪用電容通常使用MPP、MKP、MXP這幾種金屬皮膜電容,耐壓在100V以上。

因為此板為四燈輸出,所以有兩組電路,推動四顆升壓變壓器。

紅框內為FU9024N,是一顆P通道MOSFET(金氧半導體場效電晶體),用途是控制背光開啟/關閉及控制進入升壓電路的電壓,達成背光亮度調節機能。
因為有兩組升壓電路,所以也會有兩顆FU9024N分別控制。

拆下保險絲,使用三用表RX1檔,正常應為完全導通(指針偏轉至最上方刻度的0點),指針未偏轉表示其已經斷路損壞。

開始檢修升壓電路,首先使用電容表檢查振盪用電容,其標示為.22,表示為0.22uF,表測顯示222nF,兩者差異不大表示正常。
若是此電容異常(短路、開路、容值異常),必須一併更新,不然換上的晶體可能會馬上又損壞。

檢查2SC5707晶體,同樣使用電錶RX1檔,因為此為NPN晶體,黑棒(表內電池正極)在B,紅棒(表內電池負極)在C時,指針應偏轉,藍色LV刻度應在0.7~0.8左右。

黑棒(表內電池正極)在B,紅棒(表內電池負極)在E時,指針也應偏轉,藍色LV刻度也在0.7~0.8左右。

在C、E間,不管紅黑棒如何測量,表針不應有任何偏轉,停留在無限大的刻度。

若是上述情形有條件不成立(導通時阻抗過低或是不導通時卻導通),表示晶體已經損壞。
例如下圖2SC5707 C與E間呈現低阻抗,表示已擊穿損壞。

接下來檢查FU9024N,若是故障會有背光不亮或是背光通電後恆亮,表示該晶體失去控制功能。
因為FU9024N為一P通道MOSFET,測量前先把三隻腳短路(使其回歸不導通狀態),電錶轉在RX1檔,紅棒接D,黑棒接S時,不應導通(停在無限大)。
測量時避免手接觸MOSFET接腳或探棒,以免影響測量結果。

當黑棒接D,紅棒接S,此時應測量到內部寄生二極體,LV值在0.7左右。

此時黑棒接S,紅棒碰一下G,碰觸時也不應有阻抗。

再把紅棒移回D,此時應呈導通,表示MOSFET可正常觸發導通。

此時紅黑棒對調(黑接D紅接S),可以發現到阻抗比起單純測量內部寄生二極體時要更低。

若是G/D/S三腳間在截止模式下仍呈現低阻抗,表示MOSFET已經故障。
下圖D/S間低阻抗,表示已經擊穿短路,若升壓電路正常時,背光將恆亮無法被控制。
通常當升壓電路內晶體擊穿短路後,該MOSFET也會因為短路過電流而損壞,需一併更換。

準備好待更換的正常元件後,別忘記檢查高壓電路後方焊點有無異常,例如上圖已有輕微錫裂,必須補強以免故障再發。

這種有氣泡的焊點也不能放過。

升壓變壓器可以的話,其漆包線與繞線架接腳處也可以焊接加強。

更換故障元件,檢查電源電路無問題後,可以嘗試送電,看看背光是否恢復正常。
若是更換C5707及振盪電容後仍會有燒燬情形,除了要檢查換裝過程焊接是否良好,還必須考慮升壓變壓器內部繞組短路異常,使晶體工作電流過大的情形。
確認有無電源送至升壓電路的方法是測量FU9024N的D極,正常應有電壓(此電壓會隨調整背光亮度而變動),若無表示FU9024N或其週邊控制電路異常。

网友:
好詳細的維修教學,
其中對各主要零件的檢測動作詳細分析、圖文並茂,實在精彩!

謝謝 狼大的維修分享。

网友:
感謝狼大 圖文並茂的教學!

原來有時候量MOS時,紅棒接D黑棒接S有時候會導通,是因為我已經觸發到G極。

放電之後又不導通,我的疑惑解除了,感謝狼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狼仔的這篇教學,連測零件是否正常都很詳細,還有原理
和要注意的地方有都有說,這樣有多學習了一些

网友:
真的是很詳細的教學,一手檢測,一手拍照還能拍的那麼好那麼清楚。

之前只知道BENQ要換那些東西,現在更明白了些原理,真的要感謝狼大

网友:
狼大的教學真詳細, 而且是指針電表的教學n_048|
趕快把這帖收藏起來^^
連圖都好清楚,錫裂都能拍出來

网友:
 真的是很詳細的教學

感謝 港都狼仔 大的分享

楼主:
PS:在下維修時,也會一併把所有的電解電容更新,除了可以避開高故障牌子日後損壞的風險,也可以避免元件有尚未找到的小瑕疵。

网友:
我的方法和版大差不多,只是沒法講的這麼詳細,也沒那麼多時間打字(打太慢),感謝精采教學。

网友:
感謝狼大辛苦發表的一篇~超詳細的教學.....
小細節都附上了~連測量也有.....真是超用心的...

网友:
真是一篇好文章~~,真的很詳細,
感謝狼大的分享,謝謝

网友:
好用心的維修教學,圖文並茂,學起來.

网友:
非常棒的維修教學
圖文並茂淺顯亦懂
讓人想找一台顯示器修修看。

网友:
非常實用的一篇維修教學文章^^

网友A:
720~900伏特的高壓交流

問一下你們是如何測量
這麼高要如何測才安全....

很久沒測..................測會怕...........懂的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900伏特的高壓交流

問一下你們是如何測量
這麼高要如何測才安全....

很久沒測..................測會怕...........懂的教一下

在下也不敢測,一般電到就哇哇叫+燒焦痕,曾經嘗試用一便宜數位電錶,不過無法指示(超出量程)且在連接時聽到電表內有跳火聲(不過沒壞),目前是以面板資料中關於CCFL驅動電壓規格及部份高壓迴路中輸出標示為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測試高壓720~900伏特的高壓交流我的方法是用指針電錶轉AC檔1000V,黑棒不接,直接用紅棒去接輸出就可以看到電壓,要注意黑棒千萬不要去接地
就讓他放在半空中也可以。

网友D:
感謝狼大BENQ 的教學真是仔細!BENQ看來也是大家討論的大宗
是BENQ故障率高呢?還是維修較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E:

都有吧!

网友F:
晶體和MOSFET這兩種零件很像..所以一直搞不清楚晶體和MOSFET..今天終於有所頓悟......
但是一定要看編號才能分別這兩種零件嗎?還是有其他訣竅...

网友:
Benq液晶的通病, 網路上有很多討論解說
不過狼大的說明,應該是最清楚明瞭, 太崇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測試高壓720~900伏特的高壓交流我的方法是用指針電錶轉AC檔1000V,黑棒不接,直接用紅棒去接輸出就可以看到電壓,要注意黑棒千萬不要去接地
就讓他放在半空中也可以。 ...

這不是很危險的方法???
有沒有更安全的方法
我記的十幾年前我到工廠上班測試不是這個方法..因太久忘了

更早之前高壓板只有進口........後來我去的工廠是國內第一家試產高壓板....當時不良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BENQ故障率高呢?還是維修較容易?

其實目前遇到BENQ這幾款是P+I板中故障範圍較大者,比較會波及到升壓變壓器、晶體,一般P+I頂多電容異常(其實MOZO的也很常壞,但大多是電容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體和MOSFET這兩種零件很像..所以一直搞不清楚晶體和MOSFET..今天終於有所頓悟......
但是一定要看編號才能分別這兩種零件嗎?還是有其他訣竅...

也可以用表測看端倪,不過查規格最準確。

网友:
圖文並茂,有三用表教學,真是經典之作。

网友G:
焊點有輕微錫裂,必須補強的相片最令人印像深刻.還有氣泡的銲點真是另人歎為觀止.
以前總是覺得補銲是心安的,如今才覺悟到製程並非如想像中的完美.
各家廠商的技術高低確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點有輕微錫裂,必須補強的相片最令人印像深刻.還有氣泡的銲點真是另人歎為觀止.
以前總是覺得補銲是心安的,如今才覺悟到製程並非如想像中的完美.
各家廠商的技術高低確有不同. ...

在下的經驗是焊點都會看過&補過一次(尤其是初代無鉛,錫裂率高),順便巡電路及元件。

不過也曾經遇過沒補沒事,補了出事的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測試高壓720~900伏特的高壓交流我的方法是用指針電錶轉AC檔1000V,黑棒不接,直接用紅棒去接輸出就可以看到電壓,要注意黑棒千萬不要去接地
就讓他放在半空中也可以。 ...

以前有問過材料行老闆怎麼量高壓有没有輸出,老闆教的和 "水大" 說的類似,只不過老闆說紅棒貼近高壓輸出焊點(不要接觸到)看有没有跳火現象,有跳火現象則高壓有輸出,不知道對不對自己没試過(不敢嚐試).不知那位高手可否驗證一下?

网友:
超詳細的,感謝你的分享唷。原來9024是控制背光的呀。現在才知道,謝謝

网友:
聽到高壓心理很怕
少碰為妙
碰到會叫

楼主(2009-07-29):
用指針式電表可以檢測電容是否短路或開路,能抓出嚴重故障的電容,但無法確切判斷容值是否在規格內。

网友:
真的受教了,之前都不知道焊點發泡的狀況,
另外前面幾位前軰說的高壓部份,
通常我都是把高壓線圈及附近的零件拆下來,再和好的比對量測
因高壓初值可能到1800V,電錶應該承受不了
還是少碰為妙

网友:
指針式電表 有著數位電錶所無法取代的量測手感
就像真空管音響 一直都是玩家所愛

网友:
真的給他有夠詳細解說,真的讓我吸收不少維修知識...

网友H:
請教一下狼大,請問高壓線圈的部份如何用電錶確定是否正常呢?謝謝狼大精闢的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教一下狼大,請問高壓線圈的部份如何用電錶確定是否正常呢?謝謝狼大精闢的解說!

線圈頂多測量各繞組間是否有彼此短路(漏電)、二次側高壓繞組有無斷線(無法輸出)等,層間擊穿等就比較不好測量。

网友:
大大解說的真清楚,還圖文並茂,初學者也一定看得懂,謝謝分享。

网友:
這簡直就是指針式三用電錶教學嘛

网友(2009-09-10):
很讚的教學
謝謝狼大
來這...真的學習到很多

网友:
简单明了又有指针式三用电表教学非常好,谢谢狼大。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狼大又一次精采圖文並茂的演說

小弟受教了。

仍有多處不懂,定來每日朝拜

网友:
圖文並茂的好文章
這裡真是學習新知的好地方
果然來對了網站
謝謝分享

网友:
Benq液晶的通病 ,維修必看的經典.

网友:
謝謝深入的分析教學 獲益良多 感恩辛苦了

网友(2009-10-26):
感謝狼大分享,看來得多認識元件及檢測才是.

网友:
狼大圖文並茂的說明真是詳細又精采
之前也修了好幾台BenQ,壞的元件,都是這幾顆!

网友(2009-11-27):
引用 楼主:

線圈頂多測量各繞組間是否有彼此短路(漏電)、二次側高壓繞組有無斷線(無法輸出)等,層間擊穿等就比較不好測量。

以前有位師傅教:用三用表測高壓線圈,用紅、黑表筆在初級繞組間歇接觸產生頻率不高的脈衝,然彼用測電筆接觸次繞組,測電筆會間歇發亮(高壓線圈正常)否則高壓線圈不正常。

网友:
圖文解說明非常詳細...多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狼大爺!!我手上有一台BenQ PF93V的LCD跟你發生的情況一模一樣有電源無背光

我也道露天買了BENQ DIY 維修配件包 C5707 四顆   FU9024 兩顆 3A 電阻式保險絲一顆

我想按你的圖所來維修,可是我不是電子科..看到板後密密麻麻的焊點

那麼小你們是怎麼焊的阿!!

還有我該注意甚麼!!

网友:
好強的維修教學,圖文並茂,兼作原理說明.

請問大大MOSFET.如何在音響的輸出及作線性放大功能.而不會DS飽和而過度導通.其原理是如何.感謝您...

网友:
非常感謝版大分享好資料 圖文並茂 真的讓初學者受益良多 感謝

网友:
感謝大大的詳細的說明,還附上解說圖,真是讚啦,小弟我手上剛好也有一顆影幕是跟大大一樣的情形,是BENQ的T705,電路跟大大所貼的電路好像是一樣的,剛好已大大的解說下去維修看看,謝謝大大的大力幫助。

网友:
量高壓克難的方式有幾種:
1.阿水的方法!
2.使用指針式電表,量測高壓端!黑棒接地,紅棒碰觸昇壓變壓器的導磁框邊緣,不能直接碰觸到高壓端,這樣有時會產生火花,這時要先關機,放好紅棒,然後開機,這樣就不會出火花!
3.使用示波器,量測低壓端!一般燈管線,使用粉紅粗線,配白細線;或白粗線,配黑細線;粉紅粗線與白粗線,代表高壓端,白細線與黑細線,代表低壓端,依此類推;低壓端可直接量測,大約有2~5Vpp正弦波!
以上如果講的不好,請版主刪除!

网友:
狼大真的謝謝你用圖一張一張說明,讓我這個新手學到了很多東西,一個簡單的測量保險絲,是我的收穫,檢查振盪用電容,也是我的收穫,檢查2SC5707晶體,更是我的收穫,不敢要求說每個大大都這樣發表文章(我會努力爬文的),只是狼大這樣讓我這種新手看一篇學到了好幾樣東西感恩      p.s不是本科系的正在努力從頭慢慢一點一點的學

网友:
這篇真的是超級教學範例

感謝狼大的寶貴經驗分享

我收起來了喔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好詳細的解說,感謝分享,讓我修好的一台15吋銀幕,感恩啦!!

网友:
我真的用這方法修 第一次看到BENQ的畫面了 但是3秒後又關機 解果又換了 一個FU9024後 這的修好了 不會3秒黑頻 銀幕很正常
但是有一個高頻音 聽起來有點可怕 好像要爆炸的樣子 不知是高壓線圈的聲音嗎 在測測燒掉了再說

网友(2010-02-06):
好詳細的一份教學~~又學到好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I:

可能某個電容的容值過低.
有無測量過震蕩用的電容容值

网友(2010-04-27):
回复 网友J:

狼大...真是太感謝你的詳細解說
讓我更加了解..因為我是新手
謝謝囉

网友:
謝謝"港都狼仔"大的解說,
非常專業喔!是PRO級的,連照相技術也是,
令人汗顏啊!如此,學習是一件容易上手又樂趣的事.
感謝!

网友:
哇,真是非常詳細的實例,感謝到五體投地.實例若可發表如此清楚,那新手學習,就非常快速.

网友:
淺顯易懂.內容仔細.謝謝分享^^

网友:
第一次看不懂!
第二次也看不懂!
第三次看的模模糊糊的!
後來修了一塊同型的,再回來看第四次,發覺真的有點懂了!
我還要多看幾次,真的很有用,不光是笨Q的機子,其他的機子原理也相同吧!

真的感謝這個園地! 這篇文章!

网友:
哇~~又是一篇完美的線上教學,感謝狼大n_116|

网友:
請問一下電子式的三用電表可以用來測試電晶體是否故障嗎?

我的4個2SC5707和2個FU9024N量出來的阻抗值都很怪...
該不會全是壞的吧?
還有3A保險絲也應該是壞的,阻抗超大

以上的情況下,電容損壞的機會大嗎?
因為外表看起來正常,不過沒有電容錶可以測,不曉得如何判斷
還是直接換掉全部電晶體再試試,如果還是不行再換電容?

另外還有我目測錫點是都沒有發生錫裂及氣泡的狀況
是否就不需補錫? 因為小的跟銲槍不太熟... 能少一點銲接的動作會好一些 orz

一堆問題,還請有經驗的前輩指教一下,謝謝。

楼主:
數位三用表可以使用二極體檔測量,若是知道BCE接腳也可使用HFE檔測量。

基本上若是錫裂壞的,一對C5707中只會壞一顆。

電容外觀有時會騙人,最好可以準備電容表測試,容值誤差在20%以內都可接受(個人認為10%會最好),若覺得不保險,可以全部換掉。

若是無明顯錫裂可以不用補,不過建議高壓電路區因為溫度較高,尤其是變壓器及晶體附近,能夠補還是補一下。

网友:
之前電晶體跟穩壓ic傻傻分不清楚~現在謝囉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因為想省一點錢
就沒買電容表,直接換掉6個電晶體及保險絲

不過慘烈的是,我焊的亂七八糟的,還有兩個地方的銅箔被我破壞了
第一次勉強確切焊完了,結果還是不點燈
接著直接短路保險絲的部分,可正常顯示了

想說不亮可能之前電晶體的部分沒焊好,弄壞了保險絲
就再去買新的保險絲
回來換了新保險絲之後,Ya,螢幕正常了,高興地鎖上外殼後
再開機,紫色BenQ logo出現了1秒鐘,就又暗掉了..... 再啟不能
失望下,就再次放入角落了

弄了幾個鐘頭,到頭來還是無法解決,有點想放棄了...
請問會是我焊接的問題,好難焊啊!是要換比較細尖的頭嗎?
還是會是電容的問題嗎? 那就要去買個電容表了  好貴 orz
(一台就要快要比二手17"LCD還貴了)

楼主:
代表消耗電流異常,才會一直弄壞保險絲,要先找出故障,貿然使用短路方式替代表保險絲可能會產生更嚴重的後果。

网友L:
回复 网友M:

感謝 狼(大)  如此仔細的圖文教學 !
自己亦整理了一下觀後心得 。當 P+I 板上的 3 A 電阻保險絲有燒斷情形 ,  保險絲二次端以後的元件可以確定是有問題的了 ,  通常造成 3A 保險絲燒毀大多是因 MOSFET 擊穿對地短路 , 造成電壓電流超過了 3A 保險絲耐壓值 , 進而保護了保險絲一次測端之前的零組件避免燒燬 , 我們只要針對保險絲二次端以後的元件逐一測量檢查有無異常 , 大概也就能排除故障原因了。(  以3 A 電阻保險絲為界 , 大家就可以很快的找到真正故障區域 , 狼(大) 所指的大概就是此維修例真正的重點所在吧 )

网友N:
回复 网友O:

其實當初要短路保險絲,是想說這台已起被我搞爛了
(因為銅箔都被我銲到翻起來了,勉強確認焊完,又完全無法點燈)
已經打算要送回收廠了,就亂試。我也知道這樣不好。

不過之前有人說BenQ這系列的好修理,真的是這樣嗎?
我的程度大概只能解決是那種爆電容的故障
大概還要多練練電烙鐵的使用能力吧
接著還要存錢買儀器

還是乾脆買那種通用高壓板會不會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3 A 電阻保險絲為界 , 大家就可以很快的找到真正故障區域

可以這樣說,不是高壓壞就是電供壞,目前修過的BENQ系列P+I,自激型都是較常壞高壓,他激型都是壞電供為多(含爆容)。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還是乾脆買那種通用高壓板會不會比較快?

是可以改通用高壓的(BENQ因為高壓電路供應電源電壓較高,要注意通用高壓輸入電壓規格),不過有機會也要加強一下焊接(在下的焊接也勉勉強強 ),對於後續維修有一定幫助。

网友:
解說的很詳細又清楚,又學了很多

网友:
感謝狼大的寶貴經驗分享,詳細的說明,還附上解說圖,感恩!!

网友(2010-05-29):
好文章總是會引起共鳴!!
感謝版大用心經營與付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很危險的方法???
有沒有更安全的方法
我記的十幾年前我到工廠上班測試不是這個方法..因太久忘了

更早之前高壓板只有進口........後來我去的工廠是國內第一家試產高壓板....當時不良率很高.. ...

可利用示波器將探棒靠近升壓器,不必接觸到,利用升壓器適放出來的電磁幅射感應,示波器就會有波形產生,且探棒越靠近升壓器波形越大,由此現象來判斷是否有高壓輸出

网友:
感謝分享..:)

受益良多..

關於..... 聽起來有高頻音修理部份請問可進一步說明嗎 ..  感謝.. 感恩..

楼主:
看高頻音是哪裡發出的(電源電路或是高壓電路),再往該處著手,通常是變壓器異常或是電容異常為多。

网友:
狼大此篇教學鉅細靡遺地交代每一個過程
真是一篇非常完美的完修過程
很有心,大大真是善心好人

网友:
感謝狼大辛苦發表超詳細的教學 .

网友:
感謝詳細解釋

网友:
謝謝,太棒了,太棒了

网友:
BenQ通病,但經過狼大的仔細教導更了解箇中巧妙

网友(2010-08-30):
感謝狼大的精彩教學

可否再請教狼大  弟二張圖中藍色零件是(電容)的一種嗎??

是否損壞又該如何測量??

再次感謝^^

楼主:
高壓陶質電容,測量方法與一般電容相同(容量單位為pF),外觀不可破損以免有漏電之虞。

网友:
感謝港都狼仔大大這篇的教學,這樣又多學習了一些東西~~~感溫

网友:
圖文並茂的教學!感謝你的分享唷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麼好的實際維修,又有教怎樣測,真是受益良多,感恩啦!!

网友:
實在太厲害了
圖文並茂
圖片怎麼能夠拍的這麼近這麼清楚
很棒的教學
只是裡面的紅棒,黑棒,到底是正極還是負極
一下子好像正,一下好像又變負
真想把測場效跟一般電晶體考懂
謝謝了

楼主:
一般的指針電表,在歐姆檔時黑棒接內部電池正極端,紅棒則為內部電池負極端。
數位表,則兩種排列(紅-正/黑-負或是紅-負/黑-正)都有,不過正規的仍會依照指針電錶的排列。

网友:
我最喜歡看  狼大的文章  清楚 易懂 簡潔 有力 !!     受教了

网友(2010-11-15):
回复 楼主:

    好強!謝謝 狼大的維修分享

网友(2010-12-17):
感謝狼大 圖文教學 真的對我這種 笨手笨腳的有非常大的幫助

网友:
有詳細的量測方式..真是太謝謝你了...

网友(2011-02-07):
清晰詳盡,感謝狼大的用心

网友:
狼大發表的維修文,真是經典之作
真希望維修文都以此為標竿
讓我們這些有興趣自己DIY維修的新手
功力能一日千里
感謝你~狼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水大這招,有耳聞過,但沒有實地看過,可否拍個圖給大家看一下,才不會操作錯誤造成大錯

楼主:
回復  阿水
水大這招,有耳聞過,但沒有實地看過,可否拍個圖給大家看一下,才不會操作錯誤造成大錯 ...
引用 网友P:

有些維修影片有示範使用示波器"隔空"取高壓輸出波型

网友:
感謝狼大 圖文並茂的教學

网友:
好文章.非常好的教學範本

网友(2011-07-31):
今見 狼大 實例維修電源高壓板真的受益多多.
以後在實測電晶體與場效電晶體時,會更有自信及依據.
以前不知為何要補焊,也常常聽到前輩們多次的提醒要補焊,現在終於明白了.
感謝 狼大

网友:
好棒的教學,測量mosfet的部分說明很清楚,感謝分享!

网友:
狼大好利害,看著看著就快要流口水,不知道何時才有這等功力!

网友(2011-09-11):
這一篇可稱為BENQ的維修"聖經",圖文並茂,按部就班每個細節都很詳盡,謝謝狼大如此費心
為了這篇特地到"X天拍賣"找了一台T905(NT600含運)回來實習一下
P+I板有維修過的痕跡
目前已確定: 5v 3.3v 正常, c5707打穿1只, 3A保險燒毀,
MOSFET疑似損壞(測量結果和範例不同,再研究)
等電容錶到手再一併把材料買齊,有這篇"聖經",相信一定可以修好

网友:
港都狼大真是不蔵私,把整個維修過程,完整程現,細微至如何量測元件,都有詳細的說明,讓我這沒有什麼電學基礎的門外漢,都能按圖索驥,非常謝謝

网友:
好詳細的維修教學,
謝謝 狼大的維修分享。

网友(2012-01-24):
感謝狼大的詳細解說

网友(2012-02-24):
感謝狼大的解說,對液晶維修及如何量測高壓部份有進一歩的了解,thank you!

网友(2015-07-07):
感謝無私分享,相當詳細已收藏,謝謝喔

网友:
非常詳細圖解說明,感謝狼大的無私分享

网友:
講的清楚說的明白,好文一個,剛剛我也花了五分鐘一個字一個字慢慢看慢慢吸收,謝謝狼大這麼詳細的說明

网友:
感謝您~無私的分享!
喜歡這樣的維修文!
不僅可以學經驗,也可以長知識!
拜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