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仿冒電容

楼主(2009-06-27):
這是一顆USB轉ATA/SATA線材所附的電源供應器,使用者抱怨接燒錄機燒錄時,常常燒壞片。

上述情況改為使用一般POWER連接後,燒錄就正常,所以懷疑到轉接線所附的電源供應器有問題。

外殼拆開後,可以看到內部僅有一次側功率元件有加上散熱片。

交流輸入端,沒有EMI濾波電路(其實小功率電源的EMI濾波電路都很簡單甚至沒有),也沒有MOV的蹤影,只剩下黑色的暫態保護用NTC,四顆二極體則是取代單顆橋式整流器。

雖說Flyback電路的輸出電感的重要性較低,不裝也可以,不過濾波效果就會打了折扣。

令人訝異的是,一次端高壓電容上發現Nichicon字樣(紅框)。

二次端電容也看到松下的M字商標(紅框)。

不過看來看去都感覺怪怪的,為了驗證,於是拿出零件盒,找出手邊同廠牌的電容來比較一下。

發現到防爆紋造型完全不同,手邊有的nichicon(右紅框)防爆紋都是十字,而從該電源拆下的(左紅框)卻是Y型,字體也比較模糊不清。

而松下的除防爆紋不同外(上面紅框處兩顆防爆紋都為T字形;下面紅框兩顆卻是一顆Y型一顆十字),系列代號與品牌商標排列也有不同。

把正品換上該電源供應器後,重新接上燒錄機測試,不會再產生壞片了,燒錄中的5V及12V電壓也比較穩定,不過若是自己要用,應該還是會找顆好一點的POWER來接。

所以有時內部電容不要只看品牌,可以的話也要觀察其特徵,來判斷是否為正品。

网友:
狼大英明!
冒牌者在 狼大的法眼下終現原形!

對一般外行人來說,誰會去懷疑這些電容是有問題的,換作是我,也只好認賠了!

网友:
那天我也是在修這種 power 修到最後 !!!

終於有電源輸出 , 但不到五秒鐘 !!!

後端電容全都爆了 !!!

它的一次側是靠二顆晶體振盪 !!!

然後推動 MOS 因為找不到原來的晶體 !!!

全用代用品可能造成振盪不正常  !!!!

導致輸出電壓過高把電容給爆了 !!!

這一款電供是由大陸某家做的 !!!

上網就可查的到哦 !!!!

网友:
哇賽~ 原來還有這種事, 感謝狼大分享! 學習了!

网友:
原來連電容也有 山寨版 啊...=.="
看來以後也要多注意日系電容的小細節了..
我是日系電容的愛用者~感謝狼大分享^^

网友:
厚...這樣仿冒有何目的?難道為了看的爽嗎?

對岸還有假精密電阻,維修起來真的很xxx.. ,謝謝狼大分享..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191&extra=page%3D1

网友:
我買 一些些 大陸貨 超便宜的 但是 ~看吧 ~容量變少

容量 不夠

容量 不夠

一堆120顆 一顆一元台幣

一堆120顆 一顆一元台幣

大陸的

大陸的

上面是台灣買的電子材料行1顆10元 下面是大陸的 真的讓你無法辨識連防爆紋也一樣 ... ...

上面是台灣買的電子材料行1顆10元 下面是大陸的 真的讓你無法辨識連防爆紋也一樣 ... ...

楼主:
除了標籤與防爆紋外,也可以看底部橡膠塞的造型,有時對於抓出偽品有幫助。

不過那種重塗年份的可能就束手無策了(不過還算正品,只是比較不新鮮)。

网友A:
 狼大果然是電容達人,任何的小細節都逃不了您的法眼!
(可不可以偷偷傳授小弟怎把這種電供外殼拆的美美的?不然雖然修好卻有失專業 XD)

网友:
回复 网友B:

C大可以大聲說出是在哪買的黑心貨?真夭壽骨..又增加維修上的難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偷偷傳授小弟怎把這種電供外殼拆的美美的?不然雖然修好卻有失專業 XD)

其實我是用小型圓盤切割機切開,修好後黏回去

网友(2009-08-25):
  頭一次看到山寨電容,不過好像不像,因為英文字母'商標'系列 一樣 ,對岸出的山寨電容幾乎會改造一些,如多加一個字母或減少

膠套'鋁殼'膠蓋 有時是廠商區分別給 各OEM 廠使用,以利分辨誰作的,甚至是客戶指定的排列等等

所謂正牌在業界比的是電解液,也就是正牌用的電解液,至於其他材物料,幾乎現在已無秘密,對岸也有號稱媲美日系的廠家,
其實是日系技術轉移,但電解液絕對不一樣(也是日方提供,有偷料 ^_^)

所以啊!個人認為不管歐美系'日系'台系'陸系電容為何? 能讓機器長久動下去就是好電容

网友:
這種事情這輩子還第一次聽到~~~
山寨市場也太廣了~~~
狼大果然厲害厲害~~

网友(2009-10-23):
真的要小心大陸製ㄉ,買到電容最好量量看較保險:)

网友:
奇怪. 我買的 仿冒電容 跟 carzy1kimo 買的一模一樣 該不會跟同一個人買的吧
比較慘的是 我都一次買100顆 放在零件盒內 還沒使用就會流電解液~~ 真是超爛的電容

ps. 我也住台南~

网友:
我覺得應該要用示波器量一下,電壓的波形,我很好奇會變怎樣,

一般這種密封的Adapter 會有一定溫度電解電容壽命會變短,

一點點溫度就會流出,主要還是算是次級品中的次級品

网友:
哇 現在的山寨版怎麼一堆
台灣流行COSTDOWN
對岸的也流行
果然是賺很大
把日系的名聲也搞臭
大陸仔真有你的
現在也張開眼睛仔細瞧瞧
多學拉一課
謝謝分享

网友:
冒牌的電容也有 山寨版 ,冒上加冒,暈死

网友:
真是太可惡了,連電容也偷工減料

网友:
偷料偷的讓我五體投地

大陸山寨版的東西,真是[fly]偷很大[/fly]咧!

感謝狼大給我們上了一課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拉 我托朋友在大陸帶回的...
阿災 ~我都買來裝 濫的 POWER ... 讓他多活幾年 ~
.我還買很多耶 我知道品質濫阿 ~阿 ~....
好的POWER我都用台灣買的日系的..

网友:
挖哩咧
我的硬碟便利線不穩,很有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你看第一張圖,還多國安規咧,搞不好自己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