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延長線品質

楼主(2009-06-27):
現在的使用者都開始會注意電源供應器的好壞,卻忽略了選擇一條好的延長線。

這是一條買電腦時,店家會贈送的電源延長線。

翻過背面來看,品名寫著FULLY PROTECTED OUTLETS(完全保護插座),120V下號稱可達10A耐流量。

把背蓋拆開來看看。

接地線居然不見了,連接線與插座銅片也顯得單薄。

線路交錯凌亂,且焊點並無絕緣,尤其是藍色線,幾乎與開關焊點互相接觸,發熱後摩擦便會造成短路。

無熔絲斷路開關為15A規格。

接下來看看接線,右邊是一條規格也為120V 10A標準延長線的電源線。
可以看到右邊插頭的兩平板電極為單片實心,左邊贈送延長線的插頭電極為兩片較薄金屬相疊而成。

比較一下線路的粗細,上方為贈送延長線,下方為標準延長線。

剝開外皮,比較一下內線的粗細,上方為標準延長線,內部有L(火線)、N(中性線)、E(接地線),而下方的除了線路較細外,也少了E(接地線)。

除了電源供應器外,替電腦選條好的延長線也很重要。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謝謝 狼大的分析報告,

這種贈送的延長線我是不會用的,頂多臨時用一下,
光看外觀就給人一種不安全的感覺,拆開一看,心都涼了!

网友:
感謝狼大的分析, 自己也拆過不少電源, 之前也知道安規上都有問題疑慮, 卻無仔細去思考過, 看了這篇分析之後, 才開始真正有警惕! (我要好好檢查一下家裡的插座了)
謝謝狼大!

网友:
買來的延長線建議最好還要用測電筆測一下
有一次閒著沒事拿起測電筆插入座上的短孔(火線)燈沒亮,
長孔(中性線)燈亮了,嚇一跳 ---------
趕緊量一下壁座短孔(火線)燈亮,長孔(中性線)燈沒亮,對啊
於是拆開延長線座蓋一看,二條線居然接反的(品管有問題)
趕緊重新拆接焊後,測電筆測一下正常了
還好電腦沒燒掉,慶幸!

网友:
感謝狼大提醒......

一分錢一分貨, 大家不要以為短路時那鍋 無熔絲段路開關可以保護的住你的電腦喔 !!
搞不好到 30A 的電流通過都不會跳開 !!

楼主:
也有自體線路先承受不住,直接走火的可能。
若有預算,還是選購大廠推出的延長線產品為佳。

网友:
考過電匠的人都知道有一本電工法規,其實裡面也有提到合法延長插座的規格限制,它裡面的86條有規定250V以下的延長插座應為15安堷,必須採用2平方公厘的軟線(0.26mm*37芯)或電纜線......。
大家有空檢查一下你家中的延長線,合乎此規定的麻煩報一下"有",並貼上該產品讓大家知道國內良心廠商。

网友:
已經在妨礙資訊發展,又出現電工法規....

真是小老百姓的福音,把黑心廠商揪出來...

毀了..家裡的延長線都找不到廠商名稱...

网友(2009-07-30):
請問大家

有接(品質好的延長線)的品質比較好  還是(直接接牆上的插座)的品質比較好呢?

楼主:
內含過電流斷路器、EMI濾波器及突波吸收器的延長線可以多一層保護。

网友:
曾經看到電線 "走火 "  , 是真的"火"在跑 ,  就一直短路燒過去 .....
幸好有看到 , 一把就把線扯下來 , 才沒有釀成大禍
現在都用比較高級的 , 只是線太粗很不喜歡可是也沒辦法
吃電比較兇的物品我都會加個延長線保護一下

网友:
說到這種......KVM的線材
VGA的線材.電源線 都有粗細
之分 = =+ ......一樣都是線
但是有較粗的正常版 跟偷工的
偷料板超細

越細的越沒品質嗎? 單用粗細去區分東西?

楼主:
小信號線粗細=好壞就不敢說了,不過電源線導體截面積對於能承載的電流是有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