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響電源濾波器

楼主(2009-06-27):
附圖是新手小弟我做的音響用電源濾波器,分享給各位,也請各位多多指教囉~
http://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未命名.png

楼主:
之前小弟積分不足,所以不知不能貼圖,請各位大大見諒

15.22 KB, 下載次數: 370

网友A:
謝謝h大分享,只是電感好像不好買,還是我都沒給他注意,最近也在做一個簡單

電源,搞得有點頭痛...

整流濾波..圖中c1,c3電容好像畫錯,看得懂就好..

變壓器一次側到ac開關,參考交換式電源,不知會不會畫蛇添足..有些地方還在研究..

若有錯誤,煩請各位前輩多多指點..

网友:
幫樓主把圖直接貼出來大家比較好看。
不過真的是畫蛇添足了,不要參考交換式電源的 AC 一次側,對傳統類比擴大機而言是不恰當的。

首先要先知道交換式電源為何要裝那麼多的 LC 濾波元件。
交換式電源因為是在一次側做快速的開關切換動作會產生很多的倍頻諧波的雜訊從 AC 電源側傳遞出去,這會透過火線與地線的直接連接或電源線的天線效應輻射出去,所以要有很有效率的 LC 濾波電路來消除這些雜波。
傳統類比電源供應器不但沒有干擾他人的顧慮,再加上變壓器本身的頻率特性很差只能傳輸 60Hz 的交流電壓,所以外界的高頻干擾雜訊也很難傳進變壓器的二次側來, LC 濾波電路就沒有必要了。

甚至有人連 AC 保險絲與保險絲座都索性不裝,因為那些魔人連保險絲的廠牌不同都能聽出聲音的差異來,正常的情況 AC 一次側只要有開關與保險絲就好了其他一律省略。

如果覺得音響的電源這樣子太簡單或家裡電源不夠乾淨那就乾脆加上一台 AVR 來處理所有的影音系統的 AC 電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版主,終於解決多日來的亂想,在電源部份也完成了..

明日要再度進台北城購買日式密封VR跟試做喇叭保護器,希望一

切順心..

网友(2009-10-01):
引用 网友A:
謝謝h大分享,只是電感好像不好買,還是我都沒給他注意,最近也在做一個簡單

電源,搞得有點頭痛...

整流濾波..圖中c1,c3電容好像畫錯,看得懂就好..

變壓器一次側到ac開關,參考交換式電源,不知會不會畫蛇添足.. ...

建議,若追加並連 1u及4.7u 將有助於中頻段,樂器聲音的力道及音色,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