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燈式假負載」vs「CPU座虛焊」一問?

楼主(2009-06-28):
 半夜睡不著~剛有最近有這個疑問~
上來問一下有用「帶燈假負載」的同學們~

以478帶燈假負載為例:
1.所有帶燈假負載上的燈號都亮才代表CPU座沒有虛焊~若有1,2個燈號不亮一定代表有虛焊嗎?
2.有遇過以CPU帶燈假負載測過?某些板上可能有數個燈不亮~可主機板一樣可正常工作~開機為亮機代碼!可跑系統~
3.有些燈號明顯"特別亮" 這有特別意義嗎?
4.這點和主題無關~一起問的! 主板BIOS內有POWER電壓值參考! 在3.3v有時為FAIL!!有時為正常! 這裡的供電是指單純從ATX電源接口的數據嗎?還是透過其它主板元器件測得的?

PS: 帶燈假負載沒壞喔!!

网友:
帶燈假負載,我是還有用過,如果有些燈不亮,可以換主機板
試看結果是不是一樣。如果一樣,那就是正常

网友:
不是每個主板用帶燈假負載上的燈都會亮,我遇到過有些主板上會有幾個燈沒亮,但主板正常沒亮的是空腳,但有的主板都全亮,所以不能只用帶燈就判定沒亮就是有空銲,如果你有修過一樣的板子,或修的板子夠多這些經驗都能幫你判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