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發文,關於Abit NF7-s的維修

楼主(2009-06-28):
初次發文,請多包含
小弟有一塊Abit的NF7-s v2.0,但是之前因為莫名奇妙不能開機而被閒置一旁;說是不能開機,但是一直重複的按開機開關偶爾還是能開機的。
後來在對岸的網頁上得知,可能是CPU插槽下的溫控晶片出問題,而且似乎只要讓其中兩pin短路就能順利開機。
小地拜託認識的親友幫我焊接,結果真的能順利開機了
但是有個問題,這樣做後,關機時,CPU及系統風扇會繼續轉,可能是沒有片晶片整個拿掉,而只有跳接其中兩pin的關係巴

网友:
請將溫控晶片型號及引用文件轉載.(相片中的晶片型號看不清楚)
對於沒有接觸過的人會比較有幫助.謝謝!

网友:
這個ic 應該attp1,只有看過沒修過就沒有經驗分享,貼一些資料給各位參考,

有維修過的人請分享經驗吧.....

對岸一位修板高手所寫的文.....超愛他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71-1-1.html

裡面有提到把ic拿掉,直接短接ps-on就行,也就是去掉監控功能,但樓主並未拿掉,所以可能會發生關機

後,風扇會一直轉,未修過純屬猜測..

网友:
依 ATTP1 DATASHEET 的接腳沒有直接去控制FAN ,可能attp1未將Vreff供電檢測用斷電,溫度偵測誤動作.
fan 會用5V SB電源及防燒毀設計而繼續轉. (機板的設計)(系統風扇也是5V的)

DATASHEET 寫的很太簡單,沒有說明如何去計算設定溫度,動作時序也沒說明,也沒有參考電路,可能要客戶才會有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