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格SL-B8E-F2無法開機求助

楼主(2009-06-29):
各位先進好,從發現這個能大方分享主機板維修的網站到現在已經三四天
也爬文了三四天,對於手上的板子檢修方向還是搞不清楚,想請教各位指點
我不是電子本科系,檢修的能力大概就是可以拿數位電錶量量電壓和焊電容
檢修工具有40w烙鐵和趕在今天發問前去長明街買了張簡易除錯卡$250

板子是偉格SL-B8E-F2 是一台鏡面面板的準系統裡的主機板

故障情形是有時開機、有時無法開機(風扇不轉)
power有拿兩顆良品來交叉測試也是相同情形,先可假定power沒問題
試了三天下來的情形發現,只要斷電一天隔日再通電就可開機
可開機後再重複開關機三次就無法開機,怎樣斷電重插再開機都無反應

看了一些文有點像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316&extra=page%3D2

今日再測試時卻已經怎麼試都無法開機
拔除+12v 4pin電源也無法開機
只插CPU和除錯卡裸板測試ATX電源對地阻值
綠線沒反應(阻值無限大?)
其他線都有阻值包含+12v 4pin電源,所以+12v 4pin電源應該沒短路
插上ATX電源後開關打開  量ATX電源電壓  綠線+5.02v 紫線+5.03v
debug卡上只有+3.3v燈恆亮 再接觸開機排針仍是無法開機
觀察綠線電壓無跳動仍維持在+5.02v

想請教各位指點我該往哪裡檢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確定是主機板的問題,你應該從主機板的電源電路查起,我知道你會問怎麼查,我的回答還是請你從舊文的基礎開始看。
不管你組裝電腦多麼熟練,修理主機板是一個更高的門檻,要弄懂的地方跟組裝電腦是差很多的,焊工的要求就更大了。
我歡迎你加入防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行列,也建議你從基礎開始,這裡的朋友很多都是像你一樣開始,當你有一天能修好你的主機板時,我相信你不只是更上一層樓而已。
除錯卡不跑代碼的原因很多,除錯卡壞了、電源電路故障,沒電源了當然不跑碼,我也真的遇到不跑碼的,也遇過只能跑兩碼的,四碼的不顯示,當然也有可能是BIOS原本就設計不跑代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w大的意思就是爬文爬的不夠多,繼續爬...
看來還是得繼續頭痛下去
這麼多知識我一下消化不完啊,不過我會繼續努力的

网友:
個人推測是cpu座的問題!這要怎麼測~~~請找舊文

网友:
題外話,大大買的那張偵錯卡要250元啊,長明街真是黑店阿,網路上買同型的80元而已ㄝ,不過那依彰也過時很久的產品,很多主機板都沒有辦法準確的偵測出代碼,建議買一PT090C或許比較好用(約35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為是臨時要用的  所以先買張便宜來頂一下先
打算在拍賣上再找張比較合適的
那是在禾樺買的   其實還有另一張   但是比較貴$599而且我不喜歡
跑了中將和順發都只有賣599的那張
回到家才想起來還有大林沒去逛看看 = =a

楼主:
回复 网友D:

CPU座啊  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了
因為可能是散熱片太久沒拆   現在黏得死死的
硬拆的話運氣好就CPU完好的跟著散熱片一起拔起來
運氣不好的話就...不敢想

网友:
回复 网友E:

黏得死死的
你的還可以啟動 讓他 上電 加熱看看吧 ~散熱膏有些熱了 會比較好拆
才不會連CPU 也給它 請 起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現在已經無法開機了  能開機的時候沒想到可以加熱拆散熱片
學到一招了

网友:
W大要新手多讀舊文,立意正確,學生要自強,
但是為了維持新手的熱情,多少會給一些提示,-----從主機板的電源電路查起----
檢修的三個方向 P C R (POWER CLOCK RESET),
供電短路已查過了,進入查開機電路(樓主未提到有檢查,所以W大要你再讀舊文)後續就要看檢修過程查到有何異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現在經由強制開機(綠線短路)可以正常開機到載入作業系統前(沒接硬碟)
所以看起來問題應該是在開機電路

楼主:
請教一個問題  剛試了一下要進入BIOS
發現鍵盤無動作  鍵盤上的Num Lock燈號也沒亮
是否有可能是其他問題或I/O故障或者是 GD75232有問題
會提GD75232是因為IC上有一個不太明顯的小裂痕
不知是否有關係?
還是說經由強制開機的話  鍵盤無動作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強制開機一段時間後再拆散熱片是起來了
只不過.....是CPU跟著請起來了
還不小心彎到了一支腳
只好拿刀片反面小心的慢慢橋回去

楼主:
經過這幾天的爬文和查線路摧殘下
似乎....問題擴大了?
事情是這樣的
由於綠線強制開機可開機的情況下,開始查開機電路
期間仍不死心的在無CPU只有除錯卡的情況下短觸開機排針,試試看是否能開機
這時發現除錯卡燈號亮一下即滅,應該是有短路保護的情形發生了
重新檢查ATX座和12v是否有短路?並沒有....
目視是否有零件燒毀?也沒有...
用幼咪咪的手去摸南北橋和IO及MOS等元件也沒發燙
ㄟ.....看來只好繼續慢慢查線路了
報告完畢!酸~~

网友:
回复 网友H:

似乎....問題擴大了....剛開始 一定會這樣的 因為基本的功力都還沒有打好的話 ~一定會有很多犧牲的板子
沒關係 當作是練習的.....

网友:
IC上有裂痕可能是有內部過熱造成熱脹裂.強制開機造成元件短路.查過元件DATASHEET了嗎?
只好從頭查供應南橋及IO VSB是否正常?南橋週邊電路是否正常?
先把 POWER 找回來,  再查RESET及開機電路.(因為可以到開機畫面,就不找CLOCK)

网友:
嗯嗯.我也覺得先修開機電路.修板子儘量不要用強制開機修~
強制開機很容易再擴大災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