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8SR533-P 短路維修

楼主(2009-06-29):
恩恩 拿到版子  量對地組值. 12V 短路 5V短路  插上電源 恩恩 閃一下 ...(應該有短路就不可以上電)
先除里12V .4PIN 連MOSFET 70N30 拆下 短路 -換上 量12V 對地 .正常囉..
再來處理 +5V 看W大的文章 短路處理法 ...先找ST75185C 腳位資料 看他的+5V接的 電容有沒有短路
沒有 拆下 2顆 ST75185C 還是+5 短路. 這版子沒有網路功能
... 再來IO 囉
...........................用預熱台 比較好拆
加熱....拆下...果真 IO 短路 拆下後 量+5 正常囉 ...YES
裝上後..........上電.....哈哈哈阿......還是閃一下.....挖...
量12V 短路 +5 沒有  正常........想會不會 .MOSFET 沒有全部換(之前有全部拆 只有一顆有短路-) 之後換上一顆好的 再加上5093MTC電源管理晶片
裝上後.....上電 OK囉 原來電源管理晶片也掛..
...CC....量 CPU 電壓 PG 都正常 上CPU 跑囉 .........
收工

RS232 ST75185C 沒裝....(對岸說沒裝也可以) 問W大一下 真的嗎?

先找好拆好黏的

先找好拆好黏的

放上加熱 上面用風槍 比較快

放上加熱 上面用風槍 比較快

再用風槍 銲錫 補焊 用香蕉水 清乾淨

再用風槍 銲錫 補焊 用香蕉水 清乾淨

+5 恢復 沒有短囉

+5 恢復 沒有短囉

換上3919

換上3919

連這顆也給他換掉

連這顆也給他換掉

測試用 所以沒裝CPU風扇 用鋁片代替但是不能久 K7不能這樣做~會秒殺CPU

測試用 所以沒裝CPU風扇 用鋁片代替但是不能久 K7不能這樣做~會秒殺CPU

跑囉

跑囉

開機囉

開機囉

兇手

兇手

475.94 KB, 下載次數: 105

网友:
沒裝的話,RS232的功能便會消失,無法使用,對主機板整體運作來講並沒有差;說真的,RS232已經越來越少在用了,以目前最新的主機板來看,廠商幾乎都把RS232的功能拿掉了!

小弟個人是這樣想的!

网友:
請問這台預熱臺好用嗎?大陸好像有賣加熱面積比較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實說 面積不夠大 ~  南橋 小面積的OK ...大面積的 會有不均勻的 情形...上面要配合風槍使用(一般風槍口都很小 有一種
出方口比較大 好吹)...
一般 要很均勻的轉 ~(會很累的)
換其他零件 很方便....
沒拉 我選安泰信 因為我只知道 安泰信在大陸 品質算很不錯的(一台1000元台幣 粉便宜的)
有時想想 ~壞的真多 ~連電容 1000UF .6.3V 也暴 10顆...........這樣換的東西 好多.

网友:
 今天剛秒殺了一塊k7的cpu,沒注意到散熱器沒和cpu接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 c大的維修分享,

之前拿廢板試拆IO晶片,焊下還好,可是焊回時一直無法把每隻腳焊牢!來回十幾次都沒成功,周圍的零件都烤黑了....IO也腳殘了....,偶的技術太爛了!

一塊板子若要換那麼多的零件,投資報酬率確實有點低,重點是技術學到了!

网友(2009-09-08):
回复 网友B:

請問一下記憶體旁邊那顆比較大的電容旁邊MOS編號?
我有一塊主板那顆燒掉了說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您可不可以PO張圖上來,確認到底是哪邊。
[記憶體旁邊那顆比較大的電容旁邊MOS編號]---------->這樣的方向實在很難知道到底是哪顆。

一般技嘉在記憶體供電的MOS,比較常使用3055,大大您可以嘗試換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QQ~那塊修好給人囉 ~ 目前無法給你 MOS編號 SORRYn_099|

网友(2010-12-29):
先檢查沒問題再上電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