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A7V8X-X BIOS 型號一問 以修復

楼主(2009-06-29):
問大大門一下 ~這版子的BIOS 型號
拿到的時候沒有BIOS 被挖走囉 ~ 所以不知道型號 無法燒錄..~~CC
有的大大請提供一下 BIOS 的型號.

恩恩 ~用 sst 49lf020 燒過 ~
OK  版子沒壞

网友:
呵呵~這是我自己的經驗,這種板子你只要找39開頭的放下去就可以用了。
廠牌不拘,華碩我看到的都是PMC或SST或華邦的。
我自己試過很多次49開頭的也可以開39的...

网友:
既然有燒錄器,39SF的及49LF的何不各燒一顆,看哪一顆可以用好了,不過如果是主機板都不知能否開機,我看了一下,我的是用PMC 49FL002T

网友:
這一塊好像是我丟掉的,你在哪撿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拉 ~是我以前幫我朋友買的 在燦坤3C買的 ~哈哈~
聽說壞掉   我給我朋友討的 ~.................~~~

网友:
小弟有一塊是A7V8X,其BIOS型號是49LF040,不知是否有幫到你!

网友:
剛好我手邊有一片,BIOS型號為sst 49lf020,祝好運囉!

楼主:
用  sst 49lf020 以解決 ~ 版子沒壞 ~..QQ 謝謝各位的提供~甘恩 ~

网友(2009-09-13):
我有一片  壞的  不過電  主機板指示燈沒亮  ATX槽 紫線 短路   不會修

BIOS 上面貼紙是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型號

2J1
AVXX5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您那塊板子應該是+5Vsb短路,有的話內建網卡先拆焊掉,看會不會再短路,一般都是被雷打壞網卡而短路的,如果還是短路的話,換拆IO試看看!
有熱風槍的話,遇到這種問題應該不難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好,您那塊板子應該是+5Vsb短路,有的話內建網卡先拆焊掉,看會不會再短路,一般都是被雷打壞網卡而短路的,如果還是短路的話,換拆IO試看看!
有熱風槍的話,遇到這種問題應該不難修! ...

就在剛剛我用手去模南橋   再去  IO 結果  姆指被燙傷了  (少說有100度以上)

IO 一定出壞了....我沒有熱風槍

先冰一下姆指去了

沒有維修主機板經驗必經之燙~~@@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沒關係!那應該是IO掛了!
有熱風槍再玩它!
小弟我也沒有熱風槍!當學生真的沒什麼COCO,真的很想像a471大說的,搞座「軍火庫」來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關係!那應該是IO掛了!
有熱風槍再玩它!
小弟我也沒有熱風槍!當學生真的沒什麼COCO,真的很想像a471大說的,搞座「軍火庫」來玩!

S大  你說的 IO  是不是上面有寫 ITE的晶片呢? 這個壞了是不是找癈板的 IO來更換即可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對啊!要更換的話,要注意編號,型號相似度最好能高達100%。
大大您如果有興趣修這塊的話,再開個帖跟大家一起討論!
或是PO個維修實例也不錯,給大家一個經驗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啊!要更換的話,要注意編號,型號相似度最好能高達100%。
大大您如果有興趣修這塊的話,再開個帖跟大家一起討論!
或是PO個維修實例也不錯,給大家一個經驗參考! ...

嗯嗯  好的
不過我沒有廢板可拆料來換 請大家多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