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CPU燒毀

楼主(2009-06-29):
我在電腦這個行業中十多年了遇過許多問題,但是有些是偶然才發生的,曾經有遇過478的主板CPU座空銲造成CPU燒毀,這個問題我一直想都想不通,為何只是單純的空銲會造成CPU燒毀,請大家討論一下(請不要說這顆CPU是犯太歲)。

网友:
沒有看過正式CPU的燒毀與空銲的說明,但CPU燒毀不是過熱未控制,就是過電壓設定.

過熱 大家都知道會有問題,所以花錢買降溫裝置,控制CPU溫度.但是還是有發生CPU燒毀.

錯誤操作:
沒裝風扇開機可能會燒毀,風扇老化過熱可能會燒毀,另玩家超頻提高電壓,若降溫不足也會燒毀.
電路故障:
檢討CPU各接腳與電壓控制有關的是CPU 電壓設定, 若部份空接,造成供電CPU電壓錯誤,---太低CPU 不起動,---太高 CPU 過熱燒毀.

楼主:
關於這個問題我想來想去比較有可能是就是,與cpu各接腳與電壓控制有關的電壓設定,可能是空銲造成電壓過高讓cpu燒毀。

网友:
如果空焊的腳是VID腳位的話!那PWM電壓調變就會不一樣!調出來的電壓不一樣可能就會燒了!

网友:
也有過資料/控制線被輸入電壓的,也會使CPU燒毀。
而且還可能會連燒(故障板子上好CPU就燒CPU,故障CPU上好板就燒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