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壓、油壓用的油可在此請益嗎?

楼主(2009-06-30):
不知道有哪位先進對液壓、油壓用的油略有所聞?希望在此區能得些指點!

這類油有哪些分類?
有哪些應用實例?
哪裡可以取得?哪裡可以買得到?

小弟想將液壓雲台內的油壓油換新,讓雲台可以平滑轉動。已拆解清理過一次,可是不知道哪裡可以取得這種透明、黏稠度夠、常溫下操作的液壓油,原本想用黃油代替,不過黃油較黏稠,感覺也較髒,凡士林類的雖是透明、白色的,可黏稠度不夠,易流失。

感謝cmw895提供訊息,
正在看該訊息,希望由此線索可以找到其他相關資料。

网友:
請參考中油資料
網址
http://www.ld.cpc.com.tw/oilinfo/oilsystem.htm

楼主:
中油、殼牌的網頁似乎無法幫我找到所需的液壓油

再次上google查了一下,好像也沒看到什麼賣家有賣較小包裝的透明液壓油

不知道還有什麼線索?

网友:
M版大
不知 您指 對液壓、油壓用的油?
定義為何在種產品上?
因此為差異很大
好譬如說:
挖土機用油 , 戰車用油 , 火砲用油 ,飛機用油
還是小型機器用油~~~

看法您要的是cylinder外面潤滑油吧???

楼主:
該雲台總承載大約在25公斤Kg以內,為上下兩個圓盤狀組成,如圖(可能因解析度的關係,圖顯示為八角形)。
可能還屬小型機具,雖然說在該領域已算大隻佬。不知道這算不算是cylinder?
平常運作時是以手動旋轉,通常速度都不快。

网友:
建議用矽膠油脂我再補照片給你看看
7月13日補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矽膠油脂跟一般常用的矽膠silicone有甚麼不同?
我說的一般常用矽膠silicone是指,填補兩片玻璃間的空隙、填補浴缸洗臉盆與水泥牆壁間空隙、填補鋁門窗玻璃與鋁間空隙的那種silicon。這種材質的矽膠,在其固定之後,可達到密封、防水、固定與緩衝的作用。使用久後,會較正常狀態下略為乾硬(一般而言都還是軟軟的)、較無彈性。

像你挖出來的那一坨,如果就這樣讓他放在空氣中會不會像一般的矽膠般固化了?
矽膠油脂如果很久沒用,比如說一到數個月沒用,會不會黏住或被固定了?即使在密封的環境下?

如果這種矽膠油酯會像一般的矽膠般產生固化黏著,那就不是我所需要的!因為雲台是時時刻刻都須要能夠輕易轉動、轉向的,但轉動停止後又不能像風扇葉片般,被風一吹或略撥葉片,就又自行轉動。

我那台機器上所用油的透明度和你所說矽膠油酯的透明度比起來,是還要更透明,差不多可說是透明流質的油,也不會像黃油那樣能夠挖一坨起來,但比一般常見機油的濃稠度要高。

网友:
我寫的讓你誤會了應該稱為矽基油脂不是矽膠油脂不會硬化
用法跟黃油差不多
不知道你的雲台密封度如何濃稠度太低是否會有漏油現象
如果你可以照張照片我可以幫你再找看看

楼主:
上下兩盤正中間還有一粗粗的螺絲孔貫穿,可能有6mm寬,兩頭有螺帽鎖著,我沒將他畫出來。

東西目前不在我這,二來拆解不甚容易,三是原來使用的舊油已被我用凡士林暫替(有點扯),

等哪天東西回來,我再試著拆解、拍照,不過基本上只能看到機械構造圖。

這段時間,還是會繼續尋找所有可能可用的替代用油。
這種油必須是沒有腐蝕性、長時間內不易產生黏滯,本身要有一定的濃稠度以利支撐、防震與減少漏油,像凡士林就比較容易漏油與不耐壓。

謝謝各位

對了,您提到的矽基油酯,哪裡可購得?有無小包裝?像黃油那種1磅小罐裝,這份量可能就可以用好多次了。

网友(2009-09-01):
阻尼油
粘附性強,於部品之作動微調,緩衝力平均。有多種粘度,適合各種不同扭力要求或組滯、緩衝微調之各部件。
例如 鏡頭,CD蓋......

是特殊油,一般市場上沒有賣.大陸網拍有,本地貿易商也有.

如果買到時請通知大家.

矽基油酯耐水性好,油穩定可用在食品及塑膠.但特性不完全可當阻尼油.

网友(2011-04-01):
這種矽基油脂的編號有好幾種通常為000, 00, 0 號之分別
越多0代表越稀,流動性越好  你可以到賣油壓器材或油行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