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31螢幕故障

楼主(2009-06-30):
請問各位高手前輩,我的BENQ F731前幾天故障,沒有畫面,在論壇上看了很多文章,判斷是高壓故障,於是買了一塊電源高壓二合一板來換,但是換好之後看到畫面了,但螢幕卻變成下圖這樣子,請問各位高手,是什麼原因,要如何解決,這樣還有救嗎?

网友:
先檢查一下是不是拆修的時候有動到訊號板及面板的
連接線導致的,可以先試試排線重裝,看看是不是還有
同樣的情況.

网友:
大大~你畫面右方一條白白的~可判斷面板已經死掉了
你可以考慮值不值得修理~再決定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訊號板及面板的連接線已經重插很多次了,還是一樣,看來只好放棄了。

网友:
另1個原因是MCU跑了要燒回來

网友:
有時也要檢查拆裝時面板LVDS接頭的手指有無受損以及氧化情形。
之前也有遇過LVDS排線斷線及手指氧化造成顯示異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