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生報到 HANNS-G 型號P170

楼主(2009-07-01):
各位大大好ㄚ

                        小弟我有1台HANNS-G 型號P170 去年才花錢請人家修過1次 今年又一樣的問題可以請知道問題的大大幫忙解題一下ㄇ??

螢幕開啟的時候會亮 大概過個5秒內 螢幕又會消失 再把電源從開又好了 不過過了5秒又不見了(反覆持續)

可是在亮的時候好像會發出很高壓的聲音(好像是線圈的聲音)?

                                                                                                 感謝各位

線路板
開機時都OK(背後好像有頻率較高的聲音 不知道是不是高壓的聲音)
開機5秒後 此時指示燈綠色

网友:
拍一下圖片來吧~~~ 先檢查燈管  再來討論高壓 跟電源

网友:
先回文把積分累積一下,達到可貼圖時,把照片
發上來研究一下。

网友:
高壓板的問題,拍個照上來才有辦法說明~~

网友:
請檢查紅色區的 MOSFET 跟藍色電容
請檢查藍色區的電容是否有凸起或故障

另外,彩晶的P+I板後面也很多料,請拍照上傳

网友:
電源高壓板一體板右上方的3顆黑色電容及一顆
紫色電容處看起來應該至少有二顆黑色電容是微
凸的吧!可以先把看起來外觀有異常的換掉看看.

楼主:
新生報到 HANNS-G 型號P170 已解決

感謝大大
          果然是電容器在搗蛋 以換完測試中

网友:
看完這篇受益良多!真的很感謝!

网友:
原來電容也是一個問題點....
有照片就容易多了!!
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我遇到hannsg的很多都是電容爆掉就ng了
hanns真是該檢討一下 好容易故障

网友:
其實只爆電容算還好的了,像BENQ那種壞一堆的修起來比較麻煩。

网友(2009-08-04):
...猴賽雷....<<<不愧是港都狼仔>>>
同樣修過hannsg的也是單純爆電容......真簡單一下就修好。
BENQ就不然,4顆高壓、4顆5707、1顆3A電阻保險絲、.......一堆電容及電阻

网友:
補充一下還有高壓線圈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