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做簡單的自動充電器?

楼主(2009-07-01):
我想要做一個15V來充一組10個鎳氫電池的自動充電器,先前我有用555自動充電電路來做,可是輸出沒辦法到14V,又找了幾個電路圖,有用LM324的,感覺好像行得通,不過我不太懂電子,所以不知道哪個能達到我的需求,我的輸入可以達到15.5V,希望輸出充電可以到14V左右,拜託這裡的高手幫個忙,或是有其他簡單的方法可以說一下的,先感謝各位了。

http://circuit.eeworld.com.cn/view/52/
http://circuit.eeworld.com.cn/view/60/
http://diagram.weeqoo.com/2007/10/2007101716433911039.html
http://www.cndzz.com/dianlu/FHTGA.html
http://www.mcuol.com/solution/202/24699.htm

网友:
最簡單的充電器就是電源供應器加一個限流電阻,如果要能自動就再加一個控制電器用的定時器。
關鍵就是要會算限流電阻的阻值與瓦特數。

如果您手邊有可調式電源供應器將他接上電池組後您就會知道 15V 的電源不太夠。
電池是有內阻的,充電電流越大所需的電壓也就越高,還有充電控制與限流電路也都會產生壓降。

充電控制有許多方式:
1.  定時電路,依據電池容量與充電電流來決定充電時間。
2.  定壓電路,依據電池數量來決定充飽截斷電流的動作電壓。
3.  反折電壓,鎳氫或鎳鎘電池充飽時電壓會些微的反降,利用此段曲線來判定是否充飽。
4.  定溫檢測,電池充飽時會開始溫昇發燙,檢測是否達到設定的溫度,一般是 46 度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