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BENQ T705所拆下零件是什麼零件??

楼主(2009-07-01):
請問論壇上各位大大~~圖片裡是BENQ T705所拆下的故障零件

圖片裡的元件是什麼零件?~~
那邊可以買的到?~~
或者可以替代的零件~~

請大家指導我一下~~謝謝

网友:
這是金屬皮膜電容==>MKP....無級性

0.22uF 耐壓160V

各大電子材料電都有....

可是這個電容有那麼容易壞嗎?!你確定被擊穿而短路了嗎?!

楼主:
外觀有鼓起來~~找了好幾家都沒有同樣的零件

所以才來這請教各位~~有沒有能替代的零件

网友:
網拍很多..你住哪  因為很多人再賣  面交因該也很方便

网友:
之前的維修經驗是使用相同或耐壓高一級的MPP也可以使用,部份INVERTER高壓電路也是使用MPP作為振盪電容。

网友:
你應該可用0.22UF 250v 代替

网友(2011-04-12):
這是電容金屬皮膜==>MKP....無級性

0.22uF 耐壓160V

各大電子材料電都有....

可是這個電容有那麼容易壞嗎?!你確定被擊穿而短路了嗎?!

這個金屬皮膜電容 , 是很難故障的~~~~~~~~~~~~~~~~

网友:
其實在BENQ內,故障率還蠻高的,尤其是靠上面的
主要故障都是外殼鼓起+容值異常

网友(2011-05-14):
是啊,今天修三台.
一台A/D故障,屏線電壓不見了.正在找.
一台就是金屬皮膜電容鼓,三顆晶體全換.電容一顆也沒事.
一台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