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K8N-Neo3請較各位高手(修不好丟到待宰區了)

楼主(2009-07-01):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在到這園地已有一段時間,一直都在學習各位的技術,我本來都只是會修修主板上的更換電容及電源部份也在這學習很多,我有一個朋友看我都自己換爆掉的電容,自己也在家玩了起來,問題來了,
1.他換電容沒看極性就給他焊上去,來到我這發現還把一條線給凸斷了
2.還把顯卡反裝插電,結果顯卡晶片燒了,拿來我這要我幫看,我一看有點給他不知所云
3.於市我給他上電發現還沒觸發電源pin板子就自己動了起來
於是我摸了一摸零件發現有一組MOSFET有一顆發燙,勞請台北朋友幫我代購這顆(FDD6296)換上,再把一些他裝錯的電容極性換回來,斷掉的線也補好,上電情行如下:
板子狀態如下
1.沒嗶聲也沒畫面
2.只有cpu風扇轉動
3.除錯卡有一個燈沒亮(IRDY)這個燈
4.除錯卡顯示----
請教各位這板子那出了問題還有救嗎附上圖片請教各為大大
http://C:\\Documents and Settings\\DAVE\\桌面\\轉檔夾\\圖形1

楼主:
不太會貼圖~"~

請各為大大點下列網址連結幫我看看,感恩阿~~
http://tw.myblog.yahoo.com/jw!io6XH.2fBEZl76eRm3Y-/photo?pid=106

网友:
沒觸發電源pin板子就自己動了起來 如果華碩的這樣是正常的 要修改BIOS 部分 電源管理(或更新BIOS) 讓他不會上電就開機
微星的話 我不知道拉 應該是 專屬的開機 或IO 出問體~
你要說的詳細點 各位大大才有辦法 幫忙你    如 晶片的型號 最好有近拍的圖片 還有量過 哪裡的電壓~做過哪些 測試
如 壓  南北 橋 CPU座 還有基本的 都要做.
IO 專屬的開機 MS7  6 5
自己要去找 DATASHEET.

量看看 PW RESET  PIN 的電壓有沒有正常.... 還有上電 就跑 ...電源都正常 在 先往 PW 綠線 紫線 的方向跑線路...
待機的 電壓 有沒有正常 長按 PW 4秒會不會的關機(電源︶ . ..
 ..
其他的別的大大 會補充~..CC:on_104|

楼主:
sorry我還不能貼圖

sorry我還不能貼圖,我大多在偷學各位大大的工夫,以後會常回文增加積分,
勞請連結我的圖片http://tw.myblog.yahoo.com/jw!io6XH.2fBEZl76eRm3Y-/photo?pid=106

楼主:
勞請各位大大囉!

可貼圖了,勞請各位大大囉!

楼主:
回CARZY大

謝謝您,我去查了晶片是N VIDIA  NF4-4X-A3量了我更換的MOSFET上一顆的D極為5V,G極為2.8V,S極為0.68V,下一顆D極為0.68V,S極為0.07V,G極為0.4V,BIOS的VCC腳都為3.3V,PW+極為3.3V,晶片組有溫度,CARZY大長按PW會關機REST為0V,綠色線待機為4.9開機為0V,紫色線開機跟關機都為5.2V,拆了CPU風扇,摸CPU有微溫
這板子還有救嗎~"~
拿了W大的圖去量BIOS,VCC部份都為3.3V,但A4~A7也都有3.3V

楼主:
回CARZY大

CARZY大長按PW會關機REST為0V,綠色線待機為4.9開機為0V,紫色線開機跟關機都為5.2V,拆了CPU風扇,摸CPU有微溫

网友:
量一下irdy阻抗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D大你好:
IRDY只有在有資料溝通時才會亮,而且是會呈現閃爍狀,我發現你的Reset燈恆亮,這是不正常的,CPU有無工作這點要注意一下,量一下過MOSFET後接到CPU端那些濾波電容,有無電壓,不然CPU沒工作的話,根本就不會跑碼的話。
根據你前面講述說你的朋友曾把顯卡裝反(有防呆耶!怎麼可能裝反,而且根本裝不下去!)這也很有可能也把北橋給搞掛了!....小弟我單純猜測!

网友:
S極為0.68V,也是有問體 ~.
下一顆D極為0.68V,S極為0.07V,G極為0.4V 這一顆 的電壓就有問體囉 ~去跑一下線路 它接的東西吧  .
要先修好電源問份‵~......才能夠往下走.
先把CPU電源搞好.... 看那2顆的位置 應該是CPU的供電吧(看全圖 不是囉.. 南北橋)
 ~爬一下舊文...看看 CPU 的電壓去哪量
還有你的 電源管理晶片 是哪一顆 ~有要找一下.

楼主:
回RA大跟S大

RA大請問您要我量IRDY阻抗是量那ㄋ,我不知道ㄟ~"~(我太弱了)
S大我剛剛看了他那片顯卡為WINFAST A340T給他反裝還真的可以裝上ㄟ,給他打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RZY謝謝您給我方向,我去查查看

楼主:
請問這些原件(沒解決丟到待宰區了)

請問各位大大,能告訴我這些原件是控制什麼嗎?
能給我要查的元件是那些(我還在學習望個大給指點迷津)
各為高手查此板問題會從那下手開始查起n_153|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散熱片下面那些應該是提供CPU電壓的MOSFET(因為微星現在都用DrMOS這種整合MOS,我不太確定!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們知道? )
至於ATX電源旁的那顆IC,要查編號才能確定,需要報一下編號喔!

网友(2010-01-04):
小弟朋友剛好有一片一樣的主版,不良原因是不能power-on,一查power,主版電容凸,把主版凸的電容換好後,一開機只有嗶嗶一長聲(award只有一長一短沒有一長),不知有無大大有此維修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應該記憶體部份

還有沉下去的問題 ,把它挖出來提問,一般是沒有人會理的.

本版規則
七、就算是同一個問請,為了不使貼文無限延長,我還是請你另開一新帖。例如無法使用PS2的例子,就算你的故障情形相同,也請你另開一新帖。

楼主(2010-04-03):
引用 网友C:
散熱片下面那些應該是提供CPU電壓的MOSFET(因為微星現在都用DrMOS這種整合MOS,我不太確定!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們知道? )
至於ATX電源旁的那顆IC,要查編號才能確定,需要報一下編號喔! ...

這板子我以丟到待載區..我覺得的那顆電源ic有問題.但那顆我找不到他的data.因他上面是打msi ms-6+是微星自己的ic.敗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