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開關電路(三)

楼主(2009-07-01):
這篇電晶體開關電路的最後一篇,它也是改良電晶體開關的一種,要講解這種電路之2前,我們來複習上一篇的電路︰

上面這種開關電路不管你如何改良都有一種通病,就是如果遇到負載是電容性負載(或並聯包含有大電量電容)的時候,它切換的速度就受到時間常數(τ=RC)的限制。
為什麼呢?因為這種開關電路在Q1截止後,負載電壓勢必經由RC電阻對電容充電建立,因此當上述的電容量或RC電阻值越大的時候,其時間常數(τ=RC)的時間就越長,也就是這時候負載電壓的上升速度就越慢,這在要求高速切換的電路中是不允許的,所以有了推挽電路的產生。

推挽電路是指當一個電晶體Pull-up另一個電晶體Pull-down的意思,所以港都狼仔說它是推推電路,他說的沒有錯,只是中國人命名會遵循信、雅、達三個準則,所以比較沒有人說成推推電路,就像對岸的朋友都說拉起、拉下一樣,大家了解意思就可以了。
這種推挽電路除了由原本的一個電晶體變成兩個電晶體外(Q1、Q2),它的輸入電路(VIN)也由一個變成兩個(VIN1、VIN2),也就VIN1負責Q1的導通與截止,VIN2負責Q2的導通與截止,這兩個輸入電壓是不允許同時導通的,否則將使VCC經由Q1、Q2與地短路,這將造成重大災難,輕則其中一個電晶體燒毀,重則兩個電晶體一起燒毀。
為什麼會改良負載並聯大容量電容的缺點呢?因為要讓負載獲得電流(ON),勢必要使Q1導通,使Q2截止,這樣VCC就可以經由Q1連接到負載上。如果要讓負載OFF,那必須將Q1斷開,切斷從VCC經由Q1淹向負載的線路,並使Q2電晶體導通,這樣負載將經由Q2接地。
我們知道半導體的內阻極低,甚至都接近10mΩ或以下,所以,當VIN2為OFF,VIN1為ON,Q1導通並將VCC電流引入負載時,我們可以視為沒有最上圖的RC存在,也就是負載幾乎朝接連接到VCC上的,此時當然沒有時間常數效應對電容慢速充電的情形存在,你可以想像是把負載挽起、拉上。而當VIN1為OFF,VIN2為ON時,由於VCC流過負載的通路被Q1斷開,另一方面負載被Q2直接短路,當然並聯在負載的大容量電容也沒有放電時間常數的問題,所以Q2在此時就是將負載推下、拉下。

好了!不知大家看完之後有什麼心得與收獲,我們下一次就用ATX電路圖來說明。

网友:
推挽電路是使用兩個開關來控制負載電流的ON/OFF ,不是單一開關要另用電阻控制OFF時流經電晶体的電流,減少RC時間所以提高動作速度.
OFF時負載接地(ON 電晶体有漏電流要接地).
但是推挽電路要控制電路,且控制失誤時,開關會因大電流通過而燒毀(因為沒有限流電阻).

网友:
通常PUSH-PULL不管是用NPN+NPN或是NPN+PNP,晶體都得經過配對,找出特性基本上相同的,尤其用在PWM電路中,導通與截止時間的同步相當重要,以免因為誤動作使開關晶體損壞。
所以在多開關應用場合上,推挽式較不若半橋式及全橋式來的普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狼大,什麼是半橋式、全橋式?

网友:
半橋式與全橋式都是屬於推挽的變化型。
下圖為半橋式電路簡圖,半橋式中的負載(電源內就是變壓器一次繞組)其中一端點連接串聯電容中產生的浮點(floating)電壓端點,約為輸入電壓的一半(Vin/2),另一端點則透過一串聯耦合電容(平衡dv/dt用)連接到兩晶體間射級與集級相接處,在兩晶體交替開關中,負載兩端將產生正Vin/2及負Vin/2的脈波,整體有效Vp-p為Vin。
因為變壓器每週期工作時以Vin/2驅動,所以開關電晶體工作電流會加倍,較適用於中低功率場合。

全橋式則是把產生Vin/2浮點電壓的電容換成開關晶體,工作時對角線方向的晶體同時導通或截止,此時負載(變壓器)兩端的電壓將產生+Vin至-Vin的擺動,其有效Vp-p電壓為2Vin,比起半橋高一倍,晶體電流可以下降,同時也適用於高功率輸出場合,缺點是需使用四顆晶體,且彼此須獨立隔離驅動器。

半橋式

半橋式

全橋式

全橋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這電路給我的感覺,有點像是把直流轉成脈動直流,然後再由變壓器變出想要的電壓,然後再進行濾波的動作,提供電源給負載!
我有發現那兩個電路上,每個電晶體的E、C極都並聯一顆二極體,這是要防止狼大前面講的電晶體開關「誤動作」的問題嗎?這樣便可以不用特意去找出特性曲線互相符合的電晶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這電路給我的感覺,有點像是把直流轉成脈動直流,然後再由變壓器變出想要的電壓,然後再進行濾波的動作,提供電源給負載!
我有發現那兩個電路上,每個電晶體的E、C極都並聯一顆二極體,這是要防止狼大前面講的電晶體開關「誤動 ...

裝在C/E兩端二極體為轉換二極體,主要用途有二:
1.晶體OFF時,該二極體可將變壓器感應能量轉回直流匯流排(DC BUS)上,避免使晶體C、E兩端承受過大能量,產生發熱或導致擊穿。
2.在二次側輸出空載時,可避免在晶體ON時因為變壓器磁通量突然增加,晶體C、E間電壓發生搖擺現象,此時轉換二極體可將負電位搖擺電壓旁路,直到恢復正電位為止,可避免電晶體承受過大逆向電壓損壞。

該二極體須選用快速回復型(FR),並具備阻隔電壓承受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狼大的解釋!
小弟受教了!

网友(2010-11-21):
感謝 wish 大 ; 狼大的教學!

网友:
謝謝大大提供寶貴知識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