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705電源無法開啟

楼主(2009-07-02):
小弟在這個論壇上看了許多大大的維修文章,便手癢去把朋友一台故障的BENQ T705拿來練練
這台螢幕在故障前的症狀是  會自動跳出調"亮度"的功能選單,而且按下電源時要等一段時間後再會開啟(電源指示燈少會亮)
到了最近,是連電源都開不起來。
螢幕到手後便動手拆解,並無發現內部有凸起的電容,測量保險絲並無開路的情形
檢測四顆 C5707 ,也都正常,就這樣把該檢測的東西都測了,都沒發現異常
後來在對岸看到了一篇文章,內容提到,當該有的電壓都有時,無法開啟電源,可能是有按鈕故障了
於是我便想到了他之前的故障情形,將調整"亮度"功能的按鈕,解焊後測試,電源指令燈亮了....
就這樣,螢幕可以正常動作了,真沒想到,一個小小的按扭,竟會造成電源無法開啟,
只是我一閞始著手的地方就錯了,真的是才疏學淺,缺少經驗啊!!
以上是我這次維修的實例,希望可以為大家日後的維修上有幫助。

网友:
謝謝分享難能可貴的維修經驗。

网友:
OK, 我記下來了~~大大走過的路,我不會踏錯的

网友:
好功力.不發一毛錢.謝謝分享

网友:
小問題大關鍵
維修經驗很重要

网友:
這也是笨Q常壞零件之ㄧ,按鍵開關用料差接點容易氧化。

网友:
值得注意的小細節 感謝大大

网友(2009-08-07):
感謝大大提供的分享每次維修都是很好經驗的累積
以後再遇到可以省下很多時間

网友(2009-09-10):
感謝大大的教導
多爬文
就多知道很多小細節

网友:
大部分LCD在按住OSD其他按鍵後,電源開關會失去控制能力,除非故障按鍵是工程模式啟用鍵(有些是MENU鍵),此時開機後會發現到OSD進入工程模式。

网友(2010-07-05):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loveliness:

网友:
剛好手上有一台同行號ㄉ ㄝ是電源燈不亮 可以來去試試看喔

网友:
家中有兩台同型機尚未故障
吸收備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謝謝大大提供的資訊

网友(2010-08-25):
Tack SW因使用一段時間很容易故障(OPEN),也很容易量測,記取本次經驗.

网友:
在BENQ的例子是即使沒按,也會有"微導通"的現象,電阻約在數百歐姆至數K歐姆左右,會讓AD以為按鍵一直被按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寶貴的經驗
謝謝提共大家得知

网友:
花一點時間檢查中古機按鍵,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以電表檢查要完全導通或接近絕緣,換下問題按鍵,又可以用很久.

网友:
真是一個很好經歷
以後碰到也會想到按鍵是否有問題

网友:
目前手上有一台液晶電視.一通電保險絲就會短路.正在努力爬文中.碰巧路過學到了寶貴的一課.原來功能鍵也會影響電源輸出.感謝!

网友(2010-10-24):
我也有一台按鈕怪怪的,後來換了按鈕後就OK了,感謝大大經驗分享

网友(2010-12-24):
通常BENQ按鍵都要換掉.單換一顆是會再壞的

网友(2011-05-19):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

网友:
感謝維修經驗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