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打擾,找不到這東西的資料...

楼主(2009-07-02):
找不到這玩意的資料說...

名稱是叫做d1803嗎??

网友:
請問您這顆UTC D1803是裝在PSU還是CRT或是光碟機上,是哪一廠牌型號呢?

如果是jeanshyen所指Datasheet中的型號,似乎編號也不完全一樣?
用D1803去搜索,可得近12種含D1803編號的產品,可編號卻無一與UTC_2SD1803_6B_0D0B是相同的?

請問要如何由這12種成品中判斷出哪一個是我們所要找的UTC_2SD1803_6B_0D0B?
或是要如何判定出哪幾個是最相近,或是可替換的呢?

UTC_2SD1803_6B_0D0B其中UTC代表公司縮寫
2S有何特別意義沒有?其他各碼又各有什麼涵義呢?

以下是我所查的資料: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D1803

12 2SD1803-TM3-T HIGH CURRENT SWITCHING APPLICATION
11 CXD1803AQ CD-ROM DECODER
Sony Corporation
10 CXD1803AR CD-ROM DECODER
9 MD1803DFH High voltage NPN Power transistor for standard definition CRT display
STMicroelectronics
8 MD1803DFH High voltage NPN Power transistor for standard Definition CRT display
7 MD1803DFH_0609 High voltage NPN Power transistor for standard Definition CRT display
6 MD1803DFP High voltage NPN Power transistor for standard definition CRT display
5 MD1803DFX High voltage NPN Power transistor for standard definition CRT display
4 MD1803DFX High voltage NPN Power transistor for standard Definition CRT display
3 MD1803DFX_0609 High voltage NPN Power transistor for standard Definition CRT display
2 AD1803JRU U.S./International Modem DAA Line Codec Chipset
1 2SD1803L-TM3-T HIGH CURRENT SWITCHING APPLICATION

网友:
2SD1803所以也標D1803

一般就前面2S後面就有A..B...C...D

查2SD1803就對了

网友:
Datasheet
    2SD1803 - HIGH CURRENT SWITCHING APPLICATION - Unisonic Technologies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173264/UTC/2SD1803.html

楼主:
謝謝各位的幫忙,又讓小弟上了一課
是說昨天跑去三間材料行問都問不到
也找不到180uf 30v的電容,台南有那麼荒涼嗎....

這顆是裝在g-max 的螢幕高壓版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懷疑,台南的電子材料行就是東西少,價格貴,
你這顆應該不難買,到欣欣問問看,若沒有同型號的,請他幫你找替代品。
至於180u/30V的電容,在台南是不好買到的,上次我找1800u/25V,差點沒找到吐血。
最後還是廢版子上拆到的。
既然是用在高壓板,那應該是濾波用的成分較大,建議您試試用220u/35V去代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2SD1803買不到, 你買 C5707 就可以用了!
180UF/30V 買不到, 找舊 Power 或其他電器上的零件拆下焊上即可使用, 大於 180uF~330uF/30V 即可替代先!

另外網拍你可以找看看, 單價比在材料行買便宜, 不過加上運費跟轉帳費後就差不多, 能面交就便宜多了.

楼主:
d1803昨天下高雄找到了!
不過買不下手..... 一顆報價20  @@

呵呵...

另外180UF/30V一樣撲空
只好買220/35V來碰碰運氣,還沒時間弄 ^^

謝謝各為大大熱心的指教,這裡真是個好地方,謝謝大家!!!

网友:
台南 東西都很少又貴 ~  我也都下高雄買~ 等 要買的東西 在殺去高雄一趟 ~
阿不然 在台南都給它貴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