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FAN插座故障要如何修呢?

楼主(2009-07-03):
CPU FAN插座故障要如何修呢?
謝謝指教!!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主機板上的FAN插座有的是獨立的,有些有經過I/O晶片或監控晶片,是只有CPU FAN不轉還是板子上全部或部份插座不轉可以讓你做故障判別方向。
插座上附近的零件請先檢查,再延伸到I/O晶片之間的線路,監控晶片一般都設計在CPU座的附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舊版子拆舊版子(耗工).或是附近電子材料行採買(莫式端子).

网友:
改接power的電源, 24小時工作多美好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上的FAN插座有的是獨立的,有些有經過I/O晶片或監控晶片,是只有CPU FAN不轉還是板子上全部或部份插座不轉可以讓你做故障判別方向。
插座上附近的零件請先檢查,再延伸到I/O晶片之間的線路,監控晶片一般都設計在CPU座 ...

嗯!
那再請教一下
如何確定是CPU FAN插座或是I/O晶片或監控晶片的問題呢?
或者各FAN插座是不同的I/O晶片或監控晶片所監控呢?
(因為MB有3組FAN,但有2組掛了,此2組較靠近CPU附近,另1組還OK的靠近IDE插槽附近)

网友C:
可以請您說明詳細一點嗎?
①是FAN 不會轉嗎?
②FAN在BIOS裡看不到轉數
③FAN外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請您說明詳細一點嗎?
①是FAN 不會轉嗎?
②FAN在BIOS裡看不到轉數
③FAN外觀

1. FAN不會轉
2. BIOS看的到CPU FAN轉速但無法改(是BIOS太舊嗎?)
3. FAN外觀描述這個好像沒幫助吧
板子是舊P3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