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PWOER 3V 5V 12V 都有2W電阻短路接還燙到嚇死人

楼主(2009-07-04):
看了幾台便宜的PWOER都接著 10 . 100 . 26.  2W歐姆 分別跟3V 5V 12V 短路接著 燙到把皮都熔掉 換過新的還是一樣燙  發現拔掉不要接 也是可以正常工作
不解為什麼要接那電阻
連110V 到大電容那邊 也是有150K電阻對火線地線這樣短路接 請問這用途是?

网友:
假負載(Dummy  Load)目的只是改善 輕載<-->重載
一般稱Corss Regulation (不知有無拼錯字)
電壓變化量尤其power內一顆變壓器推許多組輸出
更會有此問題!

於 連110V 到大電容那邊 也是有150K電阻對火線地線
這樣短路接 請問這用途是?
ans:  這個目的只是要電源供應器在無載時加速把電容放電掉!
避免輸出電壓一直持續輸出(當然輸出在有載下是可以不接)

网友:
假負載(Dummy  Load)目的只是改善 輕載<-->重載
交叉電壓調整率Corss Regulation (不知有無拼錯字)
電壓變化量尤其power內一顆變壓器推許多組輸出
更會有此問題!

楼主:
那溫度那麼燙 我估計有90度以上 這因該不正常吧
這樣對接 不是很耗電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記得在拆下電阻前, 請先記錄各電阻的通電電壓值!)

請將電阻焊下~ 用電表測量阻值!

再來你就應該知道怎麼算電流!
(記得在拆下電阻前, 請先記錄各電阻的通電電壓值!)

I = V / R

(記得在拆下電阻前, 請先記錄各電阻的通電電壓值!)

网友:
回復#1

你確定 12v 接的是 26 歐姆 2W 嗎 ???

如果是的話 這已經超過了 電阻可承受功率 !!!

會發熱那是必然的 !!!

楼主:
我量是26歐姆 色碼是 紅綠黑金 因該是25 2W的
而且我拆另外一台 也是同一個電阻色碼
他直接接黃色跟黑色 就是12V跟負極
不懂為什麼要算電流
一般要計算電流 不是因該接+極> 電阻> 例如電扇馬達 才需要計算嗎? 這小弟我就比較不懂 短路還需要計算?原理為?
我目前觀念裡 認為是 短路 假設他黃色12V有20安培 那他短路 一定用20安培號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是26歐姆 色碼是 紅綠黑金 因該是25 2W的
而且我拆另外一台 也是同一個電阻色碼
他直接接黃色跟黑色 就是12V跟負極
不懂為什麼要算電流
一般要計算電流 不是因該接+極> 電阻> 例如電扇馬達 才需要計算嗎? 這小弟 ...

歐姆定律....
V=IR
某處短路時,R近乎0....
即使只有12V....也會造成很大的電流....
這是瓦數就決定很多事了....
因為P=IV....V=12V....I大....就燒了....
但如果瓦數過大....導致太慢燒毀....
可能就會造成後面線路上的元件在它燒毀前就先掛點....
更怕的是....
POWER接的東西燒掉....

网友:
看了幾台便宜的PWOER都接著 10 . 100 . 26.  2W歐姆 分別跟3V 5V 12V 短路接著 燙到把皮都熔掉 換過新的還是一樣燙  發現拔掉不要接 也是可以正常工作
3V10歐姆5V25歐姆12V100 歐姆............這樣才對...樓主你看錯了
0.9W---3V---1W5V----1.44W 12V
十幾年沒算真不知有沒有錯

网友:
Dummy load主要是避免空載啟動時,power因輸出開路而超壓,不過一般dummy load若是太大,表示電源本體電路結構不佳,以Dummy load強迫在低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