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插頭為何要有洞

楼主(2009-07-04):
請問各位大大
一班國內電源插頭 (臺灣/日本/美國)  " II "型 為何要有個洞?
目的為何???

网友:
看錯以為是第三支腳.....圓接地插

网友:
兩腳扁型
:臺灣/日本/美國的安規設計有洞--可以 "摳" ....氧化物 ,中國的安規就沒有洞
:有 "洞" 就可以讓插座裡頭的 "凸" 點 "頂" 住它防止 "鬆" 動 <----覺得這個可信度最高
:還有一個人說是為了方便沒有插座時的臨時使用,說像是只有裸露的電線時,可以直接穿過洞像某種動物一樣倒勾起來幫助固定再用膠帶包一包絕緣,就不容易鬆脫
.........以上網路上找的
......................................................................最近可能是A片看的多,以至於看的跟打的有點用詞出入n_016|

不過自己用的時候
有洞的比較不會像沒洞的那樣次次插都給我爽到噴火

楼主:
請問~~~
臺灣/日本/美國的安規設計有洞--可以 "摳" ....氧化物 ,中國的安規就沒有洞
是根據那一法規
可否 提供一下~~~tks!

個人也是覺得
有 "洞" 就可以讓插座裡頭的 "凸" 點 "頂" 住它防止 "鬆" 動

网友(2009-09-29):
有 "洞" 就可以讓插座裡頭的 "凸" 點 "頂" 住它防止 "鬆" 動 <---這是有洞的安規說法。
但是無洞的說法也是說得過去,不會絆倒人 ,其實是緊急時,可以及時輕易扯下插頭。而且接觸面大,電阻小比較不會產生高熱。

网友(2010-12-30):
安規應該沒有要求插座要有凸點
一般家庭大量使用的一條一百 幾十元,號稱MIT但鬆很快的的延長線就沒有凸點

比較貴的

有點貴的就有G..凸了

醫療或音響的還可以鎖XD

-------
原來是古文n_080|

网友:
回复 楼主:

    H插頭上圓洞是用於消電弧(減少插入時的電火花產生)。各位可拿有洞跟沒洞的插頭插電比較就可得知。
這是老師(具電機師資格)說的。

网友:
關於規格, 可以看看這邊..
http://www.yung-li.com.tw/en/products/plug_cat_a.htm#yp-11

另外, 小洞原來己經有人注意到過了...
http://halabond.com/showthread.php?t=1261

以下擷取自PS Audio網站:
The holes in the prongs
Have you ever taken a close look at the male prongs on
your power cable? Even the best power cords in the
world have them. Ever wonder why they are there?

Our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at these holes, which
reduce the contact surface area of the male prong, were
first introduced ove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go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lug grip when inserted into the female AC
socket.

Years ago, and well before the advent of the Hospital
Grade receptacle (like the PS Power Port), plug grip
strength was achieved by the addition of small dimples in
the female AC outlet. These dimples, which are no
longer manufactured, snapped into the associated holes
on the male prongs to achieve a tighter connection.

So, while the dimples have disappeared the holes have
not. We're certain there are probably half a dozen
reasons why these are still there, but this explanation was
the best we could fi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弧這講法我同意但是~減少電弧是插頭固定後才不會產生~
如果一開始就載重還是會有電弧產生的!!
以冰箱電熱水爐之類都會直接載重~

网友:
以前讀高職的電子老師說

這個構造是國際牌的創立者發明的

用意只是讓插頭與插座能更牢靠

而他也因為這個發明申請全球專利,賺了不少錢

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2011-07-23):
我買的中國製 電動刮鬍刀  電源插頭就沒圓洞
我以為是偷工減料  所以沒有洞
原來是中國安規 !

网友:
沒洞怎麼插插頭呢
圓形的洞是接地
一個是有電的
另一個是撘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

我想開版版主的意思應該是插頭上面哪兩根扁形接點(長的為阿死,短的為ㄎㄟ 幾)的洞,不是您

說半圓形(或圓形)那隻接地點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B6%E7%94%A8%E4%BA%A4%E6%B5%81%E9%9B%BB%E6%BA%90%E6%8F%92%E9%A0%AD%E8%88%87%E6%8F%92%E5%BA%A7#B.E5.9E.8B

看這裡~~~~~~~~~~~~~~~~~~~~~~~
說明非常清楚喔QQ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呵~~~~~長知識!!!
原來是我誤會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會啦....大家都是來學習的@.@

网友:
這篇 照片 分析得 非常仔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