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要如何解釋"電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

楼主(2009-07-06):
最近查閱電容的相關文章,其中有篇文提及"電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
小弟對這"隔直流通交流"無法理解,能請解釋他嗎?

一直都以為,大部分電器產品的電子元器件,都是在直流電中運作,哪裡來的"隔直流通交流"?
有哪些電氣成品是直接以交流電運作?不是都要將交流電轉換成直流電才可運作嗎?
(電燈泡?好像也不是!好像好久以前在yahoo瞄過!)
又有哪些電子元器件可以交流電運作?
電容不是將脈動直流轉換成平穩的直流嗎?那怎麼會是隔直流?哪裡又有通交流?
脈動直流又要如何解釋?什麼叫做平穩的直流?

將交流電轉換成直流電的電器產品叫什麼?是不是叫整流器?整流器還有沒有其他不同的稱呼?
(將直流電轉換成交流電的電器產品叫逆變器。整流器也可以當作蓄電池的充電器。變電器又是什麼?其他好像還有幾個變字頭的齁!)
如果說是整流器可將交流電換成直流電,那交流電進到整流器,第一個可能直接接觸到的電子元器件是什麼?
(當然,到這邊,是要看看幾則電路圖或Layout最容易理解!?如果看不懂的話,這問題就有得等了!)

這篇有看沒有懂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965&extra=page%3D1

网友:
這問題不知要從何說起?掃瞄一些資料給你參考...

即時隨便說說也要貼好幾篇文,慢慢看..常看常思考就會懂...

看不懂可以提出來,但千萬別問我細節,因為我懂但我不會說原理,

讓其他前輩來解說...有時買一些書投資一下自己會使自己快一點進入

狀況..

楼主:
感謝Playx

也有想過要去讀些電子方面的書,像電子元器件這本(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印刷比較好的版本)。不過‧‧‧,儘管‧‧‧,不論如何還是會逐步去讀些,如果想要學些東西,做成某些事,終究是要自己花些代價,捨棄些什麼,否則別人也是無從幫起!

想想一個電容的特性,牽扯到的相關知識,不論是背景知識還是後續進階知識,也是一籮筐!可是這些相關資訊都需讀過、比較過,才能理解一個基本的觀念,這工程也不小。都不知道那些聰明的人在沒有網路的時代是如何有效率的學習?

也想過以前有人告誡:基本的要學好、基礎要打好。這樣的忠言似乎也不完全正確!或者說是這話還尚有其他含意。想想看什麼叫基本、什麼叫中階、什麼是進階?是誰定的?哪些人事物可以這樣分?哪些不可以這樣分類?什麼時候可以?什麼時候不可以?知識有這樣分嗎?學習可以這樣分嗎?教學若這樣分類到底有多少助益?考試時有這樣分類嗎?現實生活中可以如此分類嗎?尤其是在有時間限制時,或是有其他種種限制時!尤其是在這種越來越需要跨學科整合的時代裡‧‧‧個體知識的整合、團體知識的整合、人的整合‧‧‧

看資料去吧!

對齁,不知道要不要先把頭給他剁下來齁?
〝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必有所得〞內,不曉得是誰說的?

真的是學海無崖,苦海無邊!回頭找不到岸邊,不繼續踢水的話,會被社會的洪流所淹沒,會淹死!

照此讀法,電子學學些後勢必要讀讀材料科學、機械科學、生物科技、生醫科技、順便沾沾法律、道德議題、哲學思辯、‧‧‧這麼好康的事‧‧‧

网友:
電容器的使用有分串聯與並聯兩種。

並聯使用是最常見的例如在電源供應器上的電解電容,是做為直流電壓穩定與濾波的作用。
串聯使用大都是較小容量的,可作為交流信號交聯用以隔絕電路上的直流電壓,所有的影音訊號都是交流的。
電容器有容抗(交流阻抗)會跟隨交流頻率做變化,頻率越高容抗越小、容量越大容抗越小,所以可以用來隔直流通交流。

學電子與其他學問一樣都要從書本研讀開始,雜誌與網路為輔,在網站討論區必須具備基本知識才能看的下去,況且網路也看不到齊全的全部。
買書的錢與看書的時間都是不能省的,一次同時閱讀相同書籍數本是會比較看的懂又容易吸收。

网友:
請問P大你這本書是在哪邊買的呢?
書名是什麼!感覺內容寫得很容易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網路上買的,書寫的好不好我不知,但對我很有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728716439

楼主:
學電子與其他學問一樣都要從書本研讀開始,雜誌與網路為輔,在網站討論區必須具備基本知識才能看的下去,況且網路也看不到齊全的全部。
買書的錢與看書的時間都是不能省的,一次同時閱讀相同書籍數本是會比較看的懂又容易吸收。

上面的說法大體都是非常值得參考,不過還有很多小狀況!
有點不太想討論,因為有些事情,當你要再進一步去分析詢問時,‧‧‧狀況會粉多,比如說人與人間開始發生互相指責而非解決問題等等。

對於新手或說是外行人,要他以學校教科書一類的書本為主,以雜誌網路為輔來學習新知識,會有相當大的困難。最基本的時間、財力及背景知識就須相當的評估,而且還得時時評估,免得常常白做工,增加學習困難度,降低學習意願。(其實很多事都是如此!從預備、開始、到最後都有意想不到的情況,雖然已是老驥伏櫪,還是會有眼睜睜的看到不該發生的情事。)

外行人要學習一種新知,藉由網路及雜誌的訊息,可能可以提供他學習的方向與動力。訊息的內容雖然較淺顯易懂,但錯誤或是較偏離的訊息可能相對的較高。這些訊息基本上都是較片段的,不易有全面性、整體性的認識。雖然都會有專題,但專題的內容或方向具有相當的選擇性。當然,想要有全面性、整體性的認識是需要多種來源與長時間的累積。同時,基於時效的考慮,某一時段或說是階段的學習,就不得不做相當的選擇與分割,學習結果也相對的只達到某種程度。

教科書類書本的訊息,通常較生硬、難理解,其解釋方式較保守,也較少,其內容也是很片段。當然這可能跟選書有相當直接的關係,但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越新的書籍,越能符合好書的條件。以電子元器件那本大陸書來說,最大的缺失就是全是黑白印刷,少了彩色實際圖例。真的是事無十全,人無十美。(不知道有無那種彩色圖解字典。)

考慮到兩者(雜誌與網路訊息及教科書類書本)的選用與運用,難免又要以經驗一詞來做簡單的總結--個人學習經驗與個人教授經驗。問題是經驗也可以變成是科學,可以被歸納、分析、整理、推論、傳承‧‧‧嘿嘿,談到這裡,說不定有人就心生去學點學習、認知、教學方面的知識,等他學了這些知識後,回頭再來看看當時自己的想法或是別人給的建議,可能就覺得那是破洞百出!(後續還有很多可談的,比如說每個人的反應--情緒上的反應等等。)

雜誌與教科書類書本,這些不都是書本嗎?雜誌、網路及教科書類書本,傳遞的不都是訊息?(大"粽"傳播、新聞、傳媒)‧‧‧要怎麼去選擇與運用,本身也是一門學問‧‧‧亂糟糟的,不知道在寫甚麼‧‧‧

對於有心學習且稍有學習經驗的人可能會自問:

有多少錢去買書?哪些地方可以買?可不可以選?要怎麼選?

有哪些圖書館可以借?圖書館內有多少哪一類的書可以借?有多少人共用這圖書資源?有多少書你可借得到?甚麼時候可借?可以借多久?要怎樣借?(我不是指詢問去辦借書證這類事!)

你有多少人脈可以借書?借了會不會去愛惜?會不會還?別人要不要出借?借了會不會‧‧‧(角色對調時--你我他對調時)

除了書籍以外,器材要不要買,要不要借?學鋼琴,不彈琴,有幾個人學得成?莫札特?貝多芬?干有影?

你周遭的人怎麼看待這類事?是真支持?還是假支持?能給多少支持?還是有哪些困難?要怎麼解決?要怎麼處理?

有多少時間可用在學習?需不需要去學?有些學習內容需要一整段長的時間間距,要怎麼安排?‧‧‧這些全都是很動態的,常常得一再重複考量‧‧‧

不論如何,十分感謝各位關照,小弟繼續研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