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T705系列 背光 亮屏解決方案小參考

楼主(2009-07-06):
各位大大們大家好,小弟這邊提供一個小小的東西,跟各位大大們分享;BenQ最常見的通病便是背光不亮,一般經過更換C5707、FU9024(或10PF06)、3A保險絲這些零件、補錫之後大多便可修復。
最近小弟又修了一台T705,同樣又是老毛病(背光不亮),於是小弟便將C5707、FU9024(或10PF06)、3A保險絲這些都檢查並修復,結果發現,螢幕接電之後,並未按下Power鍵,燈管便馬上亮起來了,這讓我想到先前在這邊有看到有篇文章跟這問題類似,但看完文章又跟我的情況不合(我的10PF06是好的,但是該篇文章中提到的10PF06是有問題的。),接著小弟變交叉測試四組燈管Port,找出到底是哪一組背光恆亮,結果被我找到了,於是小弟便往那組控制10PF06的電路開始查起,從PWM訊號開始,接著找到兩顆BJT電晶體組成的開關電路,一看就覺得那兩顆應該要先查,我就把那兩顆拆下來測量,結果有一顆三隻腳都不管怎麼量都短路、另一顆則是BC、BE不管怎麼量都開路,我就拆廢主機板,找吻合的零件,換上去,OK!背光不會都一直亮了!完工!

這邊提供FU9024(或10PF06)區塊電路圖:
對照實體印刷電路板(抱歉!拍得有點糊!):

TL1451TA datasheet:

相關帖子瀏覽: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559&extra=page%3D1

网友:
謝謝!我吸收了!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TL1451TA這顆IC好像很多高壓板都有用到....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你會發覺那高壓板控制部份都大同小異喔!

多來練功了......

网友:
BENQ液晶螢幕真是大家練習的好幫手
謝謝分享!

网友(2010-07-05):
這種情形是當MOSFET擊穿後,同時傷害驅動晶體,這類情形較少遇到。

网友:
很詳細的實例
真的是很少遇到的情況

网友:
真正是!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2011-04-11):
雖然是近兩年前的帖子,我近日遇見類似案例,電接上就亮燈,這篇正好是我要找的解答,謝謝,真是英雄出少年。

网友:
S大大,,,,,,,,,,,,,,,水ㄡ , 連這麼小的 P04, P06 左右開關都能修復,,,,,,,,,,,

网友(2011-09-27):
讚啦!對目前再維修的benq情況有點類似,真是受益良多

网友:
感謝分享心得,手邊正好有一台這種情形,趕緊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