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內附電源]詢問關於我的Power異相

楼主(2009-07-06):
[廠牌][型號]SEED Mini ITX 8989II機殼內附電源供應器
http://ec1img.pchome.com.tw/pic/D/G/A/O/1/X/DGAO1X-A38848616000
我的POWER是上圖機殼內所附的

請問一下,我有一顆三用電表他是可以量測溫度的數位電表
在無意間,我在測量電源供應器電壓時,所有電壓都正常,
但我將開關切到溫度測量時會影響到數值,例如原本室溫是30度電表則顯示45度
此時電表紅黑棒還是插在電源上,
如果我只將黑棒接該電源供應器的接地時,溫度的數據就變成85
將紅黑棒移開則電表上的溫度就變正常了

後來我就拿出幾顆沒有再用的Power測試,皆無上述問題出現
所以想問一下,如過這是Power故障的話,故障點會是在哪個地方呢?會不會是濾波部分做得不好?會影響主機板嗎?
還是該Power是ITX機殼上使用的,我原本要將該Power上的Fuhjyyu電容做更換,該不會是沒有外殼導致電表受到干擾呢?
感謝回覆!
PS : Power 輸出電壓皆正常

网友A:
本來量紅黑棒不該插電錶上

感溫才會準

會干擾正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來量紅黑棒不該插電錶上

感溫才會準

會干擾正常啦

嗯嗯!了解了解! 害我還擔心我的動物機隨時會因為Power出現這個現象後出問題咧.....這下安心繼續使用了~~~
不過......可以再問一下我的疑問嗎?
我有試過先前淘汰下來的七盟300W的Power同樣只接一個8cm的風扇,同樣也是將紅黑棒插在大4P上,卻沒有出現前面問題?
所以我想詢問一下,這種干擾是種什麼干擾呢?如果要隔離這種干擾有解嗎?例如可以在電路板上改掉零件之類的?
PS:我剛換掉原先電容成日制的情況一樣咧!還是我可以將5V,12V的濾波電容從1000uf改1200uf呢?

楼主:
經過昨天一晚測試!
我的Power應該是故障了!因為會無預期的重開機~
不知,如果電壓都正常也很穩定,但系統會無預警的重開機這是Power哪兒出了問題呢?

PSOWER已經被我惡搞了~~所以已經失去保固!呵~~請大家幫忙一下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剛換掉原先電容成日制的情況一樣咧!還是我可以將5V,12V的濾波電容從1000uf改1200uf呢
意義不大....好的電容是壽命較常..特性較好
如換太大可能會無法開機..因大電容瞬間接近短路

系統會無預警的重開機這是Power哪兒出了問題呢
過載或散熱不良
內見的功率一般不夠.....重載會有不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統會無預警的重開機這是Power哪兒出了問題呢
過載或散熱不良
內見的功率一般不夠.....重載會有不穩

明瞭!
過載的可能性不大,因為走的是省電路線,我裝的是Intel D945GCLF2D我用"變家電"量過滿載約50W。

我猜過熱的可能性是有的~因為這咖機箱的散熱能力並不是很好晚上下班回去修改散熱部分再測試試看!

除此之外,不知還有沒有其它的可能呢?

网友:
你要不要先排除一下POWER以外的東西....
像是RAM....

网友C:
要裸板測試POWER時記得要用絕緣物確實墊起,避免在附近放工具以及用手觸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裸板測試POWER時記得要用絕緣物確實墊起,避免在附近放工具以及用手觸摸。

感謝狼大指導,我再進行裸板測試時都有用銅柱撐起,下面還用一塊木墊著

我想我再找一顆power測試看看先將問題釐清,有心得在上來發文!

网友D(2011-05-09):
請問一下你問題解決了嗎?因為設計上的瑕疵造成你的困擾, 深感抱歉,因為從機殼底部鎖螺絲固定power,其中一隻螺絲會接觸到power內部的電感,導致短路,新的power已改良,如果還未修復mail給我,免費換一個全新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你問題解決了嗎?因為設計上的瑕疵造成你的困擾, 深感抱歉,因為從機殼底部鎖螺絲固定power,其中一隻 ...

SO
10#是客服!!
不然怎會有如此的回覆??

网友:
請留你的mail給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