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再來打擾....關於吸錫..

楼主(2009-07-06):
抱歉再來打擾....
最近試著換顯示卡上爆開的電容,卻遇到了一個問題→→ 洞...很不好弄!!

當然,我知道網路上與這裡的教學都很多
我也都爬過,方法大致上就下面兩種

1.沾錫油→按加熱鈕→(用吸錫器)吸
2.沾錫油→按加熱鈕→(用吸錫線)吸

以上兩種方法都試過,不過可能不熟練
一個洞常常(用第1種方法)要吸個10~20次才會通
但這當中,烙鐵頭又超級會黑(因該是因為開TURBO),常常吸1~2次就得花時間清烙鐵頭
變成一個洞就得搞個1~2個鐘頭.........
真的很煎熬

也試過第2種方法,但是可能也是抓不到訣竅,吸個5~7次,
每次吸完大多都沒吸到錫,線都是被烙鐵弄黑,在剪掉....
感覺好浪費,洞還不一定會開才慘0.0

唯一沒試過的就是一面加熱,另外一面吸
因為沒有固定座,用腳夾感覺很恐怖@@

所以來請問各位前輩,我遇到的這些問題真的只能靠時間與經驗來克服
還是有什麼小撇步能加快克服呢??
煩請各位前輩指導一下小弟 Orz

註:
以上會用到的工具為 goot TQ-95、150元左右的吸錫器、goot吸錫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不知在那一版裡有人po文教如何拆焊, 抱歉~ 無法幫你找出, 請您自己爬爬看!

分享我自己的方法, 我用 60W 的烙鐵, 鈍尖頭, 烙鐵頭傾斜面幾乎成平面與主機板上銅箔相接, 接觸面積大, 加溫快!

如果你有平頭的烙鐵頭, 可以換上使用!
接下來:
1. 如果你要拆的是插件式的電解電容, 請同時補錫兩隻接腳,  然後烙鐵頭同時斜面靠焊兩隻腳, 一手拔出電解電容, 很容易的就能很快焊下, 同樣再次斜面焊孔加溫, 再用吸錫器吸幾下, 應該就可以看到孔孔了!

2. 如果你要拆的是 SMD 的電解電容, 有兩種方式, 一是兩隻腳都補上很多焊錫, 一隻烙鐵要兩邊輪流加溫, 直到電容移動為止即為焊下.
    另一種方式是一樣用斜面加溫一隻腳, 溫度夠後, 先吸掉錫, 再補錫另一隻腳一樣斜面焊, 直到可用尖嘴鉗拉起, 同樣方式再拆另一隻吸過錫的腳, 就可拆下!

可多練習幾次就能抓到訣竅! 加油!

网友:
洞太小的困擾,資訊及資源缺乏的我常遇到,
是的,小弟我是一支爛烙鐵闖江湖,沒有錫爐,沒有熱風槍,連吸錫線也是最近爬文才發見到的產品

以下登場道具是烙鐵一支,木質牙籤一根,可能需要刀片
有沒有發覺,這種小洞的板,兩個洞中有一個特別小,特別難清
如果真的很難清的話,針對大洞打通一個就好了,未必一定要兩個都打通方休
如果真的非要打通這任督二脈不可,以下這方法試試
1.用烙鐵將焊點弄成流質
2.拿出牙籤,找錫下的洞插入
3.烙鐵離開
4.拔出牙籤
注意: 牙籤要木質的(竹製),不可是金屬(會黏住的),更不可是塑膠,不然會有很好笑的景觀,適當削細牙籤以因應洞大小即可

我的心得是不入流的參考,如果沒有其它辦法時,倒可姑且一試
改天再分享最近新創的招式「地心引力是我第三隻手」

网友:
個人常用的土方法
1.吸錫器吸到主板正面錫孔凹下即可.
2.電容器兩隻腳剪短 , 一腳長約1.5cm .一腳長1.0cm
3.長腳頂住錫孔,用左食指扶住電容器頂部.
4.用60w烙鐵從主板背面加熱至錫融化 ,此時食指輕按一下,長腳即貫穿錫孔.
5.校正短腳是否頂住錫孔,扶正再同樣用左食指扶住電容器頂部 ,加熱短腳錫孔至錫融化,此時同樣再食指輕按一下,短腳即貫穿錫孔 ,繼續用食指壓電容使其呈斜狀.
6 左食指扶輕壓住電容器頂部 ,烙鐵返覆加熱電容底部較主板面大之錫孔,至電容完成到底.
7.整理焊點 ,剪去零件腳.

楼主:
這兩天嘗試下來的結果..
真的超級讓人灰心  (對自己灰心)

牙籤大法,搞了一兩個鐘頭,失敗  ~_~
(不知道是不是洞真的太小,連熔錫都感覺好吃力)

小弟我再練練...

网友:
個人的拆卸方式如下,提供給您作為參考...
使用工具:goot TQ-95,goot bs-10焊油,美製吸錫器一把。
拆卸時,將兩隻腳都上錫,加到兩腳變成一坨錫時,按下加熱開關,對底部加熱,另一邊用手將電容拔起(有點燙,請小心)
再將那坨錫移除,使其變成兩小坨,
將烙鐵頭沾點焊油,再用海綿將烙鐵頭清乾淨(一定要清乾淨喔)...
再沾一點焊油,按下加熱開關對其中一個錫點加熱,慢慢將烙鐵頭尖處插入焊孔,此時你會看到有點錫從焊孔中被你擠壓出來了...
此時迅速將你的吸錫器準備好,並暫時不要移開烙鐵頭,將吸錫器對準烙鐵頭尖處吸,
吸完後馬上將烙鐵移開,此時你應該已經看到開孔完成了,若沒成功,再加一點錫到那個焊孔去,務必讓焊點成一個球狀,
另外需注意的是,從對焊孔加熱到完成吸錫的時間,盡量越短越好。

网友:
你好!
小弟不才分享一下我的吸錫方式─
1.先將電容兩腳上多一點錫
2.將烙鐵放置電容兩腳
3.待焊錫融到第一層後,用手將電容拔起。
清焊點孔時─
1.將洛鐵放在焊點上,待焊錫熱傳到另一面時,我用的是40w烙鐵大約等待5~6秒,在以吸錫槍吸錫,這樣就很乾淨喔!
2.如沒清乾淨時,我會在加焊一些錫上去,然後在吸,加錫是為了讓熱傳到另一面,也是為了讓吸錫器不要都吸到空氣
這是我的方式您試試吧。

网友(2010-06-20):
我認為應該是你的技術還不熟,不然下面這兩個方法應該都還不錯:
1.沾錫油→按加熱鈕→(用吸錫器)吸
2.沾錫油→按加熱鈕→(用吸錫線)吸

我說一下我自己的方法,我用的工具和你差不多,但我不用焊油,吸錫槍比你好,建議你買美國愛迪生MODEL DS-017,大約三百多元,按的時候省力,吸的力量又大,又耐用。

我拆電腦主機板的電容時,會先將烙鐵加熱,加熱時間要自己體會,我大約是加個十秒,要在電容的兩腳補錫時,會覺得錫很快就融化,那溫度就夠了,烙鐵放個二、三秒,用力一敲,電容就自己掉下來了,不必用手去拉電容,萬一不小心把洞內的銅箔拉斷,那此電容就算焊上去,也沒有做用了。

至於要把洞吸乾淨,那烙鐵就先加熱十五秒鐘,然後再加錫到焊點上,約等三、五秒,再用吸錫槍去吸,應該就很乾淨了,還有一點,就是吸錫槍最好加上一個矽膠的頭,這樣可以增加吸錫槍的吸錫力,應該會很有幫助,如果買不到矽膠的頭,可以去中古電器行,去要個高壓帽,來自行DIY。

最後焊錫絲買好一點,應該會增加你的功力,63%錫比全錫還得好用,個人不建議不用焊油,不然還要洗很久才會乾淨,比較麻煩一點。

网友:
小弟之前遇到電容的負極全接在大範圍鋪銅上,很難單用吸錫器處理,使用迴紋針拉直一段,用打火機加熱使其變黑後,先用烙鐵(60w)融化焊點的錫,迴紋針跟上找到貫孔的位置後隨著錫融化的速度緩緩垂直插入,貫穿後烙鐵離開,然後再緩緩拔出,洞還可以看,總之插入零件腳是沒問題的,嫌洞難看也可以再補上吸錫器輔助,以上也是參考站上大大分享過的方法。